ar8035调试问题!

楼主(2014-09-05):
现在用的失千兆的phy芯片,我用示波器测试,发送接收都有波形,问什么就ping不通呢?

楼主:
phy 芯片插上网线,发现接收时钟从2.5M到125M直接切换,正常的板子的接收时钟会稳定在125M,请问这个事什么原因!

网友(2017-07-12):
请教楼主,ar8035这片子稳定吗?设计和调试过程是否有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