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运动物体轮廓的算法

楼主(2014-09-06):
检测运动物体轮廓,我们采用定时器计时的方法。当检测到物体时,开启定时器,记录高电平通过的时间。物体形状越大,被检测到时间越长。因为光电对管检测时间的频率相同且固定,时间则与水平的线条的长度成正比,用此可以实现来勾画运动物体的轮廓。
这个算法实现不了。求推荐改进算法或者提出新的算法。   急需要!!

网友A:
摄像头,图像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图像处理

只能用红外对管或激光对管等,且必须为线性排列

楼主:
运动物体轮廓检测系统(D 题)
【本科组】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运动物体轮廓检测系统,
该系统使用单列稀疏分布的传感器组。其原理
及传感器组大致形状如图1所示,简易组成框
图如图2所示。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传感器单列线性分布,传感器数目不超过20个,实际装置高度不超过
数据采集和传送:
用单列传感器组进
行采集,并传送至
处理板。
数据接收和处理:接
收和存储数据,并对
数据进行处理形成轮
廓。
图形显示: 用液晶
屏呈现被检测物
体的大致轮廓图
像。
图2 2014年安徽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试题D题

第  2  页  共  3  页
2米。
(2)自行设计制作控制电路,控制对运动物体二维信息的捕获,并将捕获
到的信息以有线或无线形式传送出去。传送距离大于2m。
(3)使用单片机或DSP 模块接收数据,并完成数据存储和轮廓形成处理。
(4)用液晶显示屏显示物体二维轮廓图像。
(5)图像显示清晰,图像像素大于16×16,纵向横向比例正确。
(6)物体运动速度适应范围大于2倍,例如1m/s~2m/s 范围内。
2.发挥部分
(1)在传感器数目不变的情况下,图像像素大于32×32。
(2)记录运动物体通过的时间、速度等参数,并加以显示。
(3)能同时捕获两个速度不同的运动物体。
(4)物体运动速度适应范围大于4倍。
(5)自制单片机或DSP 模块。
三、说明
(1)不限制所使用的传感器类型,但不得使用成品传感器阵列。
(2)自制控制电路必须蚀刻“2014安徽TI杯D题”敷铜字样。

网友:
参考扫描仪原理。

网友:
楼主的算法为什么实现不了?
(是不是没考虑到物体中间有洞的情况?)
同5楼说的一样,参考扫描仪,对传感器的状态定时采样,一段时间后不就形成一幅图像了吗?不用测时间了吧.
(是不是还需要用算法分析图像得到边沿?)

网友B:
放这个板块里……这个51搞不定吧……
另外没啥问题啊,为啥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这个板块里……这个51搞不定吧……
另外没啥问题啊,为啥做不出来??

发错了,我是用的是stm32单片机

网友(2014-11-01):
不用测时间,你只要恒定时间间隔检测记录接收管的电平就行,其实就是摇摇棒的原理反过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