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的一个热能表采集PT1000电路图,不解。

楼主(2014-09-06):
今天抄了一个热能表采集PT1000温度的电路,不解。请大侠们分析一下

电路图:

网友A:
100mv一格,是因为探头衰减10倍了吗?
看样子,是利用RC充放电时间来计算电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mv一格,是因为探头衰减10倍了吗?
看样子,是利用RC充放电时间来计算电阻的. ...

那精度受电容影响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精度受电容影响太大了

电容影响不大,因为左边两个定值电阻正好可以用于校准,或者说是测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v一格,是因为探头衰减10倍了吗?
看样子,是利用RC充放电时间来计算电阻的. ...

对,探头衰减10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精度受电容影响太大了

这个表测量温度还挺准的。

网友:
头回见这种。

网友:
为什么用2个PT?   是测同一个地方的温度吗

网友:
请大家参考:
http://wenku.baidu.com/view/b12d650c4a7302768e9939d9.html

网友:
从LZ发的IO1波形看,10个波形中前8个波形期间IO1处于Iin状态,用于测量其他IO对电容施加高低电平脉冲后所引起的充放电延时效应;而最后2个波形,IO1在每次脉冲的前10ms期间先转换到Out状态输出低电平以对电容施加放电影响,10ms后切换到Iin状态或高阻态(在余下的时间内不做测量)。
由此看来,LZ只给出IO1波形还是无法弄清和还原整个测量过程的,应该同时提供其他几个IO的时序波形。最好是IO1到IO4在一个波形图内,以便于进行时序与功能分析。

网友C:
形象些:
http://wenku.baidu.com/view/b6fb72d5195f312b3169a5ee.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形象些:
http://wenku.baidu.com/view/b6fb72d5195f312b3169a5ee.html

写得很好的资料。

网友:
利用rc充放电做的,前几次只是充放电几次,最后才测量,这样稳定性和重复性能好点

网友:
不错,这样的想法来实现也好

网友:
学习了,这方法好。。

网友:
顶...学习到一种新方法了...

网友:
不知道这样能做到什么样的精度?

网友:
学习了一种新方法

网友:
新的思路,不错,关建是成本低,但对电容要求高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学习了!看样子是采集两路温度信号!

网友(2014-10-23):
头一次见这种测量方式

网友:
好玩,值得学习

网友:
精度怎么样。

网友:
没见过这种方式,学习一下

网友:
典型的充放电测温,但是这个怎么避免远距离时线电阻的影响。

网友:
那对电路采样精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牛逼,AD都省了

网友D:
放电时间测量,比AD准确,MSP430系列老早前的方案,TI官网有非常详细的文档,LZ可以到TI的应用文档里面去挖

网友:
楼主抄的不全,应该还有一个秒充IO

网友:
标记,,备用

网友:
模拟电子与数字电子的混合产物

楼主:
恩。弟兄们回帖辛苦。32楼这位兄弟说的不错。的确有一个秒充IO。      在中间位置,连接到钽电容上。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995926-1-1.html

网友:
电路图内容太少了

楼主(2014-12-25):
最终的电路图是这样的:J5,J6分别接两个PT1000

网友:
这个可以到 TI  430的用户指南里找  比较器章节。这个是TI的一份应用手册。 写的很详细。

网友(2015-03-27):
引用 网友D:
放电时间测量,比AD准确,MSP430系列老早前的方案,TI官网有非常详细的文档,LZ可以到TI的应用文档里面去挖 ...

您那里还有TI的原版文档吗?或者你说个名。
英文不好,找不到,都不知道该搜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终的电路图是这样的:J5,J6分别接两个PT1000

这是什么控制器?IO口直接接到电容,充电是会不会电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控制器?IO口直接接到电容,充电是会不会电流太大?

MSP430

网友:
留着备用!

网友:
类似单片机做PCB触摸按键的原理。。

网友(2016-03-17):
左边为啥两个电阻呢,不解,难道是啥高级校正算法。

网友:
单片机做PCB触摸按键的原理?还得多多学习,长见识

网友(2016-05-04):
MARK一下,这个有用

网友(2017-08-22):
引用 楼主:
最终的电路图是这样的:J5,J6分别接两个PT1000

R1到底是10k 还是 1k的呢?

网友(2019-01-24):
不错  连ADC都省了  温漂问题也减弱了

网友:
这个方法还蛮新颖的,拓展思路。

网友:
不错的思路,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