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V单片机的内部时钟切换实例

楼主(2014-09-06):
ABOV单片机使用时往往需要进行内部时钟的切换,以适用于不同的操作情况。
         在操作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先打开要切换的时钟源,延时待时钟稳定后再切换为要切换的目标时钟源,延时等待稳定后再关闭切换前的时钟源。且在切换过程中要关闭中断,在关闭中断的情况下可以在中断服务中进行时钟切换操作。
         以下是一个我写的时钟切换实际列子:单片机在平时使用32.768Khz的主时钟,由于程序内容复杂且庞大,所以在32.768KHZ的主频下运行按键扫描会导致按键速度反应过慢,所以在中断中每20ms进行按键操作扫描,当检测都按键时切换时钟进入8Mhz的主时钟,当没按键操作超过15S时则进入切换模式切换为32.768KHZ的低速时钟运行:代码如下请大家自行分析:

/***********************************************************************************
*函数名 : INT_Timer0
*函数功能描述 :定时器中断0中断服务程序
*调用函数:
*函数参数 :
*函数返回值 :
*作者 :佘坤龙
*函数创建日期 :2013-7-2
*函数修改日期 :
*修改人 :
*修改原因 :
*版本 : v1.0
*历史版本 :
**********************************************************************************/
void INT_Timer0() interrupt 13
{
  //32.768KHz时为20ms   //8MHZ时为20ms
    unsigned int  a=0;
    cli();
        first_kescan_ok_if=1;
        ALL_T0_20ms_ok=1;
    int_valve_contre();
        //按键扫描特殊处理
        if(KEY_AUTO)
        {

        }
        else
        {
          sys_clock_in_8M_if=1;    //标记进入高速
          key_scan_auto_if=1;
          hispeed_8M_out_10S_count=0;
          set_modu_exti_time_count=0;
        }

    if(KEY_LEFT)
        {

        }
        else
        {
          sys_clock_in_8M_if=1;    //标记进入高速
          key_scan_left_if=1;
          hispeed_8M_out_10S_count=0;
          set_modu_exti_time_count=0;
        }

    if(KEY_MANUAL)
        {

        }
        else
        {
          sys_clock_in_8M_if=1;    //标记进入高速
          key_scan_manual_if=1;
          hispeed_8M_out_10S_count=0;
          set_modu_exti_time_count=0;
        }

    if(KEY_RIGHT)
        {

        }
        else
        {
          sys_clock_in_8M_if=1;    //标记进入高速
          key_scan_right_if=1;
          hispeed_8M_out_10S_count=0;
          set_modu_exti_time_count=0;
        }

    if(KEY_OK)
        {

        }
        else
        {
          sys_clock_in_8M_if=1;    //标记进入高速
          key_scan_ok_if=1;
          hispeed_8M_out_10S_count=0;
          set_modu_exti_time_count=0;
        }
//设定模式下保持高速
        if(sys_run_modu==SYS_RUN_SET_MODU)
        {
          sys_clock_in_8M_if=1;        //标记进入高速
          hispeed_8M_out_10S_count=0;
        }
if(power_on_if)          //是否允许时钟切换
{
//时钟切换处理
  if(sys_clock_in_8M_if==1)
    {
     if(SCCR!=0X00)//如果没有切换为高速时钟则进入切换状态
         {
           OSCCR|=0X18;//内部时钟速率切换为8MHz
           OSCCR&=0XFB; //开启内部时钟
           while(a<500)
             {
              a++;
             }
           SCCR=0X00; //切换为内部8MHZ
           a=0;
           while(a<500)//等待时钟稳定
             {
              a++;
             }
           timr0_init_state=T0_8M_INIT;  //初始化定时器为8M模式
     }
         if(SCCR==0x00)
         {//高速4M系统时钟时候时,延时判断退出
           hispeed_8M_out_10S_count++;    //延时自增
           if(hispeed_8M_out_10S_count>_8M_10S_TIME)
           {
            sys_clock_in_8M_if=0;  //标记解除切换时钟
                hispeed_8M_out_10S_count=0;
           }
         }
        }
        else
        {
          if(OSCCR!=0X1D)//检查是否切换为SUB OSC成功
          {//如果不成功则开始切换
             a=0;
         SCCR|=0X03;     //切换外部时钟为主时钟
         while(a<10)
                  {
                   a++;
                  }
         OSCCR|=0X04;     //关闭内部震荡器
             a=0;
            while(a<1)      //延时等待系统稳定
                  {
                    a++;
                  }
            timr0_init_state=T0_32K_INIT;  //初始化定时器为8M模式
          }
        }
}
else
{
  sys_clock_in_8M_if=0;
}
        sei();
}

以上属于个人经验总结,不吝赐教!谢谢!希望对我的客户应用ABOV有所帮助!
                                                                                                    2014年8月14日
                                                                                                    FAE:Mark.she

网友A:
ABOV是什么单片机?看完帖子,知道了原来单片机主频时钟是可以在主函数中更改多次的啊,之前都是一个时钟走完所有。那是不是所有单片机都能这么干呢?

网友B:
ABOV单片机
现代单片机
性价比“极高”。

我也在用。

网友C:
这也发到飞思卡尔版块?是来砸场子的吧?

网友:
ABOV单片机,还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发到飞思卡尔版块?是来砸场子的吧?

没搞清楚发帖的方法,就发错了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OV是什么单片机?看完帖子,知道了原来单片机主频时钟是可以在主函数中更改多次的啊,之前都是一个时钟走 ...

主要是客户要求低功耗,而且不能停止运行,又要求操作反应速度快,所以就需要来回切换来适应客户要求,ABOV这个单片机是51的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客户要求低功耗,而且不能停止运行,又要求操作反应速度快,所以就需要来回切换来适应客户要求,AB ...

他价格怎么样呢?价格低的话,内存够大吗?stm8性价比极高,就是内存小了些

楼主:
毕竟是韩国公司,价格要低一些。

网友D:
从来没听说过这公司的片子,一般用在哪些领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来没听说过这公司的片子,一般用在哪些领域?

查了一下,找了点信息:
ABOV-现代单片机
一家韩国的mcu生产公司。由现代(hy)的mcu部门重组而来。
ABOV半导体在2006年自韩国HYNIX分离出来,有超过20年单片机领域耕耘经验。ABOV半导体有单片机和标准IC另类产品。单片机包含:通用型MCU、LCD型MCU、触摸按键型MCU、烟雾检测MCU、3D眼镜MCU、多功能遥控MCU;标准IC包含:LCD/VFD驱动IC、LED驱动I、RESET IC、ELB IC等。ABOV单片机有非常良好的抗干扰性能和高竞争力的价格,已为遍布各个领域的客户提供超过20亿颗的单片机。
优点:
内嵌稳定的存储器设计能力
具有杰出的抗电噪干扰能力,如ESD,EFT,EMC等
专业的技术分析和成本管理,使其成本更具有竞争力
有超过20多年的在各个领域出货MCU的经验,拥有2亿销量记录
对于客户的问题及需求,在24小时内迅速解决

网友:
这是飞思卡尔的论坛,请楼主自重!

楼主:
不小心发错了,求莫大人删帖。我这边没有删除选项。

网友E(2016-05-31):
引用 网友B:
ABOV单片机
现代单片机
性价比“极高”。

现在还在用吗?用什么开发环境?用什么烧录器?

网友:
你是FAE么,有联系方式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在用吗?用什么开发环境?用什么烧录器?

还在用。
用keil开发环境
仿真器、烧录器,ABOV公司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在用。
用keil开发环境
仿真器、烧录器,ABOV公司有的。

谢谢,我也开始正式启用ABOV,ISP有简单方案吗?不喜欢用仿真器之类的东西,最好一根线直接烧录就完事

网友(2016-10-15):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也开始正式启用ABOV,ISP有简单方案吗?不喜欢用仿真器之类的东西,最好一根线直接烧录就完事 ...

现代的单片机用得怎样了,那里取得工具啊,就淘宝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