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V单片机LCD驱动使用心得

楼主(2014-09-06):
ABOV单片机LCD驱动使用心得
         用了这么久ABOV带LCD驱动的MCU也解决了不少应用上的问题,今天有时间总结一些使用心得给大家做一下参考。

         说实话ABOV带有LCD驱动的MCU还是蛮有优势的:
           一,是电路简单基本没有什么外接元器件;
           二,是整合了外挂的IC省去了很多代码上的麻烦;
           三,是控制简单几个几个简单的配置就能够很好的运行起来;
           四,是价格便宜代码空间量大且品质较台系和国内IC有很大的提升;
           五,是开发方便可以用仿真器直接在板仿真调试,所以极力推荐大家使用;
           六,支持段位多,最多可支持8com*60seg 即480个段位;
           七 ,代码 存储空间大最大可以拥有128KB ROM和8.256KB RAM,且支持内部自带EEPROM;
          八,适合低功耗产品,可运行在32.768KHZ的主频下适合电池应用。

          当然开发必然会遇到问题,现将注意点和解决方法归纳如下;
           1,偏压设定:
                  偏压对于段位LCD相当重要,一般LCD的CAD图纸上都会标注有偏压参数,常见的有1/2,1/3,1/4偏压,如果将偏压设定错误的话就会导致显示乱码的现象出现;
                 偏压设定档可以选择内部偏压电阻或是外部偏压电阻,当然除非您所接的LCD的偏压参数有特殊要求则需要续要开外部偏压电阻,然后按照具体要求选择偏压电阻阻值。一般情况下使用内部偏压电阻就足够了,MCU内部的偏压电阻一般是51k左右;

          2.DUTY设定:
               DUTY参数的设定对于LCD也很重要,该参数在LCD的CAD图纸资料上也会标注,如果设定不当的话就会导致不正常显示,常见的有1/4duty 或1/8duty等,只有设定正确后才有正常的显示;

         3.LCD工作电压:
              LCD是一个对电压敏感的器件,电压过高时就会导致显示有鬼影或是全显示,当电压过低时也会导致显示过于暗淡或是没有显示,所以根据LCD图纸上的参数选择一个合适的电压是非常重要的;

        4.LCD刷新频率设定:
          其实LCD的显示方式和LED段位的显示方式很相似,都是扫描利用视觉暂留的方式进行的,不同材质的LCD对于刷新频率的响应速度是不一样的。对于同一材质液晶屏而言其响应速度一定,当刷新速度过高时其会出现重影现象,当刷新速度过低时则会出现闪烁的现象,只有合适的刷新速度才会有高质量的显示。当然如果同显示段位越多刷新速度就要求越快,同时对于液晶材质的响应速度也就要求越高。响应速度慢的液晶材质只适合做段位数较少的显示内容。这一点对于显示质量要求较高的客户要引起重视!

        5.对LCD控制寄存器的写入:
         ABOV单片机在LCD显示过程中不要对LCD开关控制位进行写操作,即使每次写入数据都一样,因为这样的操作会导致整体屏幕闪烁,建议只有在开关显示的时候或是初始化LCD设置的时候进行LCD的控制寄存器的读写!

      6.ABOV 的LCD  显示内容寄存器的指定:
          由于ABOV 单片机使用的显示内容寄存器使用的是XDATA空间,所以在使用时需要人为的进行寄存器的关键字位置指定。比如数据手册显示内容寄存器如下图:

    ze
     则 需要进行如下定义:
//Xdata  区域中的LCD显示映射定义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9G _at_  6;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10G _at_ 7;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11G _at_ 8;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12G _at_ 9;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13G _at_ 10;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14G _at_ 11;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15G _at_ 12;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16G _at_ 13;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17G _at_ 14;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18G _at_ 15;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19G _at_ 16;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20G _at_ 17;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21G _at_ 18;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22G _at_ 19;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23G _at_ 20;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24G _at_ 21;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25G _at_ 22;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26G _at_ 23;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27G _at_ 24;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28G _at_ 25;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29G _at_ 26;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30G _at_ 27;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31G _at_ 28;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32G _at_ 29;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33G _at_ 30;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34G _at_ 31;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35G _at_ 32;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36G _at_ 33;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37G _at_ 34;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38G _at_ 35;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39G _at_ 36;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40G _at_ 37;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41G _at_ 38;
xdata unsigned char  LCD_PIN42G _at_ 39;
这样就可以对显示内容进行操作了。

以上是个人经验总结,不吝赐教!谢谢!
                                                                                                    2014年8月14日
                                                                                                    Mark.She

网友A:
MC96F6508A:
电池3V供电,RTC运行,LCD显示,250ms唤醒一次,
电流:25uA。
电流稍微大了点。如果10uA,完美的很了。

网友(2014-10-20):
引用 网友A:
MC96F6508A:
电池3V供电,RTC运行,LCD显示,250ms唤醒一次,
电流:25uA。

这个是51核的不?

网友:
也关注过,RTC运行电流还是大了点

网友B:
我们公司也用MC96F6508A做遥控器,有没有用8316做控制板的?我觉得做控制板稳定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也用MC96F6508A做遥控器,有没有用8316做控制板的?我觉得做控制板稳定性不好。 ...

有的,做洗脚机什么的都有

网友(2016-08-08):
引用 网友A:
MC96F6508A:
电池3V供电,RTC运行,LCD显示,250ms唤醒一次,
电流:25uA。

大虾!你好!
请问如果RTC OFF , LCD OFF, 进入STOP MODE,电流最小多少?
GPIO 如何配置呢?外设都关闭。

网友:
如果RTC OFF , LCD OFF, 进入STOP MODE,

你还唤醒吗?

不唤醒,在1uA以下。

1/4s中断唤醒一次,我是5uA

注意:不能接仿真器,LVR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