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春风电源,示波器看指标好象比较差,求指教

楼主(2014-09-06):
空载的时候不知道哪里来的干扰脉冲,VPP有300mV

模拟示波器看也一样的

设为5V输出,充手机时的纹波有60mV,

模拟示波器波形一样的

5V恒压到恒流的波形变化,有振荡,过渡时间230uS

10V恒压到恒流波形,有很大过冲,过渡时间300uS

恒流到10V恒压,过渡时间1mS

1、感觉纹波跟开关电源的差不多了,怎么才能减小啊?
2、恒压转恒流的波形怎么改善?
3、恒流到恒压,过渡时间能再小吗?
4、感觉这几个指标是相互制约的,对吗?
5、前辈们,你们做的电源暂态响应如何,能贴出来看下吗?

网友A:
探头地线要尽量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地线要尽量短

干扰脉冲是这样控制

网友:
示波器地线 你是否加的是输出滤波电容那里。

楼主:
没人注意瞬态响应问题吗?

网友B:
先把干扰脉冲原因找找,这个应该不是线性电源造成的吧,倒像是哪里的开关电源造成的。看到过到过房间LED照明灯造成示波器干扰的情况,楼主好好找找原因先。你做的这个过冲实在是太大了,弄不好就把设备给搞坏了。过冲、瞬态这些个跟电路回路的补偿有关,那几个补偿电容大小得调整,得实地试验。楼主可以网上找找安捷伦E36XX系列的一些个电源图纸参考参考,春风电源的结构跟安捷伦电源36系列电源相似,不过做了大幅度简化,安捷伦电源的瞬态等各方面指标都很好,里面一些补偿电容的取值等可以借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探头地线要尽量短

一看就是高手,这才是提高测试准确性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干扰脉冲原因找找,这个应该不是线性电源造成的吧,倒像是哪里的开关电源造成的。看到过到过房间LED照 ...

谢谢前辈,我的补偿电容就是调过

网友(2014-10-06):
同问,,很关心搞定没?

楼主:
还没呢,这个板块没人光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我一直没有搞明白他的图里的功率调整管Q3,Q4是如何导通的,当然输出在10V以下的时候当然正常,但 ...

你要注意一点,运放正负供电的地,并不在主电源的地上,而是在输出端

网友(2014-12-12):
纹波搞定没有呀?我的纹波剧然有600多MV,第一次测我还以为是60多MV呢,我测了一下我200多元的数控电源(开关电源供电)是300多MV

网友(2015-02-24):
那几个补偿电容要调好其实不容易,专业点的需要环路分析仪来扫开环特性曲线。

业余条件下建议先去掉这些补偿电容,存电阻先调,然后慢慢加电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