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的镜像文件删不掉,求解。

楼主(2014-09-06):
U盘启动后也删不掉,有何妙法么?

网友A:
明显是一键备份留下的数据

网友B:
把有用的文件备份出来,直接删除分区然后重建

网友:
用Linux系统来删除这个文件。

网友:
重置文件权限看看... 另外看是否在特殊文件夹内的, 这样得用另一种方法删了

网友:
pc hunter 删除顽固文件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有用的文件备份出来,直接删除分区然后重建

您是说有必要搞掉全部文件吗?这不是重新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一键备份留下的数据

可能是,如何弄掉呢?好歹也有个3G的空间,浪费了。

网友:
备份一下,然后格式化可以吗?

网友:
用软件粉碎掉

网友:
试试看安全模式。。。。。。。

网友:
试试权限问题

网友C:
所在分区点右键》属性》工具》检查驱动器中的错误。检查完后他就会不见。

网友:
XP下的话,就直接用Xuetr这个软件删除。效果不错的

网友D:
实在删不掉就用u盘做个pe的引导启动盘,进pe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删不掉就用u盘做个pe的引导启动盘,进pe删。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用unlocker 或者 winrar的“压缩后删除原来的文件”的功能试试。

网友:
试一下unlocker工具,看是被谁锁定了

网友E:
搞个pe系统就ok了,话说现在弄系统的都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个pe系统就ok了,话说现在弄系统的都会吧。

实话,我又进行了测试,也用上了U盘启动的PE,但问题依旧。我做了个文本测试,新建文本文档2,3,因为已经有了一个“新建文本文档”,然后在2,3里打字,能正常保存。但就是不能改文件名,在XP下和PE下都这样。病毒吗?用PE启动应该不会再有啊?这是肿么了?

楼主:
这个是我试图改文件名的出错对话框。

网友:
要不用chkdsk命令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在分区点右键》属性》工具》检查驱动器中的错误。检查完后他就会不见。 ...

出来是这个,貌似磁盘有问题了?

网友:
格式化硬盘,我就不信搞不死

网友F:
哈哈,用过惠普“增霸卡”就知道,有时候格式化还是不行,固化在主板上,必须安装才能进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用过惠普“增霸卡”就知道,有时候格式化还是不行,固化在主板上,必须安装才能进系统 ...

呵呵,您不别说,才搞定过""增霸卡"",直接在BIOS里把那个东东给关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来是这个,貌似磁盘有问题了?

看来软件方法是不能帮到你了。。。

网友:
del \\.\d:\a.txt

网友:
用unlocker这个软件试试。。

楼主:
按你的意思,我在DOS下做了如下动作,结果又是悲剧了,看样子要拿活动硬盘备份后格式化的节奏。
+++++++++++++++++++++++++++++++++++++++++++++++++++++++++++++++++++++++++++++++
F:\DJsysbak>dir
驱动器 F 中的卷是 shengai
卷的序列号是 6010-DB90

F:\DJsysbak 的目录

2010-09-04  13:39     3,920,577,236 C_PAN.GHO
2009-09-09  09:09               126 c_pan.txt
2012-03-21  11:19       789,118,062 WinXp.GHO
2013-01-08  18:21       658,040,154 WinXp2.GHO
2014-05-18  01:38       747,482,730 WinXp3.GHO
2014-09-09  21:04             5,632 ~WRD0004.tmp
2014-09-09  21:04            19,968 ~WRD0005.tmp
2014-09-09  21:04            19,968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2014-09-09  21:40                 9 新建 文本文档 (2).txt
2014-09-09  19:41                 6 新建 文本文档 (3).txt
2014-09-10  19:22                 6 新建 文本文档 (4).txt
2014-04-11  20:20             1,489 新建 文本文档.txt
              12 个文件  6,115,265,386 字节
               0 个目录  1,911,746,560 可用字节F:\DJsysbak>type c_pan.txt
禁止删除本文件和以C_PAN开头的其它文件,否则"一键GHOST"将无法使用
Don't delete this file, otherwise "1KEY GHOST" is not used.

F:\DJsysbak>copy c*.txt a.txt
已复制         1 个文件。

F:\DJsysbak>type a.txt
禁止删除本文件和以C_PAN开头的其它文件,否则"一键GHOST"将无法使用
Don't delete this file, otherwise "1KEY GHOST" is not used.

F:\DJsysbak>del a.txt
F:\DJsysbak\a.txt
拒绝访问。

F:\DJsysbak>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意思,我在DOS下做了如下动作,结果又是悲剧了,看样子要拿活动硬盘备份后格式化的节奏。
++++++++ ...

加了 \\.\ 吗?

del \\.\F:\DJsysbak\a.txt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了 \\.\ 吗?

del \\.\F:\DJsysbak\a.txt

F:\DJsysbak>del \\.\F:\DJsysbak\a.txt
\\.\F:\DJsysbak\a.txt
拒绝访问。

++++++++++++++++++++++++++++++++++++++
大哥,我这不是LINUX啊。。。。
由你的ID想到的,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啊。

网友:
Ubuntu解决一切Windows问题

网友H:
这文件存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文件存在哪里的?

winXP下F盘

网友:
还不行就弄个u盘版的Linux去干掉他,比CDLinux或者Ubuntu光盘不安装直接光盘引导,我用这种方式修过u盘软故障,当时在win下连量产都不行,Linux果断OK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回头试一下。

网友:
权限问题,右键属性安全里看,操作用户缺少特殊权限一项。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

网友:
用粉碎工具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如下图,找不到"Ghost",可是明明就在H盘下面:

网友:
硬盘分区表错误,赶快备份全盘然后全盘重新分区格式化...以后重要数据都要多备一份了,这硬盘开始变得不稳定了...

网友:
用资源监视器看下,那个程序占用了这个文件,即可!

网友I:
引导到dos下也干不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导到dos下也干不掉吗?

您看贴不认真啊,上面有我DOS下的失败记录。

网友:
我以前也遇ghost备份的镜像删不掉,用管理员权限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