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效率问题

楼主(2014-09-06):
我想做一个输入13-16V输出为5V-10V,电流1.5A的DC-DC开关电源,用什么类型(正激式、反激式,BUCK等)效率最高呢,效率要达到85%的说。

网友:
不隔离当然是buck。想要效率高用同步整流。

网友:
肯定正激啊

网友:
buck+同步整流

网友:
BUCK+同步整流效率应该能94左右吧

网友A:
降压型用BUCK最方便,要求高还可以上同步整流

网友:
BUCK方案就可以的

网友:
同解,BUCK降压就可以满足

网友:
电源,向往中

网友B:
弄个同步整流的buck IC就行,你这功率用IC问题不大

网友:
TI官网有很多啊,楼主找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同步整流的buck IC就行,你这功率用IC问题不大

老师不让用集成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压型用BUCK最方便,要求高还可以上同步整流

BUCK是要用分离器件搭建的那种吗,我们老师规定不让用集成IC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不让用集成IC

哦,以为你是需要这么一个电源。。。。
看来本身就是为了做电源啊。。那先从最简单的buck开始吧,先不做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以为你是需要这么一个电源。。。。
看来本身就是为了做电源啊。。那先从最简单的buck开始吧,先不做 ...

但是要求效率要高,我尝试一下同步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要求效率要高,我尝试一下同步

亲,您有没有关于同步整流参考资料呀,我想学习一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