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下调试KE02问题,求指导!(已解决)

楼主(2014-09-06):
先感谢莫大和飞思卡尔,今天收到KE02评估板!很漂亮!
收到板子,开工调试!
选择调试环境MDK5.11a 装上补丁、驱动
之后再按住复位键SW1 拷贝DEBUG-APP_Pemicro_v106.SDA,再松开SW1,拔下USB线!
从电脑管理看到

进入keil 随便运行一个串口工程!
点击仿真 出现如下界面:(可否正确?)

连接 提示如下:
开始用,求指导!

网友A:
提示加载一个.arp文件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加载一个.arp文件错误。

这是什么文件?是我的KEIL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文件?是我的KEIL的问题?

你可以先看下keil目录下有没有这个文件。FLASH烧写算法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看下keil目录下有没有这个文件。FLASH烧写算法文件。

确实有如图:

我的电脑是win8 、64位的,会有影响吗?

网友A:
以下转自网络:

首先这个链接有一些关于FRDM-KE02Z文档的链接: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b=Documentation_Tab
你可以看看。
另外,关于使用MDK来编译KE02,首先,你需要使用MDK472_a软件,另外,你需要1.安装安装PE的驱动,Freescale Kinetis OSJTAG Drivers V1.12,下载地址:www.keil.com/download/docs/408.asp

2.下载KEIL环境下对KE02产品补丁,keil_pemicro_plugin_v1.13,下载地址:http://www.pemicro.com/fixedlinks/keil_pemicro_plugin_v1.13.zip。 解压上面的文件,把解压文件夹中的PEMicro文件复制到..\KEIL\arm文件夹中

3.打开工程option,选择使用的器件为KE02Z64M2,然后设置Debug选项,选择PORT和target CPU

lz看下芯片选对了么?

楼主:
看到这个帖子:
【经验分享】OpenSDA调试器更新了(支持Windows8)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5886-1-1.html
我需要升级到支持win8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转自网络:

首先这个链接有一些关于FRDM-KE02Z文档的链接: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b=D ...

恩,非常感谢你的热心指导!
文档看了些!(虽然没全看!)
补丁没装!!!!但是你给的连接失效了!能再给个包吗?谢谢!
我先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非常感谢你的热心指导!
文档看了些!(虽然没全看!)
补丁没装!!!!但是你给的连接失效了!能再 ...

”补丁没装!“,找到原因就好,补丁LZ自己找下。

楼主:
终于解决!
折腾一晚上,分享下经历!遇到同样问题的,算个教训!
首先 问题和这个帖子说的一样:
【经验分享】MDK5.11a使用飞思卡尔板载调试接口注意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3231-1-1.html

但是,时代在改变,从官网下载最新的驱动后,是不需要在安装其他补丁了!
最新的驱动地址:http://www.keil.com/download/docs/408.asp

注意:
问题容易出在这!
安装驱动时,安装的路径必须在KEIL同一安装目录下!!!!

否则就出现找不到芯片型号!以至于不等仿真调试!

折腾一晚,都熟悉了!大家对于keil的ke02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网友B:
从keil 写的程序,如何才能下载到板子中去呢。。楼主能不能给贴几幅过程图。、。

网友C:
可以帮忙看下MDK5.11a下有没有KV10Z32这颗芯片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keil 写的程序,如何才能下载到板子中去呢。。楼主能不能给贴几幅过程图。、。 ...

过程图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keil下调试心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4964-1-1.html
如果还有问题,再找我给你截些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帮忙看下MDK5.11a下有没有KV10Z32这颗芯片吗?谢谢!

有的,keil5的芯片包是要自己安装的,他提供了插件接口,点一下就安装了!

楼主:
顺带 把文档下载地址给大家!
奇怪,坛子里没人提起 用户手册与数据手册!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kline=Data%20Sheets

网友D:
不错,正想搞一个试试,这下何以先预习一下少走弯路了。谢过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正想搞一个试试,这下何以先预习一下少走弯路了。谢过楼主

开始调试还是有些迷茫的,好在坛子里各个平台的搭建都做了介绍!
不过一些细节问题还要注意下!比如我犯得错误!
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始调试还是有些迷茫的,好在坛子里各个平台的搭建都做了介绍!
不过一些细节问题还要注意下!比如我犯 ...

LZ 我开始调试遇到了问题
详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5133-1-1.html
麻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解决!
折腾一晚上,分享下经历!遇到同样问题的,算个教训!
首先 问题和这个帖子说的一样:

谢谢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现在终于解决了呢

网友F:
等板子到了,用openocd试一下,也发个教程出来,完全不用改板载仿真器里的firmwar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我开始调试遇到了问题
详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5133-1-1.html
麻烦看看 ...

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等板子到了,用openocd试一下,也发个教程出来,完全不用改板载仿真器里的firmware的 ...

期待你的教程,到时,来给我恢复下你的帖子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