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打算从STM8S系列转到AVR,用了mega128,居然程序不运行

楼主(2014-09-06):
从PIC转STM8S,结果STM8S太令人失望,电源有很微小的波动都复位,难以用在无线发射控制的场合,于是放弃。今天转到AVR,尝试一个小程序,结果却不运行,太费解了。
板子是正常的,因为写demo程序是运行的,但是我用avr studio 5编译却不运行,就好像死机一样!
哎,求解
单片机是 mega128a ,内部晶体。下面的程序是闪灯,demo程序是闪的 。
#include<avr/io.h>
int main(void)
{

   PORTC=0xff;
   DDRC=0xff;
    while(1)
    {
                PORTC^=0xff;
                _delay_ms(100);

}
}

下面是demo程序,其他单片机熔丝位一样的设置。

/*******************************************
  文件:LED.C
  环境:编译为ICC AVR6.25A,仿真为AVR Studio4.10
  硬件:ATMEGA16芯片
  日期:2008年12月10日
  功能:采用IO口驱动发光二极管,并实现流水线功能
  备注:本系列例程参考了ouravr各位网友提供的相关资料,再此表示感谢
/******************************************/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毫秒级延迟程序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主控程序
void main()
{
   uint k;
   DDRC=0XFF;
   PORTC=0XFF;
   while(1)
   {
   for(k=0;k<8;k++)//循环闪烁
   {
   PORTC&=~BIT(k);
   delay(50);

   PORTC|=BIT(k);
   delay(50);
   }
   }
}

网友A:
需要设置熔丝不兼容m103

网友B:
估计你转到哪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转到哪也是这样

对不起,还真是AVR128这个芯片有卡住我,我用过PIC汇编,STM8/STM8S/还用过STM32,都是弄产品,至于这个AVR128我是不懂,我只懂AVR的48和88,总之我不懂128。
对了,如果你太厉害了,请不要看这些这么低级的帖子。大神请绕道

网友C:
STM8会不会是调压器电容的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同样的程序,在win7上ICC7.xx的不行; 用xp装ICC AVR6.3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8会不会是调压器电容的问题?

不是呢,用示波器看VDD电压,开无线发射时VDD波动几百毫伏,就复位了,工作电压3.3V,用内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设置熔丝不兼容m103

谢谢啦!!!!

网友:
靠,正用stm8s105k做无线。网上反应stm8问题偏多。

网友:
难道你的无线电源和单片机共用一个,做大功率无线发射要单独供电。你如果不隔开,用avr很遗憾的告诉你,avr也有掉电保护,就是电压低于某个值会复位

网友:
10楼正解,做大功率无线发射要单独供电

网友:
记得avr熔丝位有个bovd低电压设置

网友:
找到VDD波动的原因,就应该想办法解决,仅靠换芯片不一定有效

网友:
楼主方向搞错了  既然 波动几百毫伏,应该解决电压的问题才对

网友:
电源问题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