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K60FX512VLQ15的芯片可以用SWD下载吗?

楼主(2014-09-06):
如题?看数据手册上说是支持的,但是好像网上的K60核心板都是用的JTAG下载的,所以想问各位大神,用SWD下载稳定否?可行吗?谢谢!

网友:
这个不用怀疑了,没问题。

网友:
必须可以啊!!

网友:
必须可以!

网友:
布线紧张的话我一般就只留SWD了,稳定性没出过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A:
SWD下载稳定否?可行吗?
答:稳定,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D下载稳定否?可行吗?
答:稳定,可行。

OK  谢谢,现在画的板子上留的下载接口就是S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