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平衡车,卡尔曼滤波效果怎么样才算好!

楼主(2014-09-06):
求各位大神指导指导,卡尔曼滤波应该达到什么效果才能让车子立住?还有,不用码盘测速,    PWM  = Kp*Angle + Kd*Gyro_x;          //PID:角速度和角度    只有这条语句可以让车子站稳吗? 谢谢!

楼主:
青色:角度原始数据;    蓝色:卡尔曼滤波之后  黄色:角速度

网友A:
只是站立的话,用互补滤波就可以实现了。而且站立和速度关系不大,关键是角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站立的话,用互补滤波就可以实现了。而且站立和速度关系不大,关键是角速度 ...

你好,我想再问互补滤波之后的跟现在这个波形差不多可以了吗?互补P、D值大概取PWM多大呀?

网友:
平衡车对角度的要求不是很高的,差不多就行了,基本肉眼能观察感觉准确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