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什么情况下需要工作在半双工状态?

楼主(2014-09-07):
网卡一般都是自动状态的,但看到一些设备有些时候会设置为半双工,半双工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
当另一端不支持全双工的时候

网友:
很老的那种叫“集线器”的东东,内部没有RAM,一个端口发数据,所有端口阻塞,所以是半双工。
现在的“交换机”内部有RAM,储存转发的,所以是全双工。

网友:
发送数据时,接收端也能听到,就是半双工了

网友:
以前的才用半双工的

网友:
设置为 Auto 模式就可以了哈

网友:
自动就可以了

网友A:
对端设备老旧,比如是HUB 或者线路质量太差,需要勉强使用的场景,可以试一下强制降低速率并改为半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端设备老旧,比如是HUB 或者线路质量太差,需要勉强使用的场景,可以试一下强制降低速率并改为半双工 ...

比如传送视频带宽不足的情况会卡顿,用半双工会有改善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传送视频带宽不足的情况会卡顿,用半双工会有改善不?

要看是那个环节带宽不足,如果是因为网线质量引起的,或许可以一试
如果是其他环节,比如从运营商购买的带宽不足,那在网卡那里纵然是倒腾出花来,也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