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坏了,不定时重启,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啦~

楼主(2014-09-07):
win7系统,电脑四年多了,最近出毛病了。
症状是不定时重启,有时候刚开机的时候就会重启好几次。
有时候用了很久才会重启。
重启后有相当大的概率会重启不成功,在主板自检完成之前就会重启好几次。

像断电的那种,重启后会进入黑屏界面,提示说上次电脑不正常关机,是正常启动windows还是进入安全模式。
有一次因为重启次数多了,竟然进入了磁盘错误恢复那个界面,磁盘扫描了一刻多钟。

一般来讲,电脑年头多了,最容易出问题的是电容。
不过,我的主板是华硕P5QL-pro,是传说中的固态电容,应该没有主板电容失效的问题。

那么剩下的就是电源电容的问题。
拆开电源看,果然电容有点鼓包,还有两只巨型电容,用手指头弹起来,空空有声,可能是子母电容。

可是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大部分的主板电容失效的症状是:刚开机的时候容易失常,开机烧一会之后,温度上来了,症状就消失了。
而不是像我这个这样,电脑开机好久还是会重启。

实在找不到问题的所在了,大家可否给我提些参考建议,集思广益嘛。
要是有人遇到了与我类似的问题,就更好了。
希望大师指点迷津。

对了,应该不是散热的问题。
机箱风扇运转正常,温度不高。
如果是过热的问题,机器会自动关机,而不是自动重启。

网友A:
换电源,或者还电容试试,我的就是换电容好的

网友:
电容是指 电源里的大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或者还电容试试,我的就是换电容好的

电源里的电容不同容量的有好几种。
我手头只有有限的几种。参数肯定配不上。

请问:如果保证电容的电压及容量都高于原配,是否会有问题?

网友B:
又有一台电脑。。每天晚上11点自动关机。。。查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里的电容不同容量的有好几种。
我手头只有有限的几种。参数肯定配不上。

没问题,电压保证,容量不要差太多就行,我是用拆机的电容(废品站淘换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有一台电脑。。每天晚上11点自动关机。。。查不出来。。

非常准时?你这个更灵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电压保证,容量不要差太多就行,我是用拆机的电容(废品站淘换来的) ...

好的,谢谢。我试试。
不要最后把主板搞死了就行。

网友:
病毒或者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有一台电脑。。每天晚上11点自动关机。。。查不出来。。

bois 设置呢?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先排除内存接触不良的可能(内存接口用橡皮擦擦,除氧化),不行再重装系统试试,4年了,硬盘有可能快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
不要最后把主板搞死了就行。

最好手上有多余电源atx试试,还电容一定要先检测电容好坏最好有电容表测测,没有就串个灯泡试试,

楼主:
换电源是要银子的。
要先确定是不是电源的问题,才好换啊。

网友:
内存,显示,抠下来,擦擦,bios电池卸下来,主板放放电,进入bios看看cpu,主板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A:
串灯泡,你百度下开关电源维修 串灯泡就明白了

楼主:
我的电源好像被人骗了。
上边标的是荣盛达的 领航者460.
淘宝没搜到这个牌子。
三无产品也能正常工作四年?这让正品怎么活?

网友:
先把老系统ghost备份一下再重新装个新系统BIOS重置一下,如果故障依旧那就是硬件的问题了,否则就是原系统的问题。

网友:
先换/修电源再说吧 稳定的硬件是系统稳定的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灯泡,你百度下开关电源维修 串灯泡就明白了

谢谢,我试试。

手上有个20块的电容表。不准,不过测一下电容是否失效还是可以的。

网友C:
这个主板我用过一张,貌似用了3月就送人了,超频不行。看楼主的情况,最大可能是电源问题。你先把坏了的电容换了吧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电源是要银子的。
要先确定是不是电源的问题,才好换啊。

有遇到楼主相似问题。后面换了比之前大的电源,现在没出问题

网友D:
最大的电容不用换,换低压的鼓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我用过一张,貌似用了3月就送人了,超频不行。看楼主的情况,最大可能是电源问题。你先把坏了的电 ...

intel的U不用超频吧?
当初配电脑的时候已经被奸商坑了一把了。
我说要华硕P5Q,结果他说P5QL PRO一样的,还便宜200块。
妈的,配好电脑我回去一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主控芯片低了一级。

这个电源竟然是李鬼。
荣盛达有,领航者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的电容不用换,换低压的鼓了的

谢谢。
请问为什么换低压鼓了的?

楼主:
嗯,我也认为不是bios的问题。
楼上那个“11点准时关机”的老兄,估计是BIOS问题。

晕~
你就是那位老兄。
把bios恢复默认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有一台电脑。。每天晚上11点自动关机。。。查不出来。。

软件定时关机了吧

网友E:
散热呢?如果很久不清理灰尘,或者导热硅失效,保护机制启动了,也这个样子,遇到过这种问题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散热呢?如果很久不清理灰尘,或者导热硅失效,保护机制启动了,也这个样子,遇到过这种问题的电脑。 ...

散热良好。灰尘两个月前刚清过。

如果是温度传感器失效的话,倒是有可能自动关机。
不过不会是重启。

网友:
P5QL-pro啊,老问题了,BIOS没电,电源老化功率不够,我就这个问题,开始换bios电池好了,再后来又出现换电池不管用,检查电源的输出不稳定,换了电源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el的U不用超频吧?
当初配电脑的时候已经被奸商坑了一把了。
我说要华硕P5Q,结果他说P5QL PRO一样的 ...

外游戏性能不够的话,会去超频。反正超频在我看来除了多耗电点,没任何坏处,

网友F:
一般是电源的原因

网友G:
如果你的主板CPU散热器附近电容没有鼓包的话,以我的经验来看八分之八十是电源问题,建议更换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源好像被人骗了。
上边标的是荣盛达的 领航者460.
淘宝没搜到这个牌子。

其他零件便宜点真无所谓。个人觉得电脑最重要的四个件就是电源,显示器,键盘和鼠标。我不玩大游戏,呵呵。

电源我推荐2牌子,也是我自己在用的,一个是“全汉”一个是“台达”。都是台湾的品牌的。
我现在打字的这台机电源是“全汉”的,电源差不多用了3万小时了,机箱里的零件都换了好几轮了。就电源没换过。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电源的原因

恩,电源的嫌疑最大。
刚刚测了一个标有10V2200u的电容,容量就剩200u了。

目前纠结的就是:一般电源电容老化的问题,都是刚开机会出问题,开机后,电容烧热了,就不容易出问题了。
而这个开机很久还是会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零件便宜点真无所谓。个人觉得电脑最重要的四个件就是电源,显示器,键盘和鼠标。我不玩大游戏,呵呵 ...

电脑城的惯用伎俩。
你在家想好的型号,到他们那里没货,就给你推荐差不多的型号,说是便宜200元云云。
实际是,至少便宜400块,他们不仅多赚了200,性能还差好多。

说多了都是泪。只怪当时年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的主板CPU散热器附近电容没有鼓包的话,以我的经验来看八分之八十是电源问题,建议更换电源!!! ...

正有此意。

现在先换几个明显鼓包的电容。看看效果。
坏过的电源,即使修好了,心里也有阴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挂掉。再拉着主板陪葬就悲剧了。

网友:
  你自己都看到鼓包了,花200多换个好点的电源 就行了,不要折腾了

楼主:
现在又纠结了:标称10V2200u的那个电容,明显的坏了。
可是手上没有这么大的。
三个670u的电容并联会发生什么事?

网友:
换电源,或者还电容试试

楼主:
楼主去并联电容去了。
如果从此之后楼主不来发帖了,那就是被电容炸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又纠结了:标称10V2200u的那个电容,明显的坏了。
可是手上没有这么大的。
三个670u的电容并联会发生什 ...

去电脑城买个旧电源也不贵,选好的也就30-40元,不为了研究就别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又纠结了:标称10V2200u的那个电容,明显的坏了。
可是手上没有这么大的。
三个670u的电容并联会发生什 ...

并联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电脑城买个旧电源也不贵,选好的也就30-40元,不为了研究就别折腾了

电工嘛,你懂的,就是喜欢折腾。
我只算半个电工,只能折腾点低级的东西啦。多少能学到点什么。

网友:
其实,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是拔插内存先。

网友:
换电脑吧

网友:
肯定是电源问题,以前碰到过。自己瞎保护了

网友:
大概是10年前,当时在农村用的是台式机,总是莫名其妙就重启死机,后来发现是1公里外一个养猪场要启动一些机器,导致瞬间电压太低。

楼主:
有两个小白问题:
1、为什么点解电容爱鼓包的都是低电压大容量的?
2、我发现电源的焊锡不太好熔化,是因为用了劣质焊锡吗?还是电源故意用了高熔点焊锡?

网友H:
用热风枪加热就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热风枪加热就好拆了

拆下来没有问题。

原来的焊点只有一点点锡,还不容易化开,吸锡器也吸不到什么东西。
我用自己的焊锡又补了一点锡,然后再用吸锡器吸,就彻底干净了。

你能回答50楼的问题吗?

楼主:
根据23楼的兄弟的建议,换了两只明显鼓包的低压电容。
一只标称10V2200u的,用两只16V1000u的电容并联代替了。
另一只标称10V1000u的,用一只16V1000u替换刚刚好。

我的电容还是上次修液晶显示器时买的,电解电容太容易坏了。

目前电脑正常开机,没有发生异常。

楼主:
坏的电容容量掉的太离谱了,1000u和2200u的容量,现在都只剩100不到。

楼主:
这就是那两粒老鼠屎。
Asia'x?这个牌子的电容我也没听说过,淘宝还是搜不到。
连电容都是山寨货?牛逼大了。

网友:
多数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