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或者12864液晶屏怎么区分是5V的还是3.3V驱动的

楼主(2014-09-08):
我手头上有很多1206和12864液晶屏,但我不知道哪些是3.3V驱动的,我想3.3V的单片机控制液晶屏,求解答

网友A:
这个就是天书,别人没法知道,只能自己根据型号搜索下,或者根据液晶屏电源引脚上的电路猜一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天书,别人没法知道,只能自己根据型号搜索下,或者根据液晶屏电源引脚上的电路猜一猜了。 ...

我也觉得挺难的,没有资料不好下手啊,不想买新的液晶屏,想省点钱用手头上的这些液晶屏,但这些以前都不是我买的

网友B:
用3.3电源驱动一下,正常的就是3.3的,非正常为5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试试。 如果没驱动的话,3.3v下调对比度能调黑的应该是3.3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挺难的,没有资料不好下手啊,不想买新的液晶屏,想省点钱用手头上的这些液晶屏,但这些以前都不 ...

拿一片杂开看看是什么心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3.3电源驱动一下,正常的就是3.3的,非正常为5

如果是3.3V用5V驱动了,大部分情况下会显示不正常,基本上全黑或者一半是黑的

网友:
没见过1206有3.3V的 孤陋寡闻了

网友:
以后每次入手要记得及时标记上,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
按照从低到高加电压测试,这个是不二法则.

网友:
自古四楼出真相

网友:
看规格书,肯定有

楼主:
哈哈,基本上知道了,谢谢各位

网友:
一般来说3V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5V的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