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LD的算术处理能力

楼主(2014-09-08):
这个怎么理解?
百度了下,所谓的算术逻辑单元ALU包括AU算数运算单位(16个逻辑运算)和LU逻辑运算单位(加减乘除操作),,所以说应该分成两种运算能力?
那CPLD相对来说LU强呢还是AU强?
跟单片机的AU和LU运算能力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
哦,搞错了,是算术,不是算数

网友A:
一般来说CPLD一直是充当胶水电路,你可以当成小规模门电路集合,算不上什么处理能力。
说AU和LU的实现还是考虑用FPGA。
跟单片机的ALU区别,单片机是做好的,你只需要用程序控制运行就行,CPLD/FPGA没有所谓的AU或者LU,你需要的话,就自己描述一个,有更多自主性,但前提是你描述出一个ALU.
另外 乘法器和除法器难度跟逻辑运算和加减运算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是个运算符就能搞定的。

现在有LATTICE 的 MAXO2系列的PLD,从功能和规模上看已经是FPGA了,还说自己的PLD。以及ACTEL的某些FPGA,除了需要内核电压,怎么看都像CPLD。所以CPLD和FPGA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晰了。

网友B:
不能直接比较的,一个可以并行运算,一个只能串行运算。如果都是只用一个的话mcu相对快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比较的,一个可以并行运算,一个只能串行运算。如果都是只用一个的话mcu相对快点 ...

意思是CPLD只能串行运算吗?

网友:
运算的话,FPGA更合适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CPLD只能串行运算吗?

cpld就是干 并行 的,
我的一个工程就是同时开了3个乘法器,两个加法器,虽然结果比输入要延时3个周期,但是每个周期都可以输出计算结果。如果用mcu,你算算需要多少周期才能算出结果

网友:
是串行和并行的比较。如果CPLD资源较多,那可以并行运算的就多,速度肯定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CPLD一直是充当胶水电路,你可以当成小规模门电路集合,算不上什么处理能力。
说AU和LU的实现还是 ...

以前数字电路系统实验课上的时候只做过全加器的仿真,也没有具体了解这东西。
昨天听群里的人说CPLD的数据处理能力如何如何强,我问原因的时候,说是因为逻辑运算很强,说是多数数据处理都能用逻辑门表示出来。我对CPLD也不是太了解,不太懂他所说的用逻辑门实现数据处理,所以比较困惑,比如如何实现矩阵运算之类,硬件乘法运算之类的的...现在看来是需要人来
实现的。?
乘法器不太清楚,查了下,好像是加法加上移位运算,移位运算记得当时好像做过用逻辑门搭过,不过现在忘地差不多了,百度了下CPLD来模拟那种32位单精度甚至是双精度硬件浮点乘法器,似乎也没有人这样做,倒是用fpga做的多些,这里fpga32位单精度浮点乘法器的做的顶多,做的双精度的好像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比较的,一个可以并行运算,一个只能串行运算。如果都是只用一个的话mcu相对快点 ...

确实不能做比较,对于并行处理挺好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