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下只能tftp小文件,不能下载大文件

楼主(2014-09-08):
目前调试phy芯片,能够ping通,但是不能tftp大文件,100多k以上就不行了。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哈

网友:
phy芯片是否设置为自适应模式模式?在tftp下载大文件时有什么提示?

楼主:
我抓下包好像是检验和有问题,

网友:
先启动linux看看在linux下使用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可以排除硬件问题,再在uboot上找问题

网友:
局域网内IP冲突?

楼主:
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晕死,换成TFTPD最新版本做服务器。几个G我都传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死,换成TFTPD最新版本做服务器。几个G我都传过。

什么最新的版本?

网友:
如果要检查是否为 tftp server 的问题的话,可以试试 YaTFTPSvr。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最新的版本?

老的TFTP服务器端只能传64KB的文件(16位指针)。新版的可以传无限大的文件。

楼主:
现在确认是硬件的问题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 原因是什么  讲一下啊!

网友:
结果是什么 订了很多天

网友:
对啊,讲讲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mem 起始地址太大了吗?

楼主:
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