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折腾的"PLC",请大家鉴定一下,该不该做下去

楼主(2014-09-08):
控制器的特点:
        ARM 32位的Cortex™-M3 CPU,最高72MHz,48K字节的SRAM,外置AT24C32 EEPROM存储器。
        支持三个DMA工作方式光电隔离的带RS-485驱动器的串行通信接口,支持Modbus-RTU Master Slave、模式和自由通讯模式,工作模式波特率和站地址可配置。
        支持8个光电隔离的数字量输入通道,支持16个光电隔离的达林顿管阵列OC方式的输出数字量输出通道。
        支持10个光电隔离的模拟量输入通道,0~20mA电流输入,ADC分辨率为12bit。
        支持10个光电隔离的模拟量输出通道,1~8通道输出侧与供电电源的共地,输出0~20mA电流,8~10映射到DO18~20之上,以PWM方式输出。
        支持,升级引导程序(IAP),方便编程、调试和维护。
        提供基于实时操作系统(RTOS)的板级系统IO支持库(OWE_BIOS),方便编程。纯C语言编程

网友A:
折腾成这样了,不做下去对得起自己么?

网友B:
做前没有做市场定位吗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这个控制器其实已经是第二版了,应用量在60套左右,是我主导开发的,限于个人水平问题硬件上有不少地方需要完善,软件嘛我个人觉得自己开发的控制器基于RTOS,用c语言开发用起来已经比较爽了。目前遇到的障碍是,客户比较难以接受,另外设备厂家的销售人员有不少持抵触态度。

网友C:
知道PLC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吗?
就是梯形图开发,快速便捷直观。PLC难就难在软件这一块。如果想做好的话。最好是做自己的上位机,下位机指令兼容某一种主流的PLC。
否则,只能自己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前没有做市场定位吗

目前,主要是给自己接到的设备上使用,开发这个控制器最初的目的是不习惯plC的编程方式,另外是省钱。要还是想用它在自己势力范围内代替S7-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PLC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吗?
就是梯形图开发,快速便捷直观。PLC难就难在软件这一块。如果想做好的话。最 ...

感谢您的建议,目前以我的能力做不到这一点。另外我个人觉得,用c语言开发比梯形图要快,而且程序好读懂,可以重用性强。所以,我当时就没打算让它支持什么梯形图语言。

网友B:
硬件做可靠了是首要的。
给别人用,通用开发平台确实是个问题,如果不想做通用平台,做下工艺总结,看能否开发一个适用特定工艺的“特定开发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成这样了,不做下去对得起自己么?

我上次买到了批假器件,把我整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做可靠了是首要的。
给别人用,通用开发平台确实是个问题,如果不想做通用平台,做下工艺总结,看能否 ...

我是做设备电气部分委托(外包)生产的,这算得上自己用吧。主要是生产设备的厂家或最终用户可能回抵触这个东西。另外,这个控制器的软硬件资料会随机提供给客户的。我也打算做成比较通用的形式

网友:
电路原理图和代码也提供给客户?那以后还有你的事情吗?

不可靠肯定会抵触,便宜好用就不抵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目前以我的能力做不到这一点。另外我个人觉得,用c语言开发比梯形图要快,而且程序好读懂 ...

用C语言开发真的没有梯形图快。
很多玩单片机的,一开始接触PLC梯形图,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抵制的。其实就是思维已经固化了。难以接受新的好的优秀的东西。
梯形图也不是什么复杂东西。PLC底层大多也都是C语言写的,只是提供了一层封装。方便用户二次开发。
用户买PLC回来,是马上就要用起来。所以要求用户使用C编程,然后一遍遍下载,是不现实的。基本大多数用户都不会接受这样的方式。
而能够使用C编程的用户,大多数都倾向于自己设计板子,自己编程。要知道大多数单片机的工程师都喜欢重复造轮子,不管他造不造的好还是不好。
PLC硬件不算复杂。软件复杂。如果真的想做点尝试,非常有必要在软件上下大功夫。当然时间也会花的比较久,都是以年为单位计算。
如果不想在软件上大费功夫。那建议把底层驱动全部完善好。然后目标瞄准没有硬件设计能力,或者软件功底比较薄弱的,而又不想使用PLC的人。也就是当工控板卖。提供底层测试好了的驱动。

网友:
楼主,需要合作吗?我可以往里面添加梯形图解释器。

网友D:
mcu_lover的分析非常到位,PLC说白了是面对普通电工的,而不是所谓的单片机嵌入式工程师的,其所提供的简易的二次编程,就是面对这些编程基础相对薄弱的人群,这样才是接地气,为更多的人接受,方便其推广。

网友:
其实我觉得你的东西挺不错的,但是要做好一点就是把编程的程序简化一下,让别人知道怎么运用。我倒想买一套试试用下,不知道楼主卖不,什么价格。

网友:
楼主这样的只能做细分的特定市场,用你的产品的大多是小散户,做不大,还有一堆问题烦死你。
楼主可以尝试找专门做上位机的,德国KW,还有3S,对于CORTEX硬件平台,都能给予很好的支持,IEC61131-3都不是问题。

网友:
支持梯形图在现场调试绝对是用得着,如果做量产的成熟产品就无所谓了

楼主:
新手给每小时5贴,太坑了,
netawater,我真觉得用梯形图或者语句表开发是受罪,除非是做几个简单逻辑。
mcu_lover,ilikemcu,你们说得很对。可我觉得要是自己做的化,真没必要支持梯形图或者语句表了。做好底层那是必须的。

楼主:
它,现在编程已经很简洁了,底层不用管了,我都封装好了,当时目标就是想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代替S7-200。它扩展性相当好,可以级联扩展,也可星形。通讯口都是dma的,

网友:
做好承担一切责任的觉悟,开始试用吧。

楼主:
自己写的S7-200的pid控制算法
Network 2
// 参数配置
// TI_KC  =   1   TI项 乘以 KC
//
// TD_KC  =   1   TD项 乘以 KC
//
LD     SM0.0

S      L48.0, 1
S      L48.1, 1

Network 3
// 数据类型变换
LD     SM0.0
ITD    LW10, AC0
DTR    AC0, LD24

ITD    LW12, AC0
DTR    AC0, LD28

ITD    LW4, AC0
DTR    AC0, LD32
/R     100.0, LD32

Network 4
// e =  SV - PV
LD     SM0.0
-I     LW2, LW0
ITD    LW0, AC0
DTR    AC0, LD40

Network 5
// P  TEMP_OUT  = e* KC    缩小100倍
LD     SM0.0
MOVR   LD40, LD36
*R     LD32, LD36

Network 6
// TI 项初始化 PID_SumError初始化
LD     SM0.0
AR=    LD18, 0.0
MOVR   LD40, LD18

Network 7
// TI   缩小十倍  //PID_SumError ++  E*10.0/TI
LD     SM0.0
LPS

ITD    LW6, AC0
DTR    AC0, AC1

MOVR   LD40, AC0
*R     10.0, AC0
/R     AC1, AC0

A      L48.0
*R     LD32, AC0
+R     AC0, LD18                   //PID_MX ++  //乘以KC

LPP
AN     L48.0
+R     AC0, LD18                   //PID_MX ++  //不乘以KC

Network 8
// TI 超限制控制
LD     SM0.0
LPS
AR>    LD18, LD28
MOVR   LD28, LD18

LPP
AR<    LD18, LD24
MOVR   LD24, LD18                  //限制幅度

Network 9
// TEMP_OUT  =  KC +  F( TI )
LD     SM0.0
+R     LD18, LD36

Network 10
// TD 项初始化  PID_LastError
LD     SM0.0
AR=    LD14, 0.0
MOVR   LD40, LD14

Network 11
// TD   缩小十倍
LD     SM0.0

MOVR   LD40, AC0
-R     LD14, AC0

MOVR   LD40, LD14

ITD    LW8, AC1
DTR    AC1, AC2

*R     AC2, AC0                    // TD*E-

/R     10.0, AC0

MOVR   AC0, LD44
                                   //默认不乘以KC
A      L48.1
*R     LD32, LD44                  //乘以KC

Network 12
// TEMP_OUT  =  KC +  F( TI )  + F( TD)   含超限制控制
LD     SM0.0
LPS

+R     LD44, LD36

AR>    LD36, LD28
MOVR   LD28, LD36
LPP
AR<    LD36, LD24
MOVR   LD24, LD36

Network 13

// 输出
LD     SM0.0
ROUND  LD36, AC0
DTI    AC0, LW22

C语言的
//---------------------------------------------------
//---------------------------------------------------
float PIDCalc(float PV,float SV,_PIDCalc_Data * PIDCalc_Data ,_PID * PID)
{
        float OutPut;
        float Error =  SV - PV;  // e =  SV - PV

        OutPut =  (float)Error * PID->Kc;//  OutPut = e* Kc

        PIDCalc_Data->MX += (float)Error * PID->Kc/PID->Ti; //

        //MX  项超限制处理
        if(PIDCalc_Data->MX < PIDCalc_Data->OutPut_MINI )//
        {
                PIDCalc_Data->MX = PIDCalc_Data->OutPut_MINI;
        }
        if(PIDCalc_Data->MX > PIDCalc_Data->OutPut_MAX )
        {
                PIDCalc_Data->MX = PIDCalc_Data->OutPut_MAX;
        }

        OutPut +=  PIDCalc_Data->MX;//  OutPut = e* Kc + Kc * f(e Ti)

        //TD 项初始化  PID_LastError
        if(PIDCalc_Data->LastPV == 0)//初次计算,将当前PV置入LastPV.
        {
                PIDCalc_Data->LastPV = PV;
        }

        OutPut += (PV - PIDCalc_Data->LastPV) *  PID->Kc *  PID->Td;// OutPut = e* Kc + Kc * f(e Ti) + Kc * f(e Td)

        PIDCalc_Data->LastPV = PV; //记录 PV

// OutPut 超限制处理
        if(OutPut < PIDCalc_Data->OutPut_MINI )
        {
                OutPut = PIDCalc_Data->OutPut_MINI;
        }
        if(OutPut > PIDCalc_Data->OutPut_MAX )
        {
                OutPut = PIDCalc_Data->OutPut_MAX;
        }

        return OutPut;
}

楼主:
列位,你们对比一下,用语句表(梯形图)是不是受罪。

楼主:
回kevin_me IEC61131-3,高级货了吧。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4 ... 31-3&fr=aladdin

网友:
以前用梯形图用的还比较习惯,后来感觉自上而下周期性执行一遍的模式很单调。但是不得不承认很好上手。

网友:
嘿,红金龙说得对!但是搞plc谁做谁死!看不清形势的都是死!

网友:
多和自动化行业的销售们聊聊吧!

网友E:
没有上位机梯形图开发软件,就不做了,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F:
这个只能做批量成熟的产品,我们公司现在有批量设备用PLC,被人拷贝是分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上位机梯形图开发软件,就不做了,一点意义都没有。

看来我,又错了,这东西耽误了我不少时间啊,现在放弃觉得真可惜。我曾经也站在最终客户的角度想过,安全、维护等这些问题。确实用这玩意,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风险。但是,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看这些问题,如果我们都不做或不敢做自主创新,那么永远也被别人牵着走的。这个东西确实没有多少生产空间,也没有多少商业化的前景,但臭屁的说它始终是在自主创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只能做批量成熟的产品,我们公司现在有批量设备用PLC,被人拷贝是分分钟…… ...

拷贝是没有办法避免了,你们要开发跟新的产品,拷贝永就只能跟着你们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mcu_lover的分析非常到位,PLC说白了是面对普通电工的,而不是所谓的单片机嵌入式工程师的,其所提供的简易 ...

冒昧对这位兄弟的意见提出一些不同观点:PLC并非仅仅给普通电工使用,PLC也有他的编程技巧,这些东西只有你在真正使用过PLC,并且做过一些中型以上项目之后你才会有所感触。同样电子工程师该有的基础,玩PLC同样必须具备,否则很难玩下去。说的不透彻的话兄弟自己找个PLC的项目玩玩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上位机梯形图开发软件,就不做了,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个人觉得,梯形图做复杂一点项目,比较难。尤其是碰到要运算的时候。对于plc我大部分还是用语句表。

楼主:
各位,感谢大家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来关注我的帖子,给我提了这么多忠肯的意见。谢谢大家,祝你们中秋快乐。

网友G:
PLC的优点,现场可编程。你莫非还能静心静气在现场编写C语言开发设备?
mcu_lover说的基本正确。
ackk 讲的也有理由,如果没有做过稍微大点,控制复杂的系统,你也不感觉到PLC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可组态特性。
lz你现在的思维,说实话,做2000步以上的程序,你这种结构搞死你自己。好好学吧,这里面水深的很。
C语言的天马行空,并不一定适合快速做工程(可靠性要求高的)。

网友:
复杂的梯形图一样要有循环,指针,变量啥的。讲到底,思维,思路完全是一样。如果你还不会用梯形图实现这些,说明PLC你还没入门呢

楼主:
我再转个贴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32543

楼主:
heky:你说得这些我用过,说实在的,梯形图我根本就看不上。PLC我基本只用语句表。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语句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PLC的优点,现场可编程。你莫非还能静心静气在现场编写C语言开发设备?
mcu_lover说的基本正确。
ackk 讲的 ...

回复 HEKY,我目前确实在用这款控制代替 S7-200在用,对于同样的项目,用这个比S7-200开发确实快很多,确实是用C语言现场调试,当然不用连接仿真器了,IAP就行了。调试也方便。控制器硬件在之前就已经测试好了。现场也不用担心什么。

网友:
用户定义不同 使用产品不一样

网友:
还是定位行业比整通用的厉害

网友H:
通用那是大公司做的事情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 HEKY,我目前确实在用这款控制代替 S7-200在用,对于同样的项目,用这个比S7-200开发确实快很多,确 ...

触摸屏也支持得比较好了,因为用·modbus协议。在机器外观看,你分别不出来这个是“山寨”plc。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用那是大公司做的事情

foxcase,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说这东西做下去有意义么,我很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PLC的优点,现场可编程。你莫非还能静心静气在现场编写C语言开发设备?
mcu_lover说的基本正确。
ackk 讲的 ...

heky:请教一下,2000步是到什么程度(你看我后面贴出来的设备你估计多少步能实现),如果用C来编写,代码量在多少?谢谢!我承认梯形图(语句表)做逻辑是强项,尤其是那个边沿触发很有用。

网友I:
其实现在国产的PLC价格已经压的比较低了,不知道楼主的做的市场定位是什么方向呢?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功能,另一个是寿命问题;很多国产的寿命都不长

网友J:
PLC之所以能成批量,成规模,是工业稳定性好,io调用修改程序方便,维修时更换方便。另外,在规模应用上,能够与大中型机交换数据连接成一个网络系统。你这个做得完全胜任你的项目,看你如何搞定你的客户了。做下去,只有你的东西能用,你可以垄断供货,但这个是对最终用户要命的。为何客户抵触极可能源于此。说得难听点,明年你不干了,谁来做这个东西。正因为不通用,如果客户去招标,技术协议里通常都会指定用何种品牌的PLC,销售拿着你这个东西就很难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现在国产的PLC价格已经压的比较低了,不知道楼主的做的市场定位是什么方向呢?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功能, ...

确切的说应该是故障率的问题,我承诺是终生保修。

网友:
虽然没看到原理图,但是从你的效果图来推测你的电路,你的硬件是一个很大的硬伤。成本高,易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切的说应该是故障率的问题,我承诺是终生保修。

嗯,这个你比我专业,前几年折腾过一段时间某国产的PLC,一般一年后陆陆续续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有的时候是遇到打雷下雨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HEKY,我目前确实在用这款控制代替 S7-200在用,对于同样的项目,用这个比S7-200开发确实快很多,确 ...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你自己用起来当然得心应手了。如果你自己都用不好,那其它人根本就动不了。
可是用户呢,用户熟悉你这套东西吗?用户有你这么对这套板子软硬件熟悉吗?
既然是要想面向市场。就要面向客户群体去思考。而不是我自己使用起来很快,很方便。而应该想如何让客户使用起来简单方便稳定快捷。
绝大部分的客户都没有你这么专业的。尤其是非电子专业出身的。

网友:
这个在特定行业好使,千万不能与通用plc竞争,那个都大批量模块化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目前以我的能力做不到这一点。另外我个人觉得,用c语言开发比梯形图要快,而且程序好读懂 ...

梯形图怎么能跟c语言相比啊?根本不是一个层次。梯形图是菜鸟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PLC之所以能成批量,成规模,是工业稳定性好,io调用修改程序方便,维修时更换方便。另外,在规模应用上, ...

回复 honeybear,看到上面的楼层我已经没有商业推广给别人用的念头了,现在考虑自己用的话还有没有必要。
回复kinglin,你说得太对了,对最终用户来说是个很大的风险,除非他们不懂。
Xujuango:你好眼力,你应该是·pcb方面的高手,说说看你怎么看出来成本高,怎么看出来容易坏?,谢谢!

网友L:
几百天前,我还做着PLC的开发,纯硬件。

我看过有限的几款PLC的模拟输入输出,都不是你这样的。你的图纸应该是采用了线性光耦,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这玩意,只有土豪才用得起。不知道一致性怎么样。

输出,采用 达林顿管,这个不可取:耐压不高,电流太小。如果是通用品,很容易在外接 感性负载时,烧毁。

楼主:
回mcu_lover,看来我自己都不能用了,这个东西看来就是非婚生子女了。如果大家不嫌弃,等停产了把资料贴上来供大家参考参考。
回258963519,我再考虑考虑。
回jiang887786,这个板块很多高手在用梯形图。

网友:
耐操,才是做产品的最终追求。

网友:
放弃吧,早点干些别的,多少前辈倒在这上面,除非你公司定位在专门研发PLC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几百天前,我还做着PLC的开发,纯硬件。

我看过有限的几款PLC的模拟输入输出,都不是你这样的。你的图纸应 ...

大鱼出来了,呵呵!
不过,我在一楼已经说过了。
        支持三个DMA工作方式光电隔离的带RS-485驱动器的串行通信接口,支持Modbus-RTU Master Slave、模式和自由通讯模式,工作模式波特率和站地址可配置。
        支持8个光电隔离的数字量输入通道,支持16个光电隔离的达林顿管阵列OC方式的输出数字量输出通道。
        支持10个光电隔离的模拟量输入通道,0~20mA电流输入,ADC分辨率为12bit。
        支持10个光电隔离的模拟量输出通道,1~8通道输出侧与供电电源的共地,输出0~20mA电流,8~10映射到DO18~20之上,以PWM方式输出。
        支持,升级引导程序(IAP),方便编程、调试和维护。
        提供基于实时操作系统(RTOS)的板级系统IO支持库(OWE_BIOS),方便编程。纯C语言编程

达林顿管没那么差,至少目前没出过问题。关键是器件是正品的,你按要求使用。一般也不会用这个直接驱动感性负载,中间要叫中继的,顶多驱动个气动元件什么的。这个板子模拟量输出方面还有待改进。
模拟量输入我确实花了不少钱,线性、一致性都很好。用的ti的芯片,型号我就不说了。

网友:
关键你的定位,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鱼出来了,呵呵!
不过,我在一楼已经说过了。
        支持三个DMA工作方式光电隔离的带RS-485驱动器的串行 ...

PLC,做出来,是给 别的客户使用的 。客户使用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你是无法知道的。对于你自己设计的产品,你自己知道该接什么样的负载。

我们的选型要求就是: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输出器件,耐压越高越好,电流越大越好。随便客户怎么虐待,都不会损坏。

客户 HAPPY,我们也HAPPY。

网友:
这种只能用在自己的项目上,往外卖没什么出路

网友:
自己的项目有需求就接着做,没有就搞点别的什么吧

网友:
做成一个专用设备还可以,做PLC性质的悬了

网友:
因为自己是从事PLC开发,每次看到PLC相关的话题,总想插一嘴,
我认为之所以存在PLC,至少有如下一些原因:
1、PLC省时,效率高
很多小型的机器或者流水线,我们可以买一个PLC,用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编程,这和用单片机开发电路板然后再开发程序,然后是繁琐的生产测试效率要高很多。
2、PLC是知识的积累分享
PLC是二次开发的工具,也是知识分享的平台,在PLC上实现了很多有用的,较好的算法比如滤波、PID、高速脉冲等等,这些在使用步进电机,温控等场合是非常有用的,作为现场工程师没有必要为了让电机转起来,学研究加减速算法,或者S曲线。另外即使原来的CPU不生产了,我们换一款CPU,客户还是可以用原来的梯形图,而不用熟悉51或者什么Cortex M3.
3、PLC是一种分工
PLC不仅是设计一个电路板,除去软件上的工作,还要做原料采购,生产,测试,后期服务等等,要很多人才能支持一个稳定的产品,对于一个生产成套设备的厂家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设备的功能,而不是如果画电路板和调那些该死if,else,for,还有极易出错的中断。而这些人员的工资也是相当高。用他们的话说,“没必要为了吃猪肉,还跑去养猪”。
应该还有很多原因,考虑到那些大型PLC,就不仅是优点的问题了,而是一般人从单片机根本就实现不了这样复杂的系统。
我觉得楼主做的事只要忘掉PLC,其实就没有什么纠结的了,一个专机控制器而已。

楼主:
回Xujuango,谢谢,诚然接受。
回linread,谢谢你的忠告。
回hjqr,现在在考虑,自己的项目,能不能接着往下用了,推广是不可能了。
回laojiao adolfshxq,我觉得用“PLC”这个标题跟能引起大家讨论的兴趣,所以用了,它其实是叫“OWE”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Xujuango,谢谢,诚然接受。
回linread,谢谢你的忠告。
回hjqr,现在在考虑,自己的项目,能不能接着往 ...

另外,我这在还想表达一观点(下面的话可能会引起不少人的愤怒)。小品牌国产的PLC,到处都有,他们都号称兼容某某品牌的指令,问题是他们的编译器或者控制解析语言的软件会不会有什么不可知的bug,我想想都后怕,我宁愿用自己的owe,或者多花钱用品牌的,至少这,我用的编译时充分被证明没问题的,另外,软件的可靠性和设计者有很大的关系,还有海量的现场测试。

网友M:
如果是叫PLC,那就兼容梯形图,如果不叫PLC,那么其实客户怎么开发都无所谓
如果你做的真的好,不愁卖不出去的,如果你做的只是走大家的老路,那多搞搞销售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拷贝是没有办法避免了,你们要开发跟新的产品,拷贝永就只能跟着你们走了。 ...

我们用的日系的PLC只要千元就能破解,再更新也是没用的,单台价值就够多次破解费用了

新产品打算都上嵌入式的板子

网友N:
国产PLC,山寨的很多,对于工控内行的人是不敢用的。谁用谁知道,有IO输出不了的,有程序乱的,更有甚者,烧主控芯片的。
LZ能把自己的东西做好确实已经不易了,但说到推广可能还不行,因为日本,德国的大牌PLC占据着呢。
PLC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稳定,这也正是工控最基本的要求。用单片机+C语言作控制也可以做得很好,但离稳定还有一段路要走。
LZ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国产PLC,山寨的很多,对于工控内行的人是不敢用的。谁用谁知道,有IO输出不了的,有程序乱的,更有甚者, ...

看到你的回复我很欣慰,谢谢,我会努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用的日系的PLC只要千元就能破解,再更新也是没用的,单台价值就够多次破解费用了

新产品打算都上嵌 ...

我设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探讨搞一个开放的stm32硬件平台,专门用于工控的。让后软件开源弄一个小组,大家一起共享,这样做起来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是叫PLC,那就兼容梯形图,如果不叫PLC,那么其实客户怎么开发都无所谓
如果你做的真的好,不愁卖不出 ...

嗯,做销售就不会纠结于用什么了,只要拉到单就行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看到你的回复我很欣慰,谢谢,我会努力的。

楼主,给你发消息了,能在你这个基础上加梯形图么?

楼主:
在某种意义上说,自己做控制器,就是对自己技术的自恋,想折腾点东西,用别人的PLC做项目,一套两套还觉得有意思。多做几个,你就觉自己就是码农了.·很美意思的。接这个贴我想了解一下,有多少人在用西门子的plc(200)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给你发消息了,能在你这个基础上加梯形图么?

看到了。梯形图,我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支持,也没有了解过。目前无法支持梯形图,owe跑了os,底层驱动的库比较完善了(AD/DA,PWM,通讯),二次开发只要调用就行了,就是模仿PLc的模式,这个你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啊

网友O:
引用 楼主:
看到了。梯形图,我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支持,也没有了解过。目前无法支持梯形图,owe跑了os,底层驱动的库 ...

好的,我把QQ号消息发给你。

网友:
控制板可以这么做 但工程不需要啊 plc是工程人员的语言。你让他们学习语言 那还是杀了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的,我把QQ号消息发给你。

加了,我真不想让它支持梯形图。那样开发这个就没有意义了,我还不如买。这东西,硬件用的料都是上乘货的,·io,模拟量、通讯,全是隔离的。成本不便宜啊。qq:两动两妖8765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我真不想让它支持梯形图。那样开发这个就没有意义了,我还不如买。这东西,硬件用的料都是上乘货的 ...

考虑支持lua脚本语言肯能是个出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目前以我的能力做不到这一点。另外我个人觉得,用c语言开发比梯形图要快,而且程序好读懂 ...

不支持梯形图 那就不是PLC!

网友:
不错!支持优化简单易操作的!

网友:
本来是想看看IO口硬件的,可惜看不到,哈哈

网友P:
你觉得你这套东西很难吗?大把大把的人和公司可以做的到,为什么没有去做?取代西门子,你想过为什么大家愿意用它?不知道你调查过plc这个市场了没有。。再给你说说plc编程语言中的st语言吧,跟c语言没啥大区别的。。楼主想法太简单了

网友G:
只能笑而不语了。
你的标题是PLC,但是实际上你看不起这个东西。
做山寨PLC的,在这个帖子我是实打实的一个。说山寨PLC不稳定的,也是很有道理。
如果lz你只是想自己使用这个控制板,随便你用啥方式去实现。
如果你想大家都能来使用你的控制板,一年卖个成千上万的控制板,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接口。显然你的C语言是行不通的。
PLC只是一个壳,实现的好坏就是本事。
说山寨PLC是渣的,你来试试看,你能仿几成像。我已经坚持了6,7年,目前看来也没饿死。

网友P:
还有几个硬伤,开放性差,没有网络支持,级联方式几个是走485这些的,实时性如何保证,要求高的有io口同步的,多看下成熟plc的体系架构

网友G:
PLC的思想是现场可组态,提供的功能指令可靠性无懈可击。
你一个人使用的控制板都敢说充分进行测试,而且敢称海量。
说实话,你这连山寨PLC都还比不上啊。
我一直对我的客户讲的一句话是"把它用起来是我们一致的目标“,不想使用,一句话就可以。
就像你的板子,说实话,你还是把PLC去掉比较好。别以为山寨PLC不需要用C语言开发。我编译过后的系统已经是150KB了,我的目标客户是电工。你的目标客户是自己?或者是可以现场使用C语言开发稳定系统的老鸟?是老鸟还嫌你的板子硬件不够high。

网友:
呵呵,有创意!升级引导程序(IAP)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PLC的思想是现场可组态,提供的功能指令可靠性无懈可击。
你一个人使用的控制板都敢说充分进行测试,而且敢 ...

PLC以前学过,你说的用起来,感觉很谦虚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觉得你这套东西很难吗?大把大把的人和公司可以做的到,为什么没有去做?取代西门子,你想过为什么大家愿 ...

谢谢你的忠告,s7-200能支持你所说的 语言么?如果有的话我想,我确实够得上井底之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能笑而不语了。
你的标题是PLC,但是实际上你看不起这个东西。
做山寨PLC的,在这个帖子我是实打实的一个 ...

您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我没有瞧不起plc,只是觉得高端的用不起,低端用起来太费劲了。还有我没有说过自己的东西进过海量的测试。我的意思是说需要海量的测试来评价。

网友G:
那除了PLC,还有哪种设备是经过海量测试的?
必须组态,才能是海量测试。
s7-200和三菱的fx都是一类的,除了超大型或者超高速的控制,中小型的系统都可以做啊。
语言就是一种,梯形图,不会上面2种的应该就只是配线工,都不算是能调试的电工。
山寨三菱或者西门子,不管哪一种都超过你现在做到的这种规模,PID,高速输入输出,通讯,滤波,没有的话连山寨都卖不出去。
现在山寨的优势就是不好破解,成本低是另外一个(要看中这一点的用户和制造者以后都没好下场)。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还有几个硬伤,开放性差,没有网络支持,级联方式几个是走485这些的,实时性如何保证,要求高的有io口同步 ...

确实级联的实时能走485做不到,目前就这个能力了。以后多向你们学习。

网友G:
我们的PLC控制一个鸡场,5W只一个车间。这地方不差钱,保密性是最主要的。要是出故障,一晚上损失就是100W。
但是如果你用西门子300去做柜子,只怕不到2个礼拜,到处都是一样的柜子出来,你还有啥优势?一个控制算法,3年才能摸下来,抄袭通用PLC,只要2天。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除了PLC,还有哪种设备是经过海量测试的?
必须组态,才能是海量测试。
s7-200和三菱的fx都是一类的,除 ...

语言,就梯形图??确实有好几种对吧!

网友:
慢慢来吧,论坛里的200块台达PLC代码都不简单。主要是你的思维得变,没客户帮你测试算法,你就剩个硬件,不值钱。
这一行,是按年来计算的,你明显还太早,多看看说明书会比较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的PLC控制一个鸡场,5W只一个车间。这地方不差钱,保密性是最主要的。要是出故障,一晚上损失就是100W ...

养鸡场那么大,你们级联是怎么做的?

网友:
走485总线啊

楼主:
哦,我想这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法了。PLC主要还是软件,你说西门子只支持梯形图就太让我失望了。我基本上只用语句表方式,你是不是没在意这一点?

网友Q:
我也是做工控几年的了。楼主这个还算不上PLC。我见过很多编PLC的都是小学水平,让小学生学C?不可能。PLC就一定要支持梯形图,因为实在是太容易在现场调试了。很多设备的工艺需要现场调试,而不是用C语言。如果真是复杂到需要算法控制, 那在PLC之上还有一个G代码控制系统,在之上还有运动控制卡。可以说工业上用的已经非常细分了。楼主能接到这个项目,算你走运!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除了PLC,还有哪种设备是经过海量测试的?
必须组态,才能是海量测试。
s7-200和三菱的fx都是一类的,除 ...

另外,我要反驳一下,你说的保密性,如果你们的用户连代码都不提供给客户,大家想想有多少最终用户会选择他们的产品。这一点我前面讲过了,只要用户有一点常识,他们都会要提供梯形图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也是做工控几年的了。楼主这个还算不上PLC。我见过很多编PLC的都是小学水平,让小学生学C?不可能。PLC就 ...

呵呵,是走运。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必须是上品牌的plc?

网友G:
多做点工程吧,不做你怎么了解
这里面很多都是3头帐,机械厂,自动化公司,终端客户,款从定金开始都是分期支付。还有后期维护等等。PLC程序是自动化公司的知识产权的一部分,除了在合同里面买断,哪家自动化公司会给你程序?一般除了电气图,其他没资料。
当然跟外资企业合作的除外,给他们供应电柜,必须提供电气图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做点工程吧,不做你怎么了解
这里面很多都是3头帐,机械厂,自动化公司,终端客户,款从定金开始都是分期 ...

这些我略知一点,一般都是这么做。这样的话对于最终的客户,这就跟我这个板没啥区别了,一样是被绑架的东西或者是黑盒子,除了二次开发容易以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做点工程吧,不做你怎么了解
这里面很多都是3头帐,机械厂,自动化公司,终端客户,款从定金开始都是分期 ...

老兄,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有点吃不到葡萄嫌算罢了,做一款plc上位机的编译很难这我知道了。谢谢你给我这么多建议,如果你看的上我的东西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交流。毕竟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网友R:
我目前plc应用编最多是15000步。数控车,加工中心一般是3000到5000左右步。

网友G:
adolfshxq 是做上位机开发的,这个难度更高。
客户的编辑习惯更难改,有几个电工会来学习山寨梯形图开发环境?况且这个投入更是无底洞。
三菱,西门子的开发环境已经足够成熟,直接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目前plc应用编最多是15000步。数控车,加工中心一般是3000到5000左右步。

请问您,用的什么plc?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olfshxq 是做上位机开发的,这个难度更高。
客户的编辑习惯更难改,有几个电工会来学习山寨梯形图开发环 ...

是这么回事,理论上讲,我这个也能支持梯形图对吧?

网友G:
为啥不能呢,你的板子认个梯形图编辑软件当干爹,一切问题解决,这样就加入山寨PL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啥不能呢,你的板子认个梯形图编辑软件当干爹,一切问题解决,这样就加入山寨PLC了。 ...

你讲的太有道理了,我考虑考虑。好像这种资料论坛里也有,但是我这个硬件成本都高的海去了,也不打算卖,目前也这个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啥不能呢,你的板子认个梯形图编辑软件当干爹,一切问题解决,这样就加入山寨PLC了。 ...

另外,问一下,要支持梯形图,需要跑os么?还是必须要裸奔?

网友S:
引用 网友G:
我们的PLC控制一个鸡场,5W只一个车间。这地方不差钱,保密性是最主要的。要是出故障,一晚上损失就是100W ...

你是说别人会破解你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是说别人会破解你的算法?

老兄,打住,算了这个问题太敏感了。

网友:
一台机械设备,要是电控被破解了,那就是连裤衩都剩不下来。一般没算法的设备,直接看动作就能仿制出来。
1000w进口的电磁线绕线机,300W国产化,机械都是一比一拆解测绘,就这样里面利润还有50%。

网友:
我们公司进口的瑞士famal公司的设备有几代了 第一代都是用单片机 第二代就是用s7 300的plc了,电控都搞定了,无奈国内机械的精度做出来的仿制品品只能算及格

网友T:
引用 楼主:
列位,你们对比一下,用语句表(梯形图)是不是受罪。

其实梯形图比C开发起来要块很多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哦,我想这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法了。PLC主要还是软件,你说西门子只支持梯形图就太让我失望了。我基本 ...

只支持梯形图???都是没有用过的瞎掰吧,而且西门子也有支持C语言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在中国出售。说说我对plc的理解:我对PLC  C语言都懂,其实搞通讯,数学运算C比较好自己怎么想的直接写出来就可以了,梯形图就比较麻烦要一步一步的来,个人感觉PLC编程跟汇编似的,好处就是需要记的东西少了,而且都很容易记住,因为每个指令就在边上,用的时候随时用鼠标拖进去就可以了,而且还支持在线监控,在线修改,这都是C语言无法做到得,不要说你把信息都用串口打印出来了z这根本无法跟可视图在线监控相比,再就是梯形图可能新手学习几天懂得继电器的逻辑就可以上手,C语言没有个把年的学习谁敢吧工控项目给他做,还有就是大如一个工厂的系统,用一个中端或者高端的PLC一个月甚至几天就可以调试完成,小如一个小机器的控制器如果料齐了一般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PLC上面的通讯,专用控制器的实用性如果也用单片机实现需要大把的时间不说而且稳定性也是很难保证的

网友:
都是高手,记号以后再看

网友V:
看到梯形图就没有再看下去的欲望了。所以自己比较抵触PLC。

网友U:
引用 网友V:
看到梯形图就没有再看下去的欲望了。所以自己比较抵触PLC。

哈哈,老兄没有接触过工控吧

网友:
话说山寨PLC现在流行用三菱的编程软件做干爹
对了, 三星的几款PLC用松下的编程软件(他们俩好像本来就是一个爹)

一个好的上位机软件很难开发, 初期像HEKEY说的兼容某一个流行的编程软件比较好.

网友W:
@heky 是啊,自己做软件难度上来不少,但有客户却说为什么不做成三菱直接下载的。哎,太打击人了,咱这怎么也算是自有知识产权的东西啊 梯形图不适合做算法的东西,步数太多之后,看着确实眼花,因此我们也可以写自定义C语言指令,封装了一些函数库来调用。关于加密,我们是编译型的,上传功能一直没做,大部分客户都说没有上传功能最好,看来大家都是被破解怕了,现在陆续有客户提出上传功能,我们还是做了上传功能,允许上传从理论上来讲就可以被破解的。

网友:
主要是客户群的需要,会三菱的电工100W,会你那个环境的电工500.自然而然的,没人想用你的开发环境了。而且做电控的,每时每刻都在准备用原装进口的来粉刷自己的身份。

工控行业,原装进口报价100W,可以挣3-40W(整柜)。如果用咱的山寨货,报价最多10W,全算利润,你能挣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是走运。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必须是上品牌的plc?

这个倒不是必须上品牌PLC。我是说楼主能接到项目,要么是你能力很强,名气大,要么就是运气好!

网友:
继续做下去 看看如何能做

网友X:
头像是亮点。。。。

网友Y:
不错!!但是感觉很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其实梯形图比C开发起来要块很多的!

这个问题不讨论了,见仁见智。

楼主:
引用 网友U:
只支持梯形图???都是没有用过的瞎掰吧,而且西门子也有支持C语言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在中国出售。 ...

说得有道理,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看到梯形图就没有再看下去的欲望了。所以自己比较抵触PLC。

见仁见智,梯形图也不是一无是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头像是亮点。。。。

一看你就是懂行的人,有机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Y:
不错!!但是感觉很悬啊·~~~

请给点意见,谈谈你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W:
@heky 是啊,自己做软件难度上来不少,但有客户却说为什么不做成三菱直接下载的。哎,太打击人了,咱这怎么 ...

adolfshxq,你们的编译软件是自主的吧,我支持。有下载链接么?

网友:
最近用heky的PLC,被客户的PE拆开电控柜看了下,跟我说不是三菱的,然后我用三菱的软件把程序下载下去他就不说话了

网友:
PLC是优化了的单片机       只不过硬软件 稳定性 都优化到了极致

至于怎么简单易用和针对的应用群体,   楼上说的可以说明问题

网友:
,原来你也是坛友,这圈子可小了。

网友:
N年前就做过PLC,仿西门子s7-200的,也产品化了,最终不了了之;国内现在起步做通用PLC是死路一条,原因在技术之外,而且个人单打独斗也不现实

网友:
这贴要火的节奏,涨知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adolfshxq,你们的编译软件是自主的吧,我支持。有下载链接么?

私信你了

网友:
最好能兼容西门子的,市场容易进

网友Z:
引用 楼主:
确切的说应该是故障率的问题,我承诺是终生保修。

终生保修?很自信啊!太厉害了,不带这样玩的

网友G:
microEC 也是做自主研发的PLC嘛

网友:
难道工业上专用机真的没有出路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哈哈,老兄没有接触过工控吧

自己打板子,写过几台机器的程序。都是很简单的。呵呵。
但要我学PLC  就是学不进去 。觉得不好玩。
就像刚学STM32时一样,从51转过来的时候就特不想用库。现在用库了觉得也不错!

网友AA:
工业用的终身保修....

有点不切实际

你要收多少钱才能够你修它一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仁见智,梯形图也不是一无是处的。

梯形图肯定不错啊 。要不为什么那么多人用啊 !只是我个人好像一下转不过来,不想去学。说白了就是自己懒!

网友:
引用 网友G:
microEC 也是做自主研发的PLC嘛

只是用PLC……
怕终生保修成为一个大包袱,最终压跨这个有志青年

网友G:
O(∩_∩)O,应该不会,他是自然人,应该不是开了公司跟人签合同。
多想找这样有担当的合作伙伴啊,在论坛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自己打板子,写过几台机器的程序。都是很简单的。呵呵。
但要我学PLC  就是学不进去 。觉得不好玩。
就像 ...

PLC适合单个的项目,不适合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大批量的肯定要用单片机来做了,用单片机不但编程方便而且成本很低

网友AB:
深圳立信染整设备有限公司,他们就是用的自己设计的PLC,每月的出货量在300台以上,而且使用历史至少20年.所有的模块都是走485通信的.系统到底能扩展多少点数就不知道了,还有配套的文本显示器.

网友AC:
我接触的很多人,都是PLC用梯形图的,而且水平都不高,我了解的PLC应该是非常厉害的,毕竟是用了那么高档的MCU,但是实际上用起来,都是一些简单且慢速的逻辑控制,复杂的运算和高速的控制,很少有人能搞清楚,当然也有,但是都很高大上的,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是见不到的。
例如一个编码器的运算,看到很多算法,但是那些人用PLC,就是不好使,单次计算都很准确,问题是往复和抖动产生的累计误差,很严重,对于一些设备,是不容许的,所以,坚持使用行程开关是明智的选择了。
PLC梯形图我也学习了几天,一点不入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Z:
终生保修?很自信啊!太厉害了,不带这样玩的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对于“owe”控制器是终生保修的,控制器完全可以拆下来像普通部件一样更换,这个做终生保修做得到了,只要我还在这个行当。设备上的其他部件不是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工业用的终身保修....

有点不切实际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对于“owe”控制器是终生保修的,控制器完全可以拆下来像普通部件一样更换,这个做终生保修做得到了,只要我还在这个行当。设备上的其他部件不是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O(∩_∩)O,应该不会,他是自然人,应该不是开了公司跟人签合同。
多想找这样有担当的合作伙伴啊,在论坛发 ...

对自己产品,这点自信都没有,让客户怎么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做点工程吧,不做你怎么了解
这里面很多都是3头帐,机械厂,自动化公司,终端客户,款从定金开始都是分期 ...

我记得heky ,前面说过一句很有深度的话------大致意思是,如果选择客户或者设备厂家仅仅考虑的是低成本,最后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深圳立信染整设备有限公司,他们就是用的自己设计的PLC,每月的出货量在300台以上,而且使用历史至少20年.所有 ...

其实以前很多厂家都在自己做控制器,后面都被客户需求引导了,用上了PLC。

楼主:
个位能报一下年龄和,个人技术方向么。
我首先抛砖引玉吧,
32岁,自动化控制、嵌入式、仪器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我接触的很多人,都是PLC用梯形图的,而且水平都不高,我了解的PLC应该是非常厉害的,毕竟是用了那么高档的 ...

跟我的想法很像,不过我还是推荐您用一下plc,s7-200之流的。如果过有机会用的上s7-300那就更爽了。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这个控制器其实已经是第二版了,应用量在60套左右,是我主导开发的,限于个人水平问题硬件上 ...

plc用C语言,感觉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D:
plc用C语言,感觉不太好吧

上面的网友都说过了,现在有不是高端的plc,都支持类似于c语言的 st语言。

网友AE:
当初自己也曾想过做PLC,后来发现还真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东西,主要是编译环境的算法,也很难搞。

网友:
曾经做过专用控制器  真心没钱途

网友AF:
引用 楼主:
列位,你们对比一下,用语句表(梯形图)是不是受罪。

典型的攻城屎思维,只要不是批量,梯形图屎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典型的攻城屎思维,只要不是批量,梯形图屎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难道你没用梯形图或语句表做过 运算么?

网友:
国内plc硬件也不稳定。如果硬件稳定,你打包dll,提供函数包。开始叫卖,是可以的。关键你得有你自己卖的东西 是不?

网友G:
PLC概念的是现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1.你的应用要大量运算,为啥要引入PLC的概念,小型PLC就不适合做大量复杂运算,解释型的缺点。
2.如果想符合PLC的编程理念,尤其是小型PLC,逻辑控制是它的长处,你用不到逻辑控制根本没必要使用小型PLC
3.否定一个东西,分分钟就可以。如果想应用PLC,多找点跟你的应用相符合的优点

不会C语言的用不上你的板,会C语言的不屑用你做的板,这是个死结
喜欢C语言的长串表达式,不喜欢梯形图的步步为营。只能说以前应该没有耐心使用过汇编语言
梯形图和汇编也差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PLC概念的是现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1.你的应用要大量运算,为啥要引入PLC的概念,小型PLC就不适合做大量复杂 ...

你说得有道理,楼上的说得也对,关键在于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PLC概念的是现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1.你的应用要大量运算,为啥要引入PLC的概念,小型PLC就不适合做大量复杂 ...

再问一个问题,你们的PLC内至有PiD块吗,通常你们的客户会不会用得到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当初自己也曾想过做PLC,后来发现还真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东西,主要是编译环境的算法,也很难搞。 ...

太对了,在自己搞个编译器,太难了。

网友G:
多看看指令手册,还有工控论坛。PID功能,是最基本的,当然控制温度的多。
你现在的问题是,手册看的太少,应用了解的也少,所以武断的话少说一些比较好。
机械控制,你使用C语言现场开发调试,我也不敢操作啊。断手断脚,分分钟的事情。新开发的机台,保护都做不全。
那可不像你控制的水处理,没啥风险。

网友:
专用控制器用于某些行业细分,plc是一个通用控制器

网友AG:
保修期提个8年左右就可以了,这也是设备正常的一个寿命期限,终身真的就把你套住了。

网友AH:
给用PLC梯形图的人使用会非常痛苦,这是思维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看看指令手册,还有工控论坛。PID功能,是最基本的,当然控制温度的多。
你现在的问题是,手册看的太少, ...

说实在的,我很不喜欢你说话的太度,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的问题你没回答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G:
保修期提个8年左右就可以了,这也是设备正常的一个寿命期限,终身真的就把你套住了。 ...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H:
给用PLC梯形图的人使用会非常痛苦,这是思维惯性。

谢谢您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看看指令手册,还有工控论坛。PID功能,是最基本的,当然控制温度的多。
你现在的问题是,手册看的太少, ...

你的回复更像是“唯我独尊”,不是吗?很多领域都不是用PLC`,这个您知道么?向航天,航空。他们更不能出事。你这也太武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回复更像是“唯我独尊”,不是吗?很多领域都不是用PLC`,这个您知道么?向航天,航空。他们更不能出事 ...

HEKY 说的没有错。可能让你觉得语气不好。
其实他讲的就是为什么PLC 叫做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而不是可编程控制器。
当然很多领域不需要用到PLC。但是PLC在它能够用到的领域,方便性是其它方法所无法比拟的。这是全世界N多工程师验证过的结论。问题关键在于很多搞电子开发,用C开发单片机的,对这种开发方式异常排斥。
就好像那些只会汇编的年老工程师一样,对C语言百般抵触。比如这个帖子里面121楼所说的那样:看到梯形图就没有再看下去的欲望了。所以自己比较抵触PLC。
很多玩单片机的都是这种想法。等他自己用单片机做个控制板,来控制一个简单的机台,就知道什么叫做痛苦了。这类工程师的特点就是喜欢重新造轮子,为什么我要用PLC,看我用单片机用C照样给你整出来。总觉得自己做的才是最好的。
对于PLC,最好的办法是拿起笔记本电脑,坐在一台刚开始配完线的机台,从零开始调两天。所有的疑惑都会迎刃而解。

网友:
PLC这个市场不容易做了,高中低端都有产品卡位,而且新进者要把产品做到稳定有一定难度。

网友:
大部分人用plc都是用梯形图,也有用功能块图的,用语句表的我只见过在s7-200上用,和一些子函数中。我菜鸟一只,见的少。不过建议楼主想继续下去,倒不如先支持现有plc协议,用大品牌plc的上位机进行编程和下载监控调试,有实力了再开发自己的产品。貌似现在都往软plc发展,具体也查不到太多资料,就像你这种支持操作系统的,不过扔掉梯形图等plc最常用的开发语言,貌似不太好……

网友:
楼主有淘宝吗,我想买个回来试用一下

网友:
话说回来,如果楼主的硬件稳定,倒也是个好的控制器,比自己从头造轮子强多了,买来就可以用。楼主挂到淘宝上吧

网友:
   为啥我说的话让你觉得难受呢?因为我说的话是实话。2005-2014,我一直在做小型PLC的研发和应用。
   在讨论你的板子需不需要支持PLC功能,但是讨论到接近200楼,你还不知道PLC有PID指令,梯形图编辑器都有语句表,梯形图,功能块等等。说明基础知识的欠缺,导致你的认识有片面。所以我建议你先看看指令手册,先看看PLC的应用范例,这样可以增加你的理解。
   我从来没有说PLC可以应用在医疗,航空航天,要有自知之明。PLC就是现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主要是逻辑控制功能。比如指甲刀就是剪指甲的,直接说切菜为啥不灵,这只能怪你没看使用说明书。
   讨论就是讨论,你可以指出我的观点哪里不对。和和气气的只是茶话会。

网友AC:
一般情况,PLC的成本要远大于直接裸奔的板子的成本,一个月几十台的设备,如果用裸奔的板子做,可能会节省很多成本。
对于一些方向的应用,成本可能差很多的。

网友:
楼主这个和市场上主流的相比有什么优势

楼主:
你把别人看得太简单了,总是把手册拿出来说,我能不知道PLC,支持pid吗,我问的是你们的是否支持?

网友:
支持PID,客户也会使用,主要应用是温度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AC:
一般情况,PLC的成本要远大于直接裸奔的板子的成本,一个月几十台的设备,如果用裸奔的板子做,可能会节省 ...

实际上现在很多客户几十台的也会使用山寨PLC,省得自己做板调试了。

楼主:
支持PiD块,这个应该比较难做。直接反驳,我什么为不知道梯形图里有动能块。你们前面沎说的是PLC,只支持梯形图。

网友:
做一款玩玩可以,不过做好真正通用的PLC不简单,凭一个人的能力有点悬

网友:
感觉这种传统的PLC 没什么意思了吧,太多了。
像工业上的PLC 还是可以考虑的。
1硬件的可靠性。包括防护等级,接口方式等,一般是IP67
2软件的灵活性,一般好像是用什么COSYS 这底层的。
3 成本控制

建议看下芬兰的EPEC 这个东西

网友AC:
引用 网友G:
实际上现在很多客户几十台的也会使用山寨PLC,省得自己做板调试了。

如果是做设备的,用PLC,山寨的,也一样要调试的吧,而且可能很多功能永远也达不到要求。例如一个300元的PLC,要控制一个50KW的变频器和1台1.5的变频器,当然都是山寨的了,还有至少5只接触器(天正品牌的)。并且有5个以上的信号,其中包括山寨的编码器信号用来做参考。于是问题出现了,折腾了几个月,最终还是放弃了,选择三菱PLC,听说是可以用了。这个是一个现实的例子。
对手却用了裸奔的板子,经过各种调试,甚至修改硬件参数,一周时间,搞定了,当然这些是找的专做电子的人搞的,设备厂的老板和技术人员,只是在旁边弄个茶水啥的,然后对设备运行的程序做些调整和研究了。最后以比较低的价格,拿走了本来属于前者的订单。
所以说PLC不是万能的,即使是万能,也需要成本作为代价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把一台比别人设备成本高的机器,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的。

网友:
想想,还是算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C:
如果是做设备的,用PLC,山寨的,也一样要调试的吧,而且可能很多功能永远也达不到要求。例如一个300元的 ...

下次可以找我试试看。论坛里也有卖200块,2000块的PLC代码,你用那种去现场肯定是生不如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如果是做设备的,用PLC,山寨的,也一样要调试的吧,而且可能很多功能永远也达不到要求。例如一个300元的 ...

要从大势上来看,  快准狠,谁有PLC好?  PLC编程和C编程一样的,重要的是语法吗?

从大局观来看, PLC无可比拟,  但不否认,我们自己弄控制器,也能弄点小钱吃,... PLC有高端和低端的,还有一些照不到的角落,我们也可以进去吃点饭;  仅此而已;

但我想说的是,现在国内自动化行业越来越不好混了,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下次可以找我试试看。论坛里也有卖200块,2000块的PLC代码,你用那种去现场肯定是生不如死。

我是用C直接搞的,简单的IO处理。
希望有机会合作吧。

网友G:
   LZ不知道梯形图可以添加PID指令,所以我跟他说要看看手册,不然你真是不像32岁的同志,我今年33岁,可以给你提这个中肯的建议。手册我也天天在看,我的目标是兼容,100%兼容才可以有创新。人家的三菱工程师几百个,我这只有一个人,凭啥我不应该看看别人写的这么完善的PLC指令手册。取长补短才可以持续进步。我们的PID也支持自整定,当然效果好不好两码事,简单控制温度是可以的。
  kinsno,自动化行业当然越来越难了,所以山寨才能活下来。正常电工看见这种单片机板,直接麻了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网友都说过了,现在有不是高端的plc,都支持类似于c语言的 st语言。 ...

是的,西门子的1200就支持且很便宜,的确好用

网友:
会用C开发PLC的电气工程师估计是少数。特别是一些老的电气工程师他们都是专家级的人物,手上都有很大决定权。要让这些客户改变估计是很难滴,楼主三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不知道梯形图可以添加PID指令,所以我跟他说要看看手册,不然你真是不像32岁的同志,我今年33岁,可以 ...

没有和从你继续讨论下去的必要了,你抬高自己非要贬低别人吗?另外,总结一下,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搞技术像在盖金字塔,越做思维越狭小,越做越做自我。

网友:
我觉得,是有前途的,不过最好能针对一个行业去做,想和PLC打,还差太远,不要以为7-200就好欺负

我现在搞的是制冷设备的控制,不知不觉5年多了。我也正在做一套控制器,和楼主差不多,只不过我是针对制冷(制冷还是有点大)行业来做的

网友:
在这个帖子里面,我真正给你建议,但是你却认为我在贬低你。这就是工程师的狭隘和自我吗?
三人行必有我师。如果阿莫论坛都是只需要把你捧得高高再上,你到这里来求存在感?
起码我告诉你,不管是三菱还是西门子软件,都有语句表,起码有3种编程方式。PID指令可以写到梯形图。
就是到现在,你还认为我在给你挑刺?你到工控人家园去发帖,看人家要不要笑掉大牙。在这里真正用PLC的不多,就可以随便乱说。

我从做电子的第一天就在这个坛子混,很多前辈给出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我不懂就虚心接受。像你这么好心当驴肝肺的,真是第一回碰到。
多看说明书,多跑现场,多问电工,这些从来都不错。
下回发帖请注明,只能点赞。

再见,你继续自我肯定吧。

网友:
PLC的强项是逻辑控制,要搞计算,算法一般会用ST语言来实现,算法用梯形图是比较烦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目前以我的能力做不到这一点。另外我个人觉得,用c语言开发比梯形图要快,而且程序好读懂 ...

这一块好像可以外包给别的公司来做,专门有公司做上位机开发环境的

网友:
PLC编程难点不在控制位变量,难点在于高速计数占用资源少,PWM定位S曲线加减速,PID模拟控制,流程控制,多机通信稳键性,我也编过基本兼容三菱的,现仅是自用。很多仿三菱其实真正做得好的不多。梯形图最大的优点是直观并能在线仿真,查看数据直观,C语言对数据定位查看不是很直观。梯形图不适合做数据处理。

网友:
主要看市场了,没有市场,就果断放弃,否则浪费时间

网友AI:
引用 网友G:
LZ不知道梯形图可以添加PID指令,所以我跟他说要看看手册,不然你真是不像32岁的同志,我今年33岁,可以 ...

其实早上有个贴子,我就是针对你和楼主的对话回复的,最后想想,依楼主这性格,肯定...就算了,直接修改上面这个了;
其实,我真的不看好山寨PLC,你这个是搞了小十年了,如果你从现在开始搞,而且了解这个行业的话,估计你也会放弃掉;
走山寨版PLC,至少我目前接触到的客户,基本上没有愿意要的,哎;
可能是我们接触到的客户群体不一样吧;
感觉山寨PLC能活下去,但长不大;
最近汇川又壮大了,西门子的PLC生产也落户成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其实早上有个贴子,我就是针对你和楼主的对话回复的,最后想想,依楼主这性格,肯定...就算了,直接修改上面这 ...

汇川也是山寨三菱的哦

网友:
主要是我们面对的客户不一样
我自己做工程,量少也是用品牌PLC,好报价啊
我的目标就是把东西做好了,至于做大是不想了,生存应该没问题。
通讯部分目前参考的就是汇川

网友W:
工程师考虑的是好不好用,技术够不够强大,能不能体现出我的技术能力。
老板考虑的是稳定性怎么样,价格多少,会不会被破解,有没有替代品,编程的走了我好不好找个人马上顶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W:
工程师考虑的是好不好用,技术够不够强大,能不能体现出我的技术能力。
老板考虑的是稳定性怎么样,价格多 ...

一针见血!

网友AJ:
支持楼主做下去,不过换个思路
) 梯形图这种恐龙的技术没必要支持
2) 用C编程也不是很方便
3) 考虑引入动态语言,做个坚固的解释器,如Lua或者javascript 等等
4) 适当考虑增加网口和无线,扩展物联网或者其他以太网应用。

比如前面有个人用PLC做养鸡场控制,是不是需要485 拉那么长的线,用无线是不是也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支持楼主做下去,不过换个思路
) 梯形图这种恐龙的技术没必要支持
2) 用C编程也不是很方便

谢谢你的建议!是条好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其实早上有个贴子,我就是针对你和楼主的对话回复的,最后想想,依楼主这性格,肯定...就算了,直接修改上面这 ...

到这里发帖,就是打算让人喷的,没有什么的,就事论事,欢迎批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这里发帖,就是打算让人喷的,没有什么的,就事论事,欢迎批评。

心态不错

网友AI:
引用 楼主:
到这里发帖,就是打算让人喷的,没有什么的,就事论事,欢迎批评。

自己家的孩子自家疼,这个我懂,大家都是搞研发的,谁不喜欢自己的产品被夸精品呢,更何况这产品还是呕心沥血搞出来的;
heky说的对啊,你确实需要多用用PLC,多看看说明书,人家PLC这么横行无忌,经过了市场的考证,肯定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啊;至少目前在工控行业,PLC还是主流,我们这种单片机控制板是有,但不是主流,属于专机类;
PLC内有高级的应用,建议去看看西门子300,看看WINCC,搞过以百为单位的PLC控制组后,你就更有心得了;
最后想说的是:做技术的,请站在客户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说飞了天,人家不用不认可,我们就算造出个宇航飞船来有毛用呢?对不对,一切以客户的基准为核心;当然当我们长大到西门子这种巨头的时候,才有资格引导客户,但明显我们现在不是,所以多想想客户,客户无非就只有几点“可靠,操作简单,钱少”,其它的扯出个花来对它们来说也是个蛋;
PS:用C编程的类PLC我11年就搞过了,也是用在水处理行业;呵呵,已量产,但明显客户表示不满意,因为他们没法改,幸好是流程都固化在内部了,要不然,客户非要骂飞天;

网友G:
一起努力啊,楼主。大家要互相学习,这样才有进步。
就是看你的板子模拟量部分做的够好,成本够高,我才会来发帖的,发帖冒犯的地方请见谅,做技术的就是说话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自己家的孩子自家疼,这个我懂,大家都是搞研发的,谁不喜欢自己的产品被夸精品呢,更何况这产品还是呕心 ...

kinsno,我前两年一直在用PLC,s7-200 系列,现在当然力推owe咯。wincc 没用过,经常用 WinCC flexible,偶尔用WinCC flexible做上位机组态。wincc flexible 脚本功能用过。我个人很喜欢看手册,我想每个做技术的都有这个习惯。
heky,我只用过 s7-200 系列的PLC,因为觉得,它的PID功能不好用,所以自己写,就是贴出来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起努力啊,楼主。大家要互相学习,这样才有进步。
就是看你的板子模拟量部分做的够好,成本够高,我才会 ...

当时定位是全隔离的,所以在模拟量这块投入了不少。

网友:
模型图好看,实物图好看~

网友:
继续创新继续前行。做个稳定的产品难!

网友G:
按亚洲人的思维,我们应用三菱PLC比西门子PLC容易上手。所以有空可以看看fx3uc的手册,写的很清晰,编程用gx works2,有ST编程模式,方便写运算指令。
梯形图只是个工具,让客户使用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技术跟控制板进行互动,推广简单。
不要排斥PLC这个理念,等你的客户够多了,只会发现积累越多,受益越多。我电脑上客户的应用案例都是可以直接给新客户借鉴的。工控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圈子。

网友AK:
给LZ泼凉水,折腾成这样了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用C语言编程,上RTOS,真亏你想得出来,搞PLC的都不屑再当电工了,用C的都码农好吧,码农啊,你都当客户是农民了,客户为啥要鸟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K:
给LZ泼凉水,折腾成这样了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用C语言编程,上RTOS,真亏你想得出来,搞PLC的都不屑再当电 ...

请多起宝贵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亚洲人的思维,我们应用三菱PLC比西门子PLC容易上手。所以有空可以看看fx3uc的手册,写的很清晰,编程用g ...

明天装一个 gx works2 看看

网友AL:
我觉得PLC关键的一点是现场可编程。如果用C语言的化,还是不能达到这个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我觉得PLC关键的一点是现场可编程。如果用C语言的化,还是不能达到这个程度。 ...

跑了os,底层已经封装好了,直接调用,和用梯形图一样简单了。客户的应用程序,编译好之后,可以通过通讯口在线下载。

网友AM:
建议改成模拟量模块增加TCP/IP支持

网友AL:
引用 楼主:
跑了os,底层已经封装好了,直接调用,和用梯形图一样简单了。客户的应用程序,编译好之后,可以通过通讯 ...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用一个工程师来维护这个东西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不懂得C语言的呢?
我想,职校里出来会PLC的比会C语言的多吧。而且一定要相信,不好学,不想学新东西的人会占大多数的。
用什么样的人来管理这个东西比较合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用一个工程师来维护这个东西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不懂得C语言的呢?
我想,职校里出来 ...

对,你说的问题很现实!这东西,现在只有我自己在用,仅供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M:
建议改成模拟量模块增加TCP/IP支持

请您说说,增加TCP/IP支持有什么优势?

网友AM:
目前主流plc多通道的da/ad几乎没有,台湾一些牌子稳定一点的都很贵。我见过很多客人找人定做这种模快都不是很稳定,我所见的越来学多工业设备支持Tcp/ip,很多物联网终端也支持,用起来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M:
目前主流plc多通道的da/ad几乎没有,台湾一些牌子稳定一点的都很贵。我见过很多客人找人定做这种模快都不是 ...

可以当采集卡或者是亚当模块用是吧。

网友AM:
有TCP/IP又是基于plc的可二此开发这就是特色啊没有没有特色或没有独特技术的产品很难做起来

网友:
PLC算可编程的通用组件,有没有TCP/IP对PLC来说无关紧要,这不过是市场细分罢了,先把PLC做稳定了再说,有一定的客户群,等有客户群基础了才能开发高需求的客户,做东西是要卖给客户的,连客户需求和客户使用习惯都不尊重只不过是自己玩玩的玩具罢了,要什么AD DA ,都是多余的,什么4-20ma之类的也都多余,先把梯形图支持起来才是正道

网友:
没有特色的产品如何能摆脱山寨的重围,

网友G:
先活下来,再壮大,czzhouyun讲的半点都不错。
LZ你的联系方式方便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活下来,再壮大,czzhouyun讲的半点都不错。
LZ你的联系方式方便留一下吗? ...

已经给你发了私信。

网友AN:
楼主好厉害的感觉

网友H:
稳定压倒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N:
楼主好厉害的感觉

请多提意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稳定压倒一切

没错,稳定还有耐操,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有TCP/IP又是基于plc的可二此开发这就是特色啊没有没有特色或没有独特技术的产品很难做起来 ...

是的,目前网络功能可能通过Rs-485转TCP模块实现,下一版考虑增加此功能

网友:
嘿嘿,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H:
楼主坚持下去 做的稳定好用。包括c语言包达成dll。模块化别人用起来爽!!!最主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坚持下去 做的稳定好用。包括c语言包达成dll。模块化别人用起来爽!!!最主要 ...

底层已经做成库文件了,二次应用的开发先配置一下硬件参数,然后直接调用就行了,二次应用要关注自身的实现就行了。

网友H:
那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个配置工具,生成大部分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个配置工具,生成大部分代码

生成大部分代码?能说具体一点儿么?编译器还是用keil么?

网友:
就和配置程序一样,把你大部分的dll转换为模块化c语言。编译器 调试器可以选择keil降低难度

网友H:
就像你让别人写代码一样 todo:别人的业务逻辑

网友AO:
引用 网友AC:
如果是做设备的,用PLC,山寨的,也一样要调试的吧,而且可能很多功能永远也达不到要求。例如一个300元的 ...

你这例子说明:人笨神仙也救不了,关乎PLC屁事。
     300的PLC能否干活,当天就能发现,还搞很多天?一个小时的工时费都要这个数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AO:
你这例子说明:人笨神仙也救不了,关乎PLC屁事。
     300的PLC能否干活,当天就能发现,还搞很多天?一 ...

不是这样说法,你做工厂就知道了
每个月做几十台这样的设备,要是能300元搞定,不用1500的,一台省1000,一个月下来就是好几万呢

网友AO:
引用 网友AC:
不是这样说法,你做工厂就知道了
每个月做几十台这样的设备,要是能300元搞定,不用1500的,一台省1000, ...

你明明说的项目改造工程,怎么又变成批量生产了呢?
  区分适用场合,选择正确工具,就如IC选型一样。

网友AC:
引用 网友AO:
你明明说的项目改造工程,怎么又变成批量生产了呢?
  区分适用场合,选择正确工具,就如IC选型一样。 ...

是你搞错了,工程改造是楼主的事情,我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儿。

抱歉我也搞错了,这个帖子不是那个帖子。不过我真没说工程改造啊。

我说的是搞电子的用一个小板子搞定了一台干扰很严重的设备,这个设备的厂家,利用比较低的价格,和时间的优势抢了另外一个准备使用300元PLC在自己设备上的厂家的生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像你让别人写代码一样 todo:别人的业务逻辑

嗯,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了。先沉下心来搞搞组态上位机,过一阵子在折腾OWE。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是你搞错了,工程改造是楼主的事情,我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儿。

你这么一说,ddqq应该听明白了,楼主我工程也接改造也干。谢谢你们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C语言开发真的没有梯形图快。
很多玩单片机的,一开始接触PLC梯形图,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抵制的。其实就 ...

讲到点子上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PLC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吗?
就是梯形图开发,快速便捷直观。PLC难就难在软件这一块。如果想做好的话。最 ...

正解。
另外,PLC是高可靠性的工业产品,为了保证其可靠性,对代码也要求是高可靠性,比如德国的XX系统可以自动生成PLC的代码。

网友:
产品定位要准,市场上要好好把握,技术方面其实不那么关键,这是我对自己失败的总结。

网友AP:
上面回复,手机输入了错误词组,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P:
上面回复,手机输入了错误词组,见谅。

谢谢您的关注和建议。

网友:
楼主最近这个项目做得怎么样啊

网友AQ:
可以做下去啊!很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自己家的孩子自家疼,这个我懂,大家都是搞研发的,谁不喜欢自己的产品被夸精品呢,更何况这产品还是呕心 ...

一看hinsno  和heky   就是现场经验很丰富的那种,他们说的我是很赞成的。
我是07年 自动化毕业的,出来就进入汽车行业,做生产线的设计安装调试,当然第一年就是干干杂活了。
第一个现场是广州丰田,plc用的是“丰田工机”品牌的(好像是欧姆龙还是富士帮忙开发的),日本工程师程序的写法就是梯形图和SFC两种。
第二个现场是日产的,三菱Q02h PLC,,我们自己做到额, 也是全用的梯形图。 第三个 ,第4个,第5个- - - - -,都是用的梯形图。

后来也接触了德国 美国 英国 法国等工程师,PLC 包含西门子 ,罗克韦尔,施耐德等, 程序的写法就更精彩了,有的是全部是梯形图,有的是梯形图+STL,有的是梯形图+stl+ sfc,他们习惯把经常用的程序写成功能块,
封装起来,多处调用即可。

所以说1 编程语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编程人员水平高低之分,很简单的梯形图在大师手上经常花简单为神奇。
         2  全世界的PLC,日德美法, 包括国内的这些牌子,为啥全都支持梯形图?
         3 楼主想把PLC搞下去前提是要有利润,利润就是有人买你的plc,有人愿意用你的。你只能用C语言编程,牛逼的程序员调好走人,那些设备维护的电工如何看懂程序,如何维护?
          4 论坛里也有不少搞PLC的,你看看人家如何做的,,不接地气的东西是搞不长的

楼主(2014-10-13):
引用 网友AQ:
可以做下去啊!很牛的

回复 longlong105,tonyyun,两个嘴巴笑110,谢谢.
回复 ericdai ,正在用它做项目。

网友:
潜水员,努力升级中。花了一晚上把每条评论都看了,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J:
PLC之所以能成批量,成规模,是工业稳定性好,io调用修改程序方便,维修时更换方便。另外,在规模应用上, ...

高度赞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深圳立信染整设备有限公司,他们就是用的自己设计的PLC,每月的出货量在300台以上,而且使用历史至少20年.所有 ...

是吗,对立信搞得很清楚啊

网友:
讨论的很精彩哈,学习了

网友:
梯形图解析完了本质就是语句表达,只不过梯形图更直观。

网友:
看来plc确实很nb

网友:
自己做着内部用可以,当产品卖可能就不太好弄了。

网友:
导师前段时间还打算让我设计plc的

网友:
为什么不做了呢?

网友:
无为而为,不必要非要做成怎么样,就是有空的时候做一下,完善它

网友:
刚看到这样的帖子。真巧,楼主。我也在做类似的控制器。我们也是自己公司设备上用,每年几千套,比用S7-200省了很多费用,当然是C语言编程。 我计划也是加入梯形图或者像你的那样做成库,用C语言来编程,看看这样有没有机会推向市场,创造点利润。 支持楼主,可以交流。
我前几天发的帖子:《自己做的单片机控制器,正在弄PLC的编辑软件》

网友:
标准和软件是关键

网友:
做出来能自己用就很了不起的啦,plc有它自身的优点,无需取代,真正用开plc跟控制板的人就知道,其实编程也就那么一回事来的,但是很多人还是情愿用plc来做。简单点说,出了事,你负责得起吗?

网友AR(2014-11-25):
在工控行业混了快10年,PLC主流的也基本用了个遍,要说梯形图被淘汰还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对于机械控制现在70%以上还是逻辑控制,至少在直观性和可在线监控编程上梯形图暂时是没法被替代的。
LZ只用过S7-200,而且也没用过三菱的ST,西门子的SCL等编程方式,所以不知道plc也是支持类C的编程方式的

至于山寨PLC,见过不少,真没用过,一是客户都限定三菱西门子ab等品牌了,二是对于一个电控工程师最大的噩梦就是现场调试出现问题,想想客户和老板一起在你旁边,客户的维修人员像苍蝇一样追着问这问那,另外上百个工人在线上等着你解决问题的场面吧……,想想都是一个噩梦,最怕的就是不稳定啊。

PS:和heky离的很近,有机会交流交流,也试试你开发的PLC

网友:
青海华鼎是上市公司,老牌军工企业,以生产数控机床为主。遗憾的是它们的cNc系统全是西门子进口的!一句话,没有核心技术!

网友:
PLC上梯形图有可能被淘汰,但肯定不是被C语言淘汰
工程应用上迫切需要有更简单的开发方式,最好是图形化的做法,比如labview比如组态,因为PLC的应用和维护人员的技术积累主要是他的应用行业,而不是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R:
在工控行业混了快10年,PLC主流的也基本用了个遍,要说梯形图被淘汰还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对于机械控制现 ...

有空交流一下

网友AS:
引用 楼主:
自己写的S7-200的pid控制算法
Network 2
// 参数配置

你怎么不看看 s7-300/400的 FB41,源代码是SCL的(就是IEC61131-3 中structure text 的来源和实现之一)

你用c写的还要努力,怎么处理饱和?

网友:
  楼主,你这个只能算强大一点的智能模块!没有梯形图的支持,没有兼容大厂的开发工具,称不上pl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做点工程吧,不做你怎么了解
这里面很多都是3头帐,机械厂,自动化公司,终端客户,款从定金开始都是分期 ...

你做的只是一个设备的PLC控制器,整个生产线控制做下来,交工的时候,竣工资料里面没有PLC源程序是不行的,业主的技术主管也不是吃闲饭的

网友:
听同事说plc很贵,我没接触过这块,觉得很是神秘

网友AT:
我也是无锡的 有空交流

网友:
请教下,“光电隔离的模拟量输入通道,0~20mA电流输入,ADC分辨率为12bit”,是怎么做到的?线性光耦吗?还是其他方案。

网友:
果断做下去啊,到时候再升级

网友:
我支持红金龙吸味的观点,本人在大学也学习过PLC,使用梯形图编程确实比C语言直观。PLC的大部分用户绝对是使用梯形图的,语句表都不太会用。

网友AU:
引用 网友K:
梯形图怎么能跟c语言相比啊?根本不是一个层次。梯形图是菜鸟玩的。

最近在搞用C语言实现T型图,个人感觉各有所长吧
不能说T型图是菜鸟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U:
最近在搞用C语言实现T型图,个人感觉各有所长吧
不能说T型图是菜鸟玩的

好吧,我想是我说错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深圳立信染整设备有限公司,他们就是用的自己设计的PLC,每月的出货量在300台以上,而且使用历史至少20年.所有 ...

在某厂用维护保养过立信的设备,PLC采用自制的,说来其实真的不怎么样,稳定性其实挺差的,死机经常发生,扩展模块用的485通讯也没有隔离,上面采用51芯片,里面的看门狗芯片经常坏,当时还修过几个模块呢。

网友AV:
公司自己用用还是可以的,外面用,用PLC的不会采用,单片机自己会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给每小时5贴,太坑了,
netawater,我真觉得用梯形图或者语句表开发是受罪,除非是做几个简单逻辑。
mc ...

我对PLC不了解,但个人认为PLC高深之处因该是解释梯形图。

网友:
祝楼主成功!成功后的销售渠道比开发更难~

网友:
觉得这东西的使用者都不是编程人员

网友:
这个讨论很有意思!!!!

网友AW(2015-02-05):
个人观点是  如果楼主是设计是准备针对于PLC的市场我觉得不是很好  毕竟PLC的使用用户还是以梯形图为主

东西好不好 要看它应用在什么样的场合,正对于某个特殊的行业 有出货保证的行业 专门做这个行业里面的特殊供应链是没有问题的  代码直接用C语言来写

楼主 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 !

网友:
楼主能不能 把你的这个卖两套给我 !

网友AX:
个人也觉得c写的比较爽,但当自己最初只会用梯形图时,c就成了限制;话说PLC,大家直观想到的一定是梯形图。

网友AY:
为什么要做成大而全,不做成小而专呢,红海已然

楼主(2015-04-17):
引用 网友AW:
个人观点是  如果楼主是设计是准备针对于PLC的市场我觉得不是很好  毕竟PLC的使用用户还是以梯形图为主

你好,我的联系是:qq 2零218765

楼主:
引用 网友AY:
为什么要做成大而全,不做成小而专呢,红海已然

fengban 你的意思是做 大 还是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X:
个人也觉得c写的比较爽,但当自己最初只会用梯形图时,c就成了限制;话说PLC,大家直观想到的一定是梯形图。 ...

你说的对,PLC的生态圈就是使用梯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V:
公司自己用用还是可以的,外面用,用PLC的不会采用,单片机自己会搞的

没错,等机会自己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S:
你怎么不看看 s7-300/400的 FB41,源代码是SCL的(就是IEC61131-3 中structure text 的来源和实现之一)

zzsczz
你好,我贴出的源码里饱和处理的。

   //MX  项超限制处理
        if(PIDCalc_Data->MX < PIDCalc_Data->OutPut_MINI )//
        {
                PIDCalc_Data->MX = PIDCalc_Data->OutPut_MINI;
        }
        if(PIDCalc_Data->MX > PIDCalc_Data->OutPut_MAX )
        {
                PIDCalc_Data->MX = PIDCalc_Data->OutPut_MAX;
        }

楼主:
回复:suming1189
“光电隔离的模拟量输入通道,0~20mA电流输入“
是用TI的隔离放大器实现的。

网友AZ(2016-08-22):
楼主怎么联系,如果买一个测试的话 qq :664110981

楼主:
引用 网友AZ:
楼主怎么联系,如果买一个测试的话 qq :664110981

回复楼上,有一整子没来论坛了。没看到你们的回复,请见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这个控制器其实已经是第二版了,应用量在60套左右,是我主导开发的,限于个人水平问题硬件上 ...

有店铺吗 原理图能看看吗

网友:
这货关键是上位机。。。

网友:
嘿嘿  我来挖贴了!!!

网友:
支持楼主的折腾精神,我对这个领域也感兴趣,希望能交流

楼主(2017-03-16):
最近更新了底层库,支持了一些新功能,如:脉宽测量,频率测量等。

楼主:
新做的PVCt贴纸。

网友(2018-10-25):
不知楼主现在产品卖得出如何

网友(2019-02-25):
引用 网友AT:
我也是无锡的 有空交流

无锡那边做PLC的是不是很多?

网友:
楼主现在上量销售了吗

网友(2020-02-09):
不经意间,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怎么样了?

网友:
建议底层封装成simulink的接口,以后用matlab来开发,C语言实在是不能接受的

网友:
坚持住,兄弟,看着很靠谱啊

网友:
那建议把底层驱动全部完善好。然后目标瞄准没有硬件设计能力,或者软件功底比较薄弱的,而又不想使用PLC的人。也就是当工控板卖。提供底层测试好了的驱动。+1
这样可能有一定的市场!

网友:
PLC要软件通用兼容太难了,梯形图是少不了的.

网友(2020-10-04):
评论看了一遍,提高了认知。

网友:
有几家在卖类似plc控制开发板

网友BA:
市场是由用户决定的,PLC适合大量的工厂设备维护员。能用C维护的人聊聊无几。当然在某些行业,为了成本,为了某些特殊要求而PLC不能做到的除外。C编程的控制器缺乏标准也是一个弊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A:
市场是由用户决定的,PLC适合大量的工厂设备维护员。能用C维护的人聊聊无几。当然在某些行业,为了成本,为 ...

梯形图+C语言

网友BB:
梯形图做控制,c语言做复杂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B:
梯形图做控制,c语言做复杂计算

heky,推荐一下你的PLC链接,谢谢。

网友(2020-12-01):
PLC市场已经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