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插数据接口时,芯片会死掉,求解决

楼主(2014-09-08):
数据接口用得是两根线,一根时钟线,一根数据线,拔插接口后,芯片直接死掉了。是因为瞬间出现高电压把芯片打死吗?怎么改进呢?

网友:
1电阻电容电感,2三极管跟随,3门电路。。。。

网友:
大部分是不支持热插拔的,这样干有点非常规啊

网友:
是程序死了吧。 i2c ?

网友:
先确定是硬死机还是软死机。软死机加软件保护,硬死机看看ESD问题。

网友:
如果是I2C,有个while等待什么的,死就很正常了。就插拔一下,高压打死概率低,程序问题多一些

网友A:
突然负荷增加;或者造成连续的中断,而且无法清除;接口状态机问题。这三种情况我都碰到过。

网友B:
首先把接口改一下。USB接口你见过吧。你应该注意到过里面的插针,GND和VCC总是比DATA要长一些。然后数据线后面总是接了一个ESD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把接口改一下。USB接口你见过吧。你应该注意到过里面的插针,GND和VCC总是比DATA要长一些。然后数据线 ...

嗯,加个ESD二极管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负荷增加;或者造成连续的中断,而且无法清除;接口状态机问题。这三种情况我都碰到过。 ...

连续的中断?接口状态机??负荷增加?
那怎么解决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续的中断?接口状态机??负荷增加?
那怎么解决了呀?

首先确定是否是这样的原因,看接口信号抖动和内部模块状态。如果是,那么就看接口是否支持热插拔,如果支持就检查硬件保护部分,如果不支持就需要写在说明书中,告诉用户有潜在风险以及应对策略。

网友:
只有时钟和数据线插拔,那就是GND还连着唠,那会产产生高压呢?

网友:
软件问题居多,我也试过2线通信热插拨,端口做嵌位上拉保护后,没有硬死情况,倒是软件问题,还有线材接插质量引起多

网友:
作死的节奏,等待把io口弄坏吧,这还是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