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一个不太理解的地方???

楼主(2014-09-08):
最近使用一款电源芯片,应用中的电容处有 x2,这个是不是放置两个相同的电容呢?

网友A:
我已经举报你了,等着别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举报你了,等着别走。

也没看出啥端倪,举报什么呢。
X2的意思就是放两个,至于为啥放俩或者三个我也不清楚,看看手册上有没有layout示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举报你了,等着别走。

哦,我看到了,重复发帖。。

网友:
楼主重复发帖了

网友:
放多个主要是减小ESR,串联阻抗。有的电容,两个小容量的阻抗并联比一个大容量的还要小。

网友:
刚来又要走了,不送

网友:
就是放置两个和三个一样的意思

网友:
那个X2,X3就是有几个器件的意思,就像一个10K电阻功耗在电路中假设为0.5W,都集中在一个电阻上,那么发热大,假如用两个5K的电阻,那么每个电阻分得0.25W,热量分散了,就不会烧坏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我看到了,重复发帖。。

一直不太了解这个重复发贴表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
哦,还是不要太苛刻,善意提醒下就好,除非屡教不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不太了解这个重复发贴表现在什么地方

表现在两个不同的分区发帖,如楼主在FPGA和STM32两个分区发帖,肯定不是由于网络原因造成的。

网友:
减小ESR吧

网友:
6楼正解  并联放电容,主要是减小ESR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tps40170的手册,里面有介绍怎么选择输出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