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052E固件问题

楼主(2014-09-08):
各位大侠:请问普源DS1052E可以只通过并口JTAG重写固件吗?如果可以使用什么软件?我的示波器升级时意外变砖了。

网友:
返厂维修吧

网友:
变砖了只能返厂维修啦,否则只会越弄越坏的

网友:
都是麿过皮的芯片,还想修?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