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中秋福利贴,蜘蛛满地爬,捏哈哈哈

楼主(2014-09-08):
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小蜘蛛终于流畅的在地上爬了~
废话不说,上视频咯

- 2014-9-8 更新
    a. 更新cerebel,修正了几个错误,删除了ACTION_CFG宏,增加了DEF_ACTION宏
    b. 增加了视频

    c. 增加了向前走的动作定义,其实向后走就是把里面几个Action的动作反过来

#define DELTA_DEGREE_XY             23
#define DELTA_DEGREE_XZ             45

#define LEFT_FRONT_LEG_0_RST        (180 - DELTA_DEGREE_XY)
#define LEFT_MIDDLE_LEG_0_RST       180
#define LEFT_BACK_LEG_0_RST         (180 + DELTA_DEGREE_XY)
#define RIGHT_FRONT_LEG_0_RST       (0 + DELTA_DEGREE_XY)
#define RIGHT_MIDDLE_LEG_0_RST      0
#define RIGHT_BACK_LEG_0_RST        (0 - DELTA_DEGREE_XY)

#define LEFT_LEG_1_RST              180
#define RIGHT_LEG_1_RST             0

#define LEFT_LEG_2_RST              90
#define RIGHT_LEG_2_RST             90

#define LEFT_LEG_UP                 (LEFT_LEG_1_RST + DELTA_DEGREE_XZ)
#define LEFT_LEG_DOWN               LEFT_LEG_1_RST

#define RIGHT_LEG_UP                (RIGHT_LEG_1_RST - DELTA_DEGREE_XZ)
#define RIGHT_LEG_DOWN              RIGHT_LEG_1_RST

#define SPIDER_SPEED                2

DEF_ACTION(Spider_Go_Front)

    //! middle state A
    ACTION(
        ALL_LEGS_MSK ,
        true,                                   //!< start automatically
        SPIDER_SPEED,        //!< Use 1s
        {
            [LEFT_FRONT_LEG_0]      = LEFT_FRONT_LEG_0_RST,
            [LEFT_MIDDLE_LEG_0]     = LEFT_MIDDLE_LEG_0_RST,
            [LEFT_BACK_LEG_0]       = LEFT_BACK_LEG_0_RST,
            [RIGHT_FRONT_LEG_0]     = RIGHT_FRONT_LEG_0_RST,
            [RIGHT_MIDDLE_LEG_0]    = RIGHT_MIDDLE_LEG_0_RST,
            [RIGHT_BACK_LEG_0]      = RIGHT_BACK_LEG_0_RST,

            [LEFT_FRONT_LEG_1]      = LEFT_LEG_UP,
            [LEFT_MIDDLE_LEG_1]     = LEFT_LEG_DOWN,
            [LEFT_BACK_LEG_1]       = LEFT_LEG_UP,
            [RIGHT_FRONT_LEG_1]     = RIGHT_LEG_DOWN,
            [RIGHT_MIDDLE_LEG_1]    = RIGHT_LEG_UP,
            [RIGHT_BACK_LEG_1]      = RIGHT_LEG_DOWN,

            [LEFT_FRONT_LEG_2]      = LEFT_LEG_2_RST,
            [LEFT_MIDDLE_LEG_2]     = LEFT_LEG_2_RST,
            [LEFT_BACK_LEG_2]       = LEFT_LEG_2_RST,
            [RIGHT_FRONT_LEG_2]     = RIGHT_LEG_2_RST,
            [RIGHT_MIDDLE_LEG_2]    = RIGHT_LEG_2_RST,
            [RIGHT_BACK_LEG_2]      = RIGHT_LEG_2_RST,
        }
    ),

    ACTION(
        ALL_LEGS_MSK ,
        true,                                   //!< start automatically
        SPIDER_SPEED,        //!< Use 1s
        {

            [LEFT_FRONT_LEG_0]      = LEFT_FRONT_LEG_0_RST      - DELTA_DEGREE_XY,
            [LEFT_MIDDLE_LEG_0]     = LEFT_MIDDLE_LEG_0_RST     + DELTA_DEGREE_XY,
            [LEFT_BACK_LEG_0]       = LEFT_BACK_LEG_0_RST       - DELTA_DEGREE_XY,
            [RIGHT_FRONT_LEG_0]     = RIGHT_FRONT_LEG_0_RST     - DELTA_DEGREE_XY,
            [RIGHT_MIDDLE_LEG_0]    = RIGHT_MIDDLE_LEG_0_RST    + DELTA_DEGREE_XY,
            [RIGHT_BACK_LEG_0]      = RIGHT_BACK_LEG_0_RST      - DELTA_DEGREE_XY,

            [LEFT_FRONT_LEG_1]      = LEFT_LEG_DOWN,
            [LEFT_MIDDLE_LEG_1]     = LEFT_LEG_DOWN,
            [LEFT_BACK_LEG_1]       = LEFT_LEG_DOWN,
            [RIGHT_FRONT_LEG_1]     = RIGHT_LEG_DOWN,
            [RIGHT_MIDDLE_LEG_1]    = RIGHT_LEG_DOWN,
            [RIGHT_BACK_LEG_1]      = RIGHT_LEG_DOWN,

            [LEFT_FRONT_LEG_2]      = LEFT_LEG_2_RST,
            [LEFT_MIDDLE_LEG_2]     = LEFT_LEG_2_RST,
            [LEFT_BACK_LEG_2]       = LEFT_LEG_2_RST,
            [RIGHT_FRONT_LEG_2]     = RIGHT_LEG_2_RST,
            [RIGHT_MIDDLE_LEG_2]    = RIGHT_LEG_2_RST,
            [RIGHT_BACK_LEG_2]      = RIGHT_LEG_2_RST,
        }
    ),

    //! middle state B:
    ACTION(
        ALL_LEGS_MSK ,
        true,                                   //!< start automatically
        SPIDER_SPEED,        //!< Use 1s
        {
            [LEFT_FRONT_LEG_0]      = LEFT_FRONT_LEG_0_RST,
            [LEFT_MIDDLE_LEG_0]     = LEFT_MIDDLE_LEG_0_RST,
            [LEFT_BACK_LEG_0]       = LEFT_BACK_LEG_0_RST,
            [RIGHT_FRONT_LEG_0]     = RIGHT_FRONT_LEG_0_RST,
            [RIGHT_MIDDLE_LEG_0]    = RIGHT_MIDDLE_LEG_0_RST,
            [RIGHT_BACK_LEG_0]      = RIGHT_BACK_LEG_0_RST,

            [LEFT_FRONT_LEG_1]      = LEFT_LEG_DOWN,
            [LEFT_MIDDLE_LEG_1]     = LEFT_LEG_UP,
            [LEFT_BACK_LEG_1]       = LEFT_LEG_DOWN,
            [RIGHT_FRONT_LEG_1]     = RIGHT_LEG_UP,
            [RIGHT_MIDDLE_LEG_1]    = RIGHT_LEG_DOWN,
            [RIGHT_BACK_LEG_1]      = RIGHT_LEG_UP,

            [LEFT_FRONT_LEG_2]      = LEFT_LEG_2_RST,
            [LEFT_MIDDLE_LEG_2]     = LEFT_LEG_2_RST,
            [LEFT_BACK_LEG_2]       = LEFT_LEG_2_RST,
            [RIGHT_FRONT_LEG_2]     = RIGHT_LEG_2_RST,
            [RIGHT_MIDDLE_LEG_2]    = RIGHT_LEG_2_RST,
            [RIGHT_BACK_LEG_2]      = RIGHT_LEG_2_RST,
        }
    ),

    ACTION(
        ALL_LEGS_MSK ,
        true,                                   //!< start automatically
        SPIDER_SPEED,        //!< Use 1s
        {

            [LEFT_FRONT_LEG_0]      = LEFT_FRONT_LEG_0_RST      + DELTA_DEGREE_XY,
            [LEFT_MIDDLE_LEG_0]     = LEFT_MIDDLE_LEG_0_RST     - DELTA_DEGREE_XY,
            [LEFT_BACK_LEG_0]       = LEFT_BACK_LEG_0_RST       + DELTA_DEGREE_XY,
            [RIGHT_FRONT_LEG_0]     = RIGHT_FRONT_LEG_0_RST     + DELTA_DEGREE_XY,
            [RIGHT_MIDDLE_LEG_0]    = RIGHT_MIDDLE_LEG_0_RST    - DELTA_DEGREE_XY,
            [RIGHT_BACK_LEG_0]      = RIGHT_BACK_LEG_0_RST      + DELTA_DEGREE_XY,

            [LEFT_FRONT_LEG_1]      = LEFT_LEG_DOWN,
            [LEFT_MIDDLE_LEG_1]     = LEFT_LEG_DOWN,
            [LEFT_BACK_LEG_1]       = LEFT_LEG_DOWN,
            [RIGHT_FRONT_LEG_1]     = RIGHT_LEG_DOWN,
            [RIGHT_MIDDLE_LEG_1]    = RIGHT_LEG_DOWN,
            [RIGHT_BACK_LEG_1]      = RIGHT_LEG_DOWN,

            [LEFT_FRONT_LEG_2]      = LEFT_LEG_2_RST,
            [LEFT_MIDDLE_LEG_2]     = LEFT_LEG_2_RST,
            [LEFT_BACK_LEG_2]       = LEFT_LEG_2_RST,
            [RIGHT_FRONT_LEG_2]     = RIGHT_LEG_2_RST,
            [RIGHT_MIDDLE_LEG_2]    = RIGHT_LEG_2_RST,
            [RIGHT_BACK_LEG_2]      = RIGHT_LEG_2_RST,
        }
    ),

END_DEF_ACTION(Spider_Go_Front)

    工程下载

    中秋节快乐,第三个TOWER是我的啦,捏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前排占座,恭喜!

网友:
哦哦,看到了,什么时候出个套件?

网友:
刚刚看到,顶起

网友:
前排站位,哈哈哈哈

网友:
顶起,搞技术的中秋节都不休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视频呢??

楼主位的压缩包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视频呢??

就是那三个压缩包哈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中秋快乐!前来围观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的压缩包里

好吧,没下载看,只看了下面的程序部分!回头下载看看!!

网友:
终于有突破性进展了,恭喜傻孩子

网友:
恭喜恭喜,中秋出佳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三个压缩包哈

已经下载看了,感觉楼主很牛啊看着很给力!!

网友:
恭喜哈下来学习

网友C:
恭喜楼主了,身子有点低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了,身子有点低吧,呵呵

其实是骨架有点软,如果是不锈钢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当然,骨架软也有好处,就是相当于有减震器吧

网友:
可喜可贺,中秋快乐

网友D:
步态是右前、左中、右后一致,左前、右中、左后一致吗

网友:
给力呀 高手就是高手
蜘蛛爬起来好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态是右前、左中、右后一致,左前、右中、左后一致吗

看动作代码

网友:
恭喜楼主 中秋快乐

网友:
多谢楼主,中秋快乐呐,期待蜘蛛套件

网友E:
楼主的工程是IAR 的。。使用的那个版本呢。。。

网友F:
中秋还在忙,太敬业了

这个蜘蛛匍匐前进……肚皮贴地了

网友:
恭喜恭喜,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工程是IAR 的。。使用的那个版本呢。。。

IAR7.x 支持K64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秋还在忙,太敬业了

这个蜘蛛匍匐前进……肚皮贴地了

这个可以通过修改步态角度来实现,但总的来说是骨架问题。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刚才。。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工程,main 函数都没有找到,都是搜到的,还是在.h 文件中。。。
该好好研究这样的工程了。对C 有更好的理解。。

网友:
帅爆了,这蜘蛛

网友:
牛人 中秋都在加班 我等汗颜

网友G:
视频很赞。
请问下,视频里面蜘蛛运动过程中,迈步向前的时候是不是有个动作贴着地面,腹部贴着地面,然后舵机再推动站立起来往前移。这样子运动阻力是不是增大了?还是看错了,蜘蛛的腹部一直悬空着?

网友:
看了下,代码写的不错。这个加个高级算法就更好

网友:
看上去效果还不错,赞一个,恭喜傻孩子获得Tower板

网友:
恭喜恭喜,哈

网友:
看到蜘蛛满地爬我就知道傻孩子牛起来了,哈哈,火速来看看

网友:
恭喜傻孩子完成了预定项目

网友:
版主真是爱电子,中秋也不休息,必须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视频很赞。
请问下,视频里面蜘蛛运动过程中,迈步向前的时候是不是有个动作贴着地面,腹部贴着地面,然后 ...

可能是有的,骨架软,有的舵机发热厉害力度下降很厉害。算法我是对照仿生模型翻译的,下一步我计划换一个机械部分,应该就不会有贴着地面的问题了。

网友:
终于等到你的开源了。非常酷。

网友:
中秋还不休息,辛苦哈

网友:
更新好快,研究源码

网友:
恭喜恭喜,我只要k02就好,好好研究楼主程序

楼主的风格真整齐

网友H:
变量命名全大写、也挺长的,看起来稍费劲

网友:
支持,中秋节也不休息下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么快就会爬啦

网友:
诡异的工程,高手,小弟领悟下

网友:
什么作品 蜘蛛 下来看看

网友:
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量命名全大写、也挺长的,看起来稍费劲

变量用名词性短语构成,单词首字母大写,单词之间不用下划线隔开,使用简化后的匈牙利命名法
函数一般用动词短语构成,单词一般用小写,单词用下划线隔开
宏或者枚举一般大写,由短语构成,单词之间用下划线隔开

我命名的选择是一眼看就知道是变量,函数还是宏

网友I:
挺好,感觉动作算法这块还有改善的空间。前脚动作有点生硬。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挺好,感觉动作算法这块还有改善的空间。前脚动作有点生硬。

简单的三角对称旋转

网友:
哈!傻孩子辛苦啦,中秋都还在忙。

网友:
哇塞,蜘蛛出来了。下载看看先。楼主辛苦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简单的三角对称旋转

傻孩子,请教下这个项目的难点是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傻孩子,请教下这个项目的难点是在哪里?

我觉得首先是硬件设计,其次是统一的坐标系模型建立,然后是舵机校准。至于动作设计其实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有的,骨架软,有的舵机发热厉害力度下降很厉害。算法我是对照仿生模型翻译的,下一步我计划换一个 ...

算法我是对照仿生模型翻译的

这个是怎么弄得,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算法我是对照仿生模型翻译的

这个是怎么弄得,高大上

百度……

网友:
哈哈,谢谢谢指点,百度搜索蜘蛛步行方式找到了一些资料。这个让我想起来马在跑的时候,总是3只脚落地。

观察自然的现象,然后通过程序去控制,就是算法了。嘿嘿

网友:
太佩服了

网友L:
为啥我看到有6个陀机不动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算法我是对照仿生模型翻译的

这个是怎么弄得,高大上

字面意思不就是仿照蜘蛛的运动嘛。
1 4 5脚同时向前向后, 2 3 6同时向前向后。

网友:
看了视频,这个时速……太!牛!逼!了!恭喜傻孩子!

网友M:
老师,那个穿拖鞋的是您还是Y?

网友:
祝贺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啥我看到有6个陀机不动呢?

好眼力!因为代码就是这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师,那个穿拖鞋的是您还是Y?

首先是凉鞋,其次不是Y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字面意思不就是仿照蜘蛛的运动嘛。
1 4 5脚同时向前向后, 2 3 6同时向前向后。 ...

所写即所得

网友:
中秋快乐,牛人我等屌丝汗颜!

网友N:
好奇能做几个动作,只能前进和后退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好眼力!因为代码就是这么写的

我是看到蜘蛛在爬行的时候不自然,然后看了3遍去确认到底是不是像我想的那样没有做最后一个关节的动作。原来程序里就是这样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奇能做几个动作,只能前进和后退吗?

目前是做了一个平台,你可以方便的仿照楼主位的方法设计自己的动作。如果你问现在的代码是不是只有一套做好的示例动作,答案是的。

网友O:
楼主,视频看见了,很不错,,,在多加些动作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首先是硬件设计,其次是统一的坐标系模型建立,然后是舵机校准。至于动作设计其实只是时间问题。 ...

学习了,这种经验可应用于实践中。稳定的硬件平台,合理的算法,制定相应的标准,最终功能的实现。现在做项目接近尾声,看到你的经验,也产生了共鸣。这期间是走了不少弯路。以后要多多向大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是看到蜘蛛在爬行的时候不自然,然后看了3遍去确认到底是不是像我想的那样没有做最后一个关节的动作。 ...

辛苦你看三遍……看一遍代码就知道了……其实是我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这种经验可应用于实践中。稳定的硬件平台,合理的算法,制定相应的标准,最终功能的实现。现在做 ...

对你有启发就好。

网友:
过来学习,看看,挺牛,完善就更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视频看见了,很不错,,,在多加些动作哈

其实是希望更多的人一起玩。大家用统一的平台,用相同的动作描述方式,方便交流。这就要借助莫老大的力量了。

网友:
确实做的挺不错的  加个包装 很酷!~~~

网友P:
很好奇为什么传动没集成到躯干部分

网友Q:
研究老师的模板可以看到,每个动作是定义成一个动作片段,而且是非阻塞的,这样把定义好的动作像播放影片一样播放出来就可以作出各种动作。每个动作的播放速度都可以自定。看到动作的定义里还有触发条件,是不是可以使用事件来触发动作呢?是的话,定义好一连串的“事件”就有更高的可玩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辛苦你看三遍……看一遍代码就知道了……其实是我偷懒……

是的,我也懒了,没有看代码,哈哈,不过楼主很厉害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很好奇为什么传动没集成到躯干部分

传动是什么?躯干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Q:
研究老师的模板可以看到,每个动作是定义成一个动作片段,而且是非阻塞的,这样把定义好的动作像播放影片一 ...

是的,是事件驱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希望更多的人一起玩。大家用统一的平台,用相同的动作描述方式,方便交流。这就要借助莫老大的力量 ...

也是呢,,,大家一起玩,一起交流,学习,,,那氛围真心羡慕

网友:
嘿嘿,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P:
引用 楼主:
传动是什么?躯干是什么?

甲虫腿上没有肌肉,挖掘机液压动力部分也没在臂膀,米国的机器牛也在内部,四只腿只是完成传动,并不是动力的本身。

网友:
好啊,学习的好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甲虫腿上没有肌肉,挖掘机液压动力部分也没在臂膀,米国的机器牛也在内部,四只腿只是完成传动,并不是动 ...

soga,对应到这个项目应该是怎样的呢?

网友O:
楼主,,,这个蜘蛛是就你一人有吗?

网友P:
引用 楼主:
soga,对应到这个项目应该是怎样的呢?

小时候我们这有很多昆虫和鸟,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残忍·,只有好奇。被抓住后基本都被拆了,当然也包括鸟。如果要把这些对应到项目就只剩模仿。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个蜘蛛是就你一人有吗?

不,我是团队作战

楼主:
引用 网友P:
小时候我们这有很多昆虫和鸟,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残忍·,只有好奇。被抓住后基本都被拆了,当然也包括 ...

蜘蛛其实是八条腿……我一直想说来着……

网友O:
好吧,,,明白了,楼主怎么兑换   Level 6     呢?不是没到1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甲虫腿上没有肌肉,挖掘机液压动力部分也没在臂膀,米国的机器牛也在内部,四只腿只是完成传动,并不是动 ...

我对这个知识很感兴趣,希望能说的详细一点,或者给份资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吧,,,明白了,楼主怎么兑换   Level 6     呢?不是没到12000

据说是蜘蛛项目的奖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是蜘蛛项目的奖品

这个好高端啊,,,不过蜘蛛项目的意义还是很好的

网友:
哪位能吧视频传到优酷、56上啊

网友:
大师啊,顶起啊

网友R:
貌似莫大灌水了

网友:
支持啊...牛逼...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R:
貌似莫大灌水了

被你发现了,你举报去。蜘蛛很不错,昨天晚上下载视频看了。然后研究了程序ACTION这个函数以前都没用过。看了看代码,写的果然不错,不知道这一架东西多少钱能够买到。很好奇也想弄一套来玩玩。

感觉用仿生学原理来模仿蜘蛛步行,很有搞头。说不定这样以后我们也能搞个美国大狗出来。

网友:
恭喜傻孩子,暂时没时间玩。

网友S:
楼主那个爬的怪怪的,没仔细观察蜘蛛的爬行

网友:
看上去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楼主很快啊,欣赏一下

网友T:
有没有测试最快的运动速度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T:
有没有测试最快的运动速度啊,哈哈

把SPIDER_SPEED改成1就是最快速度,但估计舵机没有那么快的响应速度

网友:
楼主给力,膜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那个爬的怪怪的,没仔细观察蜘蛛的爬行

较好的运动控制要用上矢量计算,公式不复杂但是需要时间来调试。

网友:
弄一个蜘蛛清单吧。回头每个人手握蜘蛛。

网友U:
牛逼,能把速度提上来就更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牛逼,能把速度提上来就更流了!

修改几个宏就行了,但其实现在已经接近舵机的响应极限了。一个速度单位是八分之一秒,视频里面的是2个速度单位。

网友:
目测视频开始的时候那个金色鞋子是个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量用名词性短语构成,单词首字母大写,单词之间不用下划线隔开,使用简化后的匈牙利命名法
函数一般用 ...

求匈牙利命名法详细介绍

网友:
坐等视频围观

网友V:
看了视频,前进方向有点偏向右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看了视频,前进方向有点偏向右

舵机一致性的问题。运动姿态控制中,走直线其实是最难的。做过小车的都知道。

网友:
搞技术的用这种方式庆中秋,辛苦了!

网友I:
你头像是不是is7?
记得三年前开始玩《坦克世界》,没日没夜的玩,玩了将近两年。

网友:
恭喜啊   有机会希望也弄一套   玩一玩  很感兴趣

网友:
支持一下!观摩学习。

网友:
学习,程序能在这么短时间搞定不容易

网友:
蜘蛛满地  大家欢喜

楼主:
引用 网友W:
傻孩子,这个项目到此为止完满完成!辛苦了!
今天我会安排寄出Tower板。

TO DO List:
1、硬件需要重新设计
2、机械部分最好重新选一个
3、下一步计划增加通讯扩展,并支持超级终端(串口和TCP)在线脚本编写和动作调试
4、如果有时间,考虑加入适量运动控制算法,使得系统可以根据给定的目标矢量和当前
    的状态自动规划关节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头像是不是is7?
记得三年前开始玩《坦克世界》,没日没夜的玩,玩了将近两年。 ...

正是,现在太忙了,没怎么玩了,这个-7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台车.

网友:
很好很强大的说!

网友:
很好很强大的说!+1

网友:
这个必须上视频庆祝一下啊~~

网友X:
楼主拍个视频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拍个视频看看效果

视频到楼主位下载

网友:
恩,给力的完成了。

网友:
赞一个,视频优酷上也放个呗,哈哈

网友:
傻孩子厉害,赞一个。

网友:
lz厉害,膜拜一下

网友:
看来很多人觉得视频分卷压缩不如放链接。:)

网友:
非常感谢,顶一个先!

网友:
觉得楼主的头像很像 发哥 的啊
很 亲切

网友:
哪位帮忙把视频上传到优酷土豆之类视频网站,可以直接看的,看起来方便点,顺便可以做做网站的广告

网友:
这才是教程级的代码,易用,值得研究

网友:
值得当作一个规范化的应用开发来学习一下。

网友:
lz的宏定义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偷偷地把模板弄过来学习

网友:
扎实的基本功值得学习。

网友Q:
优酷上传的版本: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c3NDcyMjUy.html

在线观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c3NDcyMjUy/v.swf

网友:
嗯,不错,终于动起来了

网友:
做的超级好挖=-= 求加入组织挖

网友:
引用 网友Q:
优酷上传的版本: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c3NDcyMjUy.html

在线观看:

建议加入我们论坛的logo

网友:
下载视频看了不错,傻孩子团队辛苦了!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
楼主这速度好快,三人中最先出成绩。

网友:
视频能搞个链接就好了

网友:
很强大啊。如果能加上避障功能就完美了。

网友:
看到视频之后我才想到,这个还得观察蜘蛛是如何爬行的,那样的话动起来移动速度会快不少,之前就是想:左边的几个腿迈一步,然后右边的几个腿再迈一步。。。

网友:
好灵活的小精灵!

网友:
这个蜘蛛走的可真威武,就是感觉那个肚子像是在地上一样

网友:
开发速度很快,效率很高。佩服

网友:
赞,观摩一下。

网友:
中秋节都这么猛干,真是佩服!!!

网友Y:
谢谢楼主了
太强大了,膜拜啊

想问一下他在运动的时候是不是肚子很多时候都在地上啊?
要是想要好好利用这儿spider的话,这个问题是不是需要修复?
求大神轻拍

楼主:
引用 网友Y:
谢谢楼主了
太强大了,膜拜啊

可以通过调整角度来改善,但不治本,主要是骨架软的问题。步子其实不能迈大了,因为如果步伐过大,当质心落在三个脚的支点三角以外时就会出现倾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