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调速调不了

楼主(2014-09-08):
/********************
* 文件名:L298N.c
*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LN298.h"

sbit OUTA_1 = P2^0;   //控制左轮
sbit OUTA_2 = P2^1;
sbit OUTB_1 = P2^2;   //控制右轮
sbit OUTB_2 = P2^7;
/**********PWM控制速度*********/
void PWM_INIT(void)
{
        CCON = 0;
        CMOD = 0x02;
        CL = 0x00;
        CH = 0x00;
  CCAPM0 = 0x42;
  CCAPM1 = 0x42;
}
/*
* 函数名:STOP_CAR
* 描述  :小车停止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CAR_STOP(void)
{
    OUTA_1 = 0;
          OUTA_2 = 0;
          OUTB_1 = 0;
          OUTB_2 = 0;
}

/*
* 函数名:CAR_Go_Forward
* 描述  :小车前进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CAR_Go_Forward(void)
{

    OUTA_1 = 1;
          OUTA_2 = 0;
          OUTB_1 = 0;
          OUTB_2 = 1;

}

/*
* 函数名:CAR_Left
* 描述  :小车向左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CAR_Left(void)
{
    OUTA_1 = 0;
          OUTA_2 = 0;
          OUTB_1 = 0;
          OUTB_2 = 1;
}

/*
* 函数名:CAR_Right
* 描述  :小车向右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CAR_Right(void)
{
    OUTA_1 = 0;
          OUTA_2 = 1;
          OUTB_1 = 0;
          OUTB_2 = 0;
}

/*******右轮后退*********/
void Right_back(void)
{
                OUTA_1 = 0;
          OUTA_2 = 0;
          OUTB_1 = 1;
          OUTB_2 = 0;
}
void Left_back(void)
{
    OUTA_1 = 1;
          OUTA_2 = 0;
          OUTB_1 = 0;
          OUTB_2 = 0;
}
void main()
{
while(1)
{
  PWM_INIT();
  CCAP1L=0xC0;
  CCAP1H=0xC0;  //pwm1,P1.4
        CCAP0L=0x40;  //pwm0,p1.3
  CCAP0H=0x40;  //越大低电平时间越久
  CR = 1;
  CAR_Go_Forward();
}
}
这是我用来测试调速的,为什么调不了速度呢?
四轮驱动,但是左边的两个电机是并联的,右边的两个电机也是并联的,用的是一个L298N驱动模块,求问为什么调速调不了,

网友A:
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网友B:
你的波形在哪里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波形在哪里产生

stc12c5a60s2有两路的pwm输出,设置占空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少了啥?调了好久了没调出来

网友C:
“这是我用来测试调速的,为什么调不了速度呢? ”
粗略一看你的程序,好像你是固定占空比了吧。既然固定了占空比,速度就固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用来测试调速的,为什么调不了速度呢? ”
粗略一看你的程序,好像你是固定占空比了吧。既然固定了 ...

是固定了,但是两路的pwm的占空比是不同的,所以应该是左右两路的速度应该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用来测试调速的,为什么调不了速度呢? ”
粗略一看你的程序,好像你是固定占空比了吧。既然固定了 ...

可是现在虽然占空比不一样,但是左右的速度还是一样的

网友D:
CCAP0H=0x40;  //越大低电平时间越久???
这个是调占空比的吗?后面一直都没用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固定了,但是两路的pwm的占空比是不同的,所以应该是左右两路的速度应该是不一样的 ...

当然,你说的没错。
但是看你的代码
void main()
{
while(1)
{
  PWM_INIT();
  CCAP1L=0xC0;
  CCAP1H=0xC0;  //pwm1,P1.4
        CCAP0L=0x40;  //pwm0,p1.3
  CCAP0H=0x40;  //越大低电平时间越久
  CR = 1;
  CAR_Go_Forward();
}
}
根本就是一样的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AP0H=0x40;  //越大低电平时间越久???
这个是调占空比的吗?后面一直都没用上 ...

占空比不是设定了就可以么?后面还要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你说的没错。
但是看你的代码
void main()

那要怎么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空比不是设定了就可以么?后面还要怎么用?

看你前面说的是通过占空比来调速的,现在你占空比固定了怎么调速?

网友:
        CCAP0L=0x40;  //pwm0,p1.3
  CCAP0H=0x40;  //越大低电平时间越久

lz复制粘贴了?
还是前面的网友提示得对

网友C:
其实你思路还是清晰的。你说过改变占空比来调速。正确。那就改变占空比就达到目的了。
举个简单“栗子”,逐步减小占空比,速度原来越慢:
for(i=0;i<255;i++)
{
        CCAP0H = i ;
}
其他的自己发挥去吧

网友E:
占空比固定了,当然调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占空比固定了,当然调不了

好吧,难道我用词不准确?我说的调速是调左右的速度不一样,把左右的占空比设置不一样不就是左右的速度不一样么,你们说的调速是通过按键来调么?

网友:
明显代码问题

楼主:
哪里的问题?

网友F:
调速时pwm应该是变化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速时pwm应该是变化的呀

我只是在转弯的时候调速,调左右的速度不一样,使得小车转弯,

网友:
会不会电机并联的线焊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在转弯的时候调速,调左右的速度不一样,使得小车转弯,

我说的就是在转弯的时候pwm要变化
比如向左转的话
左边的轮子速度要慢甚至要倒转
右边的轮子速度要快
这样才能向左传

而走直线的时候两边的轮子速度要一样

网友:
你还是上示波器看一下出来的波形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就是在转弯的时候pwm要变化
比如向左转的话
左边的轮子速度要慢甚至要倒转

看你的代码,转弯的时候没有调pwn
只是在init里面设置了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代码,转弯的时候没有调pwn
只是在init里面设置了一下

我的代码是以呼吸灯形式做的试验呀
你要用的话得做改动
不可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思路还是清晰的。你说过改变占空比来调速。正确。那就改变占空比就达到目的了。
举个简单“栗子” ...

好吧,我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代码是以呼吸灯形式做的试验呀
你要用的话得做改动
不可直接用

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代码,转弯的时候没有调pwn
只是在init里面设置了一下

哦,好吧,我明白了,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就是在转弯的时候pwm要变化
比如向左转的话
左边的轮子速度要慢甚至要倒转

         嗯,我知道怎么用了,谢谢

网友:
嘿嘿,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难道不应该先用示波器看PWM波形?

网友:
没有改变占空比 哪有波形呢

网友:
差速转向

网友:
应该通过占空比来调速的,占空比固定了速度如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