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mo超静音空压机用的什么润滑油》

楼主(2014-09-08):
自己在用一台隔膜泵的空压机,也就是无油静音空压机,虽说是静音,其实也不太安静,有时候晚上用,有声音实在不方便(在住宅区),虽然邻居没有为此找过我,我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
自己就琢磨着用冰柜用的压缩机改装一个。应该可以解决噪音问题。
问题就来了。冰柜空压机用的是压缩机油,压缩机工作时,压缩机油是参与循环的,所以需要换润滑油。
但不知道换什么润滑油啊。记得阿莫站长之前销售的超静音空压机是换过机油的。记得有个帖子还有介绍。不过我没搜到,有一篇文章阿莫站长采购了“中国石油克拉玛依“昆仑”冷冻机油 L-DRA/A”
但后来我又看到有积碳的问题。不知道最后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机油,不知道是否方便告知。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楼主:
我采购的压缩机规格是 万盛 的280W的冰柜用压缩机。
一开始的时候想买点汽车润滑油代替,去买了桶"白壳"(最低等级的壳牌四冲程汽油发动机润滑油)。回来倒出压缩机里面原带的压缩机油的时候发现,对比二者粘度差别实在太大。不确定是否可以。

楼主:
没人知道吗?自己顶顶。

网友A:
不用换油。压缩机的冷冻油溶于制冷剂,所以会随制冷剂在制冷管路内循环,但冷冻油不溶于空气,所以不必担心。但由于自身结构的原因(一般都是活塞式),使用中会有很少的油从高压出来。

网友:
话说这个问题大街上修冰箱的应该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换油。压缩机的冷冻油溶于制冷剂,所以会随制冷剂在制冷管路内循环,但冷冻油不溶于空气,所以不必担心 ...

原来如此。多谢。

网友:
别瞎折腾,淘宝搜隔音绵,效果妥妥的,买厚的。回来先晾晾,味太大

网友B(2016-04-26):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可以把空调包起来?
声音就会小是吗?

和空调有什么关系?隔音棉就是很多小空洞的结构,声音很难通过它传导出去,大都被吸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空调有什么关系?隔音棉就是很多小空洞的结构,声音很难通过它传导出去,大都被吸收了。 ...

用压缩机做了。隔音棉应该不ok的。因为泵头会发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怪我没问清楚,就是老空调的空压机比较响,用隔音棉可以吗?

这个不清楚,如果压缩机发热不厉害可以用,隔音棉隔音同时也隔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