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用的万用表没有发现用9V电池方块供电的

楼主(2014-09-08):
用过不少万用表了,最多还是FLUKE,15b,17b,187,189,胜利也有,杂牌不少,好用的万用表目前没有发现用9V电池供电的,15B,17b,泰克是用的两节5号电池,187,189用的是4节5号电池,287,289用的是6节5号电池,FLUKE TI20R执成像用的是专用锂电池。但发现15B,17B电压降测量这一档,只能到2V左右,有的发光二极管测量时不会点亮。
用9V电池的表,不能自动关机的,到现场发现没电了,那是一个悲催啊!
目前单位能量密度高的电池应当还是18650,但目前还没有发现用这个作电源的表。

网友A:
胜利的有几款不都是直接9V干电池供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胜利的有几款不都是直接9V干电池供电吗?、

VC97就是用的9V干电池

网友:
福禄克也有好多款用9V叠层电池的啊。

网友:
38hot上好像说过用不同的电池是主控的方案不同。没有自动关机的手持表不多吧。优利德UT33系列中有几款没有,公司给发的就是,同事们也是常常抱怨忘关就没电了

网友:
习惯很重要。我已经养成习惯了,随手关。

网友C:
我就是用ut33d,挺高性价比的。不玩高端够了。才40元一个。还便携,毕竟小啊。不知道为什么别的要做那么大。不好带。也不需要那么大字。

网友:
我的福禄克 112  相当于现在的117吧  就是9v电池  好不好用和电池关系不大吧

网友:
早就发现了,在测led,特别是蓝光led的时候很蛋疼

网友D:
手里的vc97用的是两节7号电池,测发光二极管怎么都不会亮,买的三四十块钱的用九伏层叠电池的倒是可以,就是层叠电池不耐用,没几天就没电了

网友:
115c 9v电池用一年多 经常是忘记关都是靠自动关机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
我的115C是9v电池,能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里的vc97用的是两节7号电池,测发光二极管怎么都不会亮,买的三四十块钱的用九伏层叠电池的倒是可以,就 ...

买碱性9V叠层电池就能解决电量少的问题了。FLUKE自带的就是劲量9V碱性电池。
碳性的电量低,长期存放容易漏液。

网友:
F117就比较好。

网友:
我用的胜利和优利德的都能自动关机的。
胜利的是9V,优利德的是3V

网友:
这个9v供电不错的

网友:
9V 的锂电池  已经有很多卖的了。  电池不是问题。

网友:
跟电池无关吧

网友:
用胜利的  有的省电  有的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97就是用的9V干电池

是啊,我用过的万用表都是9V干电池供电的!!

网友:
估计电池太大了不好弄~

网友:
FLUKE 117C是9v电池供电的

网友:
我们好多9V的,不用太在意

网友:
Ti 25 里面用的是6节镍氢电池,我们拆过了  fluke  117 117C是9V电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ut33d,挺高性价比的。不玩高端够了。才40元一个。还便携,毕竟小啊。不知道为什么别的要做那么大 ...

我也喜欢这个系列
换个9V可充电电池, 然后把背光灯开关修改为电池电源开关. 哈哈, 碉堡了

网友:
基本都是9V吧?

网友:
FLUKE 好像是9V的吧

网友:
还是有很多用9v

网友:
vc9806用着还可以 9v

网友:
我原来也以为fluke不能点亮LED,仔细看了说明书才知道:在二极管档位,连续按两下那个空白键,就可以测LED了。。。

网友:
自己做个9V电池怎么样?

网友:
还是用5#电池好。

网友:
有自动关机不怕

网友:
5号电池好买

网友:
坛子里老信有个帖子,把优立德UT61E改成锂电池供电,我参考改了,现在感觉这电咋总是用不完呢?😜

网友:
自已改造,  装块锂电.

网友:
还是1.5v的电池好买。。。

网友:
fluke 18b,有LED测试挡,爽歪歪。

网友:
FLUKE 87III, 9V电池

网友:
自已改造,

网友:
胜利的有几款是直接9V干电池供电,而且可以自动关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喜欢这个系列
换个9V可充电电池, 然后把背光灯开关修改为电池电源开关. 哈哈, 碉堡了 ...

我没想到呢!9V可充电电池或者碱性电池都是很好的选择。层叠电池太坑爹。一个也是3块4块。碱性的9块,一节更比6节强
背光一直就没用过。每次关电都是打到OFF档。影响转盘开关的寿命啊。
不过,还没有因为转盘开关的损坏而换过。
五年了,其中的一个旧的送人了,另外一个还在用。除了烧过200mA档保险丝,没出过问题。连表笔都没坏过。
UT33D,屌丝电工的利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想到呢!9V可充电电池或者碱性电池都是很好的选择。层叠电池太坑爹。一个也是3块4块。碱性的9块,一 ...

更关键的是, 我拿高位表(6位半)比对过, 这个30多元的神器精度超乎我的想象. 比我手上的几百元的自动量程表强太多了

网友F: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用9V的,,有人解释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用9V的,,有人解释下吗

兼顾体积与电压

网友:
刚才百度了下,有说是测量大电阻时可以提供比较大的电流,可以提供测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