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eil5.10调试KE02,无法自动侦测到PORT[已解决]

楼主(2014-09-08):
使用keil5.10调试KE02,无法自动侦测到PORT,如下图提示,请使用过的人指导下,谢谢!

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驱动已经安装完成,如下图

OpenSDA的固件信息如下

网友A:
升级下仿真器的固件,或者是再看看驱动是否装好.

网友B:
看着驱动是OK的,也能找到芯片型号!
暂时不清楚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下仿真器的固件,或者是再看看驱动是否装好.

晚上回去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驱动是OK的,也能找到芯片型号!
暂时不清楚什么问题!

只能晚上回去再重装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晚上回去再重装试试了

不知你弄好没?
有几个点,我想到的,不知你注意没?
1、像我出现的问题一样,驱动没安装到同一keil目录下。
2、keil没有用管理员方式破解。
3、 keil里的配置没有选择正确。
4、芯片型号确认无误。
5、板子本身有两种模式
      a.MSD硬盘模式
      b.DUBG模式 调试模式
   这两种模式需要通过按住SW1上电拷贝不同文件来切换
   你是调到DUBG调试模式吗?

从我的电脑管理看是这样的!

网友B:
感觉像是模式没有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弄好没?
有几个点,我想到的,不知你注意没?
1、像我出现的问题一样,驱动没安装到同一keil目录 ...

呵呵 谢谢lanfeng0107的指导。
现在已经可以了,Application Version版本已经升级到1.14,在MSD下也是可以用keil来调试的,不需要切换到DUBG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模式没有切换!

lanfeng0107 兄是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谢谢lanfeng0107的指导。
现在已经可以了,Application Version版本已经升级到1.14,在MSD下也是可 ...

好么,我还来回切换呢!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求指导!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么,我还来回切换呢!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求指导!嘿嘿~

有点巧合呀 昨天晚上升级固件后,还是不行 因为太晚了所以我就关电脑准备休息了

打算今天晚上在弄的,没想到下班回来后,上电打开keil工程,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点巧合呀 昨天晚上升级固件后,还是不行 因为太晚了所以我就关电脑准备休息了

打算今天晚上在弄的,没 ...

额,看来升级固件还要重启才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看来升级固件还要重启才有效果!

这个是否需要重启我也不确定 有问题倒是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否需要重启我也不确定 有问题倒是可以试试

恩,确实,咱们几个用KEIL出毛病的都可以出一个汇总贴了!
keil调试注意事项集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确实,咱们几个用KEIL出毛病的都可以出一个汇总贴了!
keil调试注意事项集锦! ...

哈哈 论坛确实都有好几个帖子了

网友(2014-10-21):
引用 网友B:
好么,我还来回切换呢!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求指导!嘿嘿~

OpenSDA调试器Debug模式和MSD模式来回切的问题,可以参考:【经验分享】OpenSDA调试器更新了(支持Windows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确实,咱们几个用KEIL出毛病的都可以出一个汇总贴了!
keil调试注意事项集锦! ...

Keil MDK有一个版本的确有点小问题,会找不到飞思卡尔板载仿真器的接口。
请参考此帖:【经验分享】MDK5.11a使用飞思卡尔板载调试接口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