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蛋黄派自平衡小车

楼主(2014-09-08):
中秋期间做好的硬件,小车+遥控器;看到网上有位大神做的蛋黄派自平衡小车,很喜欢很可爱;就DIY了这个,硬件做好了,软件我头疼了,依据硬件需求需要用到单片机AD,卡尔曼+MPU6050,超声波或红外测距,无线2.4G模块,蓝牙模块,AD采集摇杆,关电测速,OLED,等;说起代码就头疼,我这小白也就能DIY出硬件,软件是我的软肋,哪位大神帮帮我软件,在此谢谢

网友:
硬件有问题,软件调死个人也调不出来

网友:
软件是大头,不如潜心研究算法

网友:
有时间我倒是可以帮你搞一搞.

网友:
果然够迷你

网友:
软件是难点啊。。。。

网友:
为啥叫“蛋黄派"

网友:
感觉楼主的电机好奇怪

楼主:
软件不好搞,小车+遥控设计的技术比较多把单片机的IO都用上了,用的STC15F204EA单片机最小系统,等2.4G带天线模块到货了,就齐全了;想在小车与遥控器上跑RTX系统,这样灵活性更高些;遥控器就可以设置模式与功能;多我这样的软件小白,硬件好做,软件好难,贤能义士等帮帮我啊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瓦力
我觉得互补滤波比卡尔曼滤波简单些,
楼主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我做的车车.

楼主:
好的,我想先把MPU6050+卡尔曼滤波先搞起来,通过串口软件显示滤波后的数值,虽然也未必会成功,但想试着做做,很担心自己的信心会烟消云散;只是有个串口虚拟示波器软件,可以显示MPU6050的波形,我不会看,是该看X还是Y,还是X与Y的坐标点?来调节PID参数

网友:
呵呵 顶一个,手工焊接的不错啊

楼主:
再传几张照片

网友:
再加上俩手臂就是机器人瓦力了

网友:
感觉超级吊的样子,期待把硬件公开。。。

网友:
看着像ET

网友:
整辆小车看起来重心过高,不稳。不知道跑起来效果如何?硬件没做好,软件再牛也没用

楼主:
楼上的软件牛,可以一起搞啊,我还正缺软件牛人呢

网友:
果然很小啊

楼主:
这段时间在写PWM调速函数,还得看资料PWM是个什么神秘之物,之后再将看看PID,在之后将PID+PWM融合都用上,在之后就融入MPU6050算法,在之后小车就站立起来了,不敢说大话,期待我的小R吧为我争点光吧

楼主:
也是走这几步的过程,虽然很不好走,但也是我学会51的关键,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等我的小车站立了就将资料与源码共享给大家,感谢大家对我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贤弟支持

网友:
车子好小,软件调试还是要耗费时间的。

网友:
如果单片机编程刚入门,建议楼主重新考虑MCU方案,使用arduino来开发,arduino上有很多自平衡现成的代码,只需要调参数就可以使用。而且编程简单易理解。楼主可以参考我的帖子。不过那是以前的算法了,现在网上有更成熟的方案,可以自行百度谷歌之。

网友:
过来观摩下

网友:
轮子看上去很弱不禁风啊!机械结构稳不稳?不会晃动吧?车体刚性不强的话要搞死人的咧!软件其实把别人的代码多看一些,自己总结下流程图就差不多了,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