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各位FAE,哪里有PE和滤波函数库的资料?(已解决)

楼主(2014-09-09):
现在使用的基本上都是网上所传的十种常用软件滤波算法,用得多了就觉得性能总是不够好,现在都M4了。应该可以试试比较高级的滤波算法了吧。我在PE里面找了一下,好像没有软件滤波的组件,关于FFT,IIF,FIR这方面PE里面有相关的组件吗,或者资料也行,学习一下,。

网友A:
卡尔曼滤波你可想要。   卡尔曼滤波简介+ 算法实现代码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C%E6%BB%A4%E6%B3%A2

非常好的滤波程序(卡尔曼滤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6377-1-1.html

你说的那些滤波飞思卡尔的不清楚,记得stm32有个算法库,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尔曼滤波你可想要。   卡尔曼滤波简介+ 算法实现代码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http://www.amobbs.com/for ...

高数学的不好,原理上的东西看了好久,名词都不懂了,所以也没看明白。
现在就想关注一下用法,就是比较实用的函数,最好是整形的,因为M4好多都是不带FPU的,加了浮点之后就限制了应用范围了。
你给我的那个函数很简洁,但是不知道该怎么用。

网友B:
如果功能不是很强大的,需要没那么大,我觉得那十种软件滤波算法是够用的,用一些所谓的卡尔曼只会增加压力,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功能不是很强大的,需要没那么大,我觉得那十种软件滤波算法是够用的,用一些所谓的卡尔曼只会增加压力 ...

目前使用限幅平均值滤波,采样速度特别慢,延迟也很严重,在资料上看到的关于高等滤波的效果很好,这是IIR滤波的一个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限幅平均值滤波,采样速度特别慢,延迟也很严重,在资料上看到的关于高等滤波的效果很好,这是II ...

如果限幅平均滤波都延迟很严重,不觉得不应该从软件触发吗?更多的是你整个系统的问题。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系统的软件滤波很重要,包括你要是软件是上的滤波满足不了,可以试试硬件滤波。
高等滤波,我自己没接触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功能不是很强大的,需要没那么大,我觉得那十种软件滤波算法是够用的,用一些所谓的卡尔曼只会增加压力 ...

求推荐一个简单而又常用的滤波算法,至于高级不高级就没什么了,我觉得还是实用的好

网友:
我现在用的也是基本上网上的十种常用软件滤波算法,有时候根据自己的需求货略微改进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限幅平均值滤波,采样速度特别慢,延迟也很严重,在资料上看到的关于高等滤波的效果很好,这是II ...

滤波效果好,时间又快,这个是矛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推荐一个简单而又常用的滤波算法,至于高级不高级就没什么了,我觉得还是实用的好 ...

十种软件滤波,不同的系统要选用的都不一样,看你的系统响应时间是否很快。
自己之前有尝试过卡尔曼,但是对于自己做的系统来说,跟普通的没什么差别,反而增加代码的处理时间,真是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推荐一个简单而又常用的滤波算法,至于高级不高级就没什么了,我觉得还是实用的好 ...

M4核心可以单周期乘除法,这点是使用高阶滤波器的重要条件。只要有了比较明确的使用方法,也是挺简单的,我觉得。还没有仔细研究过。

楼主:
这是一介1/10的滤波效果,达到有效值的时候延迟了几十个采样点,如果使用10K的有效频率的话感觉要最少500K的采样频率,是这样算吗?如果使用IIR或者FIR能不能得到更好的响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种软件滤波,不同的系统要选用的都不一样,看你的系统响应时间是否很快。
自己之前有尝试过卡尔曼,但 ...

这个在21IC上有个博客对于这十种滤波方式有很详尽的说明。不过开关电源中使用的应该不是这种把。

网友D:
数字信号处理里面有很多滤波算法的,可以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信号处理里面有很多滤波算法的,可以去看一下

有好多,那个滤波函数好像都是自己写的,参数的计算方式也没有。所以想找找有没有标准函数库,这样一方面资料比较多一些,一方面性能应该更稳定些。现在不研究原理,仅仅研究使用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十种软件滤波,不同的系统要选用的都不一样,看你的系统响应时间是否很快。
自己之前有尝试过卡尔曼,但 ...

赞成 ,其实卡尔曼滤波效果不一定有限幅平均值滤波好,或者可以这样说,在噪声符合高斯分布的情况下面,限幅平均值滤波效果是最好的,不过滞后一些,
使用卡尔曼参数选择合理,滞后好一点点,但是相对计算量来说,不一定合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赞成 ,其实卡尔曼滤波效果不一定有限幅平均值滤波好,或者可以这样说,在噪声符合高斯分布的情况下面, ...

他们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