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源模块,哪家做?

楼主(2014-09-09):
尺寸是25*50*24(宽*长*高),输入15V,输出15V+9V,用于IGBT驱动。
下图中黑色长方体。

网友:
看看金升阳有没有,可以找找看!

网友:
中国山东找蓝翔!

网友:
朝阳电源看看有没有

网友:
上“北京伟仕天成科技 ”的网站找找

网友:
隔离电源啊,这块不太熟,就知道一个金升阳。

网友:
从图片看那四个扁方块是开关变压器,有点故弄玄虚的感觉。实际上用一个变压器抽头就全解决了,许多变频器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A:
黑色的那个应该是IGBT驱动模块吧!

网友:
甘肃天水电源厂,专业做dcdc

网友:
金升阳,伟仕天成。

网友:
金升阳  应该有

网友:
一般在日本的电子板上看到比较多,估计金升阳也有这种封装的模块,但可能少一点

网友:
嗯 去金升阳网站去看看,注意下瓦数问题

网友:
金升阳咨询下

网友:
板面肯定有些关键词,直接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那个应该是IGBT驱动模块吧!

IGBT的驱动电源。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EXB841/840

网友:
村田的有。

网友:
这个黑块是IGBT的驱动模块,之前用过。只是时间太久,型号记不清,记得是日本产的。

网友:
如果是DC-DC模块,很多电源厂家都有的。

网友B:
TB一堆,IGBT驱动模块

网友:
万能的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一堆,IGBT驱动模块

重新说明一下,是图中红线内的元件DC-DC,输入15V,输出15+9V。

网友:
这种隔离电源,艾默生公司好像比较多,不过是银色外壳的

网友:
不要金升阳,中国山东找蓝翔

网友:
贴牌的嘛

网友:
做电源模块的都可以做

网友:
兄弟这个估计是UPS吧,IGBT的驱动是厚膜电路做的,应该是M57962这一类吧。你这应该是四路正负电源(上桥3路,下桥共用一路)。或者找金升阳,或者自己用变压器做多路电源,目前变频器这一块都是用变压器自己做的

网友:
或者你不用厚膜电路的芯片,因为这个本身是用光耦做隔离的,可以用变压器隔离的驱动,国外的像Concept,IFX,国内的像青铜剑

网友:
金升阳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