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FPGA引脚的驱动能力

楼主(2014-09-09):
FPGA引脚直接接其他外部电路,用示波器发现信号走形比较严重,会出现严重误判,那怎样提升FPGA引脚的驱动能力呢?

网友:
外接buffer芯片,同时兼有保护FPGA的功能。

网友:
扩缓冲驱动IC

网友:
你能把图形发上来看看么

网友:
默认25ma的驱动能量还不够?

网友:
altera?
tcl: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FAST_OUTPUT_REGISTER ON         -to add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CURRENT_STRENGTH_NEW "MAXIMUM CURRENT" -to        add

网友:
扩展74HC255

网友:
cpld的驱动能力有HC245强么?

网友:
实用74HC245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上拉电阻行不?

网友:
一般都是加驱动芯片,比如245之类的。

网友:
学习了,看到一些tft模块上面也会有74系列芯片,估计也是类似功能吧,走线长了或者怕io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用两个IO输出不就行了

网友:
可以並聯 FPGA pin 就可以增加推力

网友:
加驱动芯片吧!还有可以多个脚并联试试

网友:
确定是驱动不足问题?

网友:
Xilinx 的ISE可通过UCF文件设置引脚驱动能力

网友:
软件可以设置的

网友:
也可能是示波器问题

网友(2015-03-01):
我多数情况下好像习惯性加buffer

网友:
第一,可以指定引脚的驱动能力,也可以选择 TTL 模式输出
第二,还不够的等方面,可以多个 IO 并联使用
第三,就只能外接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