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个K60的板子--嵌入式网关

楼主(2014-09-09):
最近用K60做了一个针对物联网应用的板子,以示K60的强悍:

支持:

(1)        以太网转  <<-->>双232、双485、双CAN。
(2)        一路GSM。
(3)        USB Device,SD(SDHC).
(4)        SPI Flash、SPI扩展接口,扩展SPI WIFI(RTL8189).
(5)        两路差分ADC输入、一路DAC输出。
(6)        SWD调试及串口Printf。

完成后开源。

楼主:
换成256K SRAM的K64F,性能更强,不过好像只有一路CAN了。
SPI接口可接W5500,就是双以太网了。

网友:
这个只是100脚的,要是144脚的还可以扩展一些东西!

网友:
东西不错,不过W5500貌似速度有限啊,传不了大数据

网友:
本地局域网+GPRS?

网友:
很好很强大,GSM+以太网,做物联网很有前途

网友:
期待楼主大作,请问sim800与sim900的功能有什么区别

网友:
k64 有256k sram啊这么大
多少钱

网友:
不错,希望早点完成,然后开源

网友:
可以的话 上个PDF的SCH, 开始看起来

网友:
56K SRAM的K64F在那里买的?

网友:
不错,期待开源后软件上能有所参考。

网友:
板子做得蛮漂亮的,期待以后的开源。

网友:
以太转串口的话,LZ可以参考原LM3S的DEMO。

网友:
看楼主做的好漂亮啊!

网友:
看图看不清楚  楼主用的是100PIN的DN引脚的片子么?不知FX系列现在哟没有100PIN的了

网友:
露珠做的东西总是带给人惊奇。
比如FLEXBUS驱动TFT那个

网友:
支持一下,飞思卡尔芯片还是比较强大的。

网友:
好东西,希望早点看到开源代码

网友:
标记+收藏了先~坐等开源

网友:
确实很强悍

网友A:
向楼主请教一下。sim900a 用K60的话,怎么进行操作、、买的野火的模块。现在我用的是K60 板子。。看野火的例程。比怎么好移植,能力有限,不知楼主有没有K60实现发短信功能的代码。

网友B:
请问楼主的以太网芯片用的是哪一款?最近想搞个K60以太网通信的板子,纠结用哪个芯片~

网友:
这个要顶,未来物联网就靠着玩意

网友C:
这板子排版和印丝很漂亮哈,问下K60下方的芯片是以太网转串口芯片吗?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
加上外壳应该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排版和印丝很漂亮哈,问下K60下方的芯片是以太网转串口芯片吗?型号是什么呢? ...

会不会是以太网芯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以太网芯片呢?

是关于以太网的,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是转串口的吗?

网友:
以太网 + GPRS 做远程控制,这个在物联网用的还是不少的
想问下楼主,主芯片左下,有个192.168.1.21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关于以太网的,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是转串口的吗?

看走线不是转串口的,而是接到主芯片去了,应该是在主芯片上实现TCP/IP协议栈的,具体型号还要问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向楼主请教一下。sim900a 用K60的话,怎么进行操作、、买的野火的模块。现在我用的是K60 板子。。看野火的 ...

这种模块很好用的,直接发送命令就行了,超简单的,都不需要怎么配置

网友A:
CAN 模块不加收发器能够使用吗?  K60 内部有没有这个收发器呢。

网友:
物联网应用看上去很美啊!

网友:
期待楼主的完成!板子做得不错

网友:
支持一下,最好提早发下下sch大家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 模块不加收发器能够使用吗?  K60 内部有没有这个收发器呢。

K60有两个CAN模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楼主请教一下。sim900a 用K60的话,怎么进行操作、、买的野火的模块。现在我用的是K60 板子。。看野火的 ...

通过串口发送AT指令,这玩意是标准,搜索一下就明白了,不复杂

网友:
先作个记号,楼主这个板子成本多少?

网友:
确实够强大的 ,网口、GSM、CAN 、RS232、RS485接口好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模块很好用的,直接发送命令就行了,超简单的,都不需要怎么配置

好的。我好好研究一下其他的程序。在请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K60有两个CAN模块的。

CAN 模块要加收发器才能够完成CAN 通信吧。、

网友:
GSM是用串口连的吧?

网友:
看起来还是蛮漂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排版和印丝很漂亮哈,问下K60下方的芯片是以太网转串口芯片吗?型号是什么呢? ...

估计以太网芯片dp83848

网友:
看起来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
物联网是越来越有前途了

网友:
帅气,我连飞思卡尔都还没玩过

网友:
板子做的不错

网友:
PCB上反显字符是如何做的?

网友E(2014-12-11):
引用 网友A:
向楼主请教一下。sim900a 用K60的话,怎么进行操作、、买的野火的模块。现在我用的是K60 板子。。看野火的 ...

要开发K60的web_server、email、短信、SNMP、PPPOE、TCP、UDP等,认识一下,以后好交流。QQ:2817879484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开发K60的web_server、email、短信、SNMP、PPPOE、TCP、UDP等,认识一下,以后好交流。QQ:2817879484 ...

这些功能的话,上linux最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以太网芯片用的是哪一款?最近想搞个K60以太网通信的板子,纠结用哪个芯片~ ...

常用的PHY : DP83848 ,据说比较稳定 。

网友:
还能接WIFI?

网友:
卡通图案不错

网友:
此贴必火呀 各种协议 想用好  不好写呀

网友:
很强大的说,期待资料

网友:
板子很漂亮,,怎么快就上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些功能的话,上linux最合适。

恩恩,谢谢提醒。
现在用C开发,自己一个人,感觉有点孤独啊。

网友:
请问楼主能否分享一些关于以太网模块的资料呢?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不过还是偏向于开发板,留出来的排针不太够

网友:
2G网络的无线路由器?

网友:
256K SRAM的K64F,性能强

网友:
k60果然强悍

网友:
K60带网络 ,强悍

网友:
感觉GMS    在卡上还有问题需要解决,,比如移动是否会推出专门的物联卡,,不需要手机卡那样的电话的一些功能,,,不然资费太贵了

网友:
看着高大上,现在都用4g呢不知道支持不

网友:
马克 马克,坐等楼主开源造福后人。

网友:
不知道是要用到物联网什么产品上?别做成高不成低不就

网友:
一般不都是SIM900,SIM800E是什么?

网友:
一直想学习一下这个,关注

网友:
板子 挺漂亮的

网友:
板子好漂亮 ,不知道楼主做出来没有

网友G:
这样裸机的方式使用网络,稳定的吗?

网友:
不知道成本多少那样的?

网友:
楼主弄成一个成型的开发板出售吧,,,这样貌似挺不错的,

网友:
楼主搞个成型的开发板出售吧!

网友:
催下楼主,这个出来了没有?

网友(2015-03-24):
板子做的很漂亮,嵌入式网关应用,mark一下。

网友:
好东西。做物联网应用应该不错

网友:
可以做什么产品?

网友H:
强烈 希望开源 k60价格怎么样? 有rmii接口吗?

网友:
好久没用K60了。。。怀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强烈 希望开源 k60价格怎么样? 有rmii接口吗?

必须有RMI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裸机的方式使用网络,稳定的吗?

使用MQX啊!
以太网、USB协议栈、文件系统,全都在一起啦!
而且以太网应用超稳定的。。。

网友:
能上4G 是不是更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MQX啊!
以太网、USB协议栈、文件系统,全都在一起啦!
而且以太网应用超稳定的。。。 ...

LZ这个项目现在做的怎么样了?希望能够开源一下,到时候有个板子学习哈!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MQX啊!
以太网、USB协议栈、文件系统,全都在一起啦!
而且以太网应用超稳定的。。。 ...

很赞,能开源出来吗?最好能提供学习板,是不是FSL说的 one-box就是这个项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MQX啊!
以太网、USB协议栈、文件系统,全都在一起啦!
而且以太网应用超稳定的。。。 ...

请问楼主,你是使用的MQX RTOS for Kinetis SDK还是Freescale MQX RTOS啊?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以太网芯片用的是哪一款?最近想搞个K60以太网通信的板子,纠结用哪个芯片~ ...

果断使用LAN872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果断使用LAN8720啊

DP83848也可以的

楼主:
DP83848
TI样片 相当好申请的。
LAN8720 封装是qfn封装的,不喜欢。

网友:
还没完成吗  开源吗

网友:
楼主很强大嘛!赶紧开源啊

网友:
比较在意RTL8189驱动的实现,楼主是把Linux驱动移植到出来吗?对了,不是8189EM吧?

网友:
这个是带射频模块的?

网友:
六个串口,很不错,不知道K60价格如何。

网友:
楼主进展的如何了、、

网友:
nb  有前途的东东

网友:
这玩意能上4G吗 楼主?

网友:
楼主做好了没有,出来说说话啊!

网友:
ppp协议是用的mqx的 还是 gprs模块中的?

网友:
www.openfsl.com  注册  邮件收不到   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5-05-07):
怎么一下子突然冒出来这么多fsl论坛,,openfsl,,,

网友:
开发板是飞币兑换的吗?

网友:
标记一下,坐等开源

网友:
不错不错,等待开源

网友:
啥时候开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