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使用心得-测量不准点的地方

楼主(2014-09-09):
        万用表使用的是UT61E,在测量电压和电阻的时候一直以为是相当准的,还曾经跟6位半的台式的想比较过,感觉还行,大概0.001的误差,可是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发现,缺点还是很多的,比如由于是自动档,测量88的电阻,有时候能测出是0.203Ω来,但也并不是都能出现,测量电压200mv附近的电压,测量误差实在是不能接受,甚至能出现两次测量的值都能差很大的情况,尤其是在校准ad的时候,这种现象更明显,比如,你校准200mv,你将电压从5V降到200mv,用万用表测量出的值记录。在将电压从0v升高到200mv,用万用表量出值记录。这两个记录差的将是让你打开眼界的程度。因此在使用万用表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这点,尤其是自动挡的万用表(其实我发现可调挡的万用表也是有这个问题的),测量错了,千万不要确信表,要尝试用更先进的表来在测一测。

网友A:
总觉的自动档的表反应慢,用起来超不舒服,还得时刻关注后面的单位

网友B:
我也有个UT61E,还有个FLUKE 15B。两个读书总是差不少,我也不知道哪个更准。

网友C:
我有4个万用表,一个五位半台式的日置3238,对精度要求比较高的时候用这个;一个福禄克115C,平时测试硬件的时候用这块;一个三和PM3,卡片式的很小巧,调程序的时候用来确认电平,量个通断什么的,不占用桌子空间;还有一个胜利VC9208,炮灰表,测市电一般用这块。
3238和115C的读数重合度比较高,我把VC9208和PM3以3238为基准进行校准。

网友D:
考虑到表笔接触不良等因素,一般都测上2,3次才放心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觉的自动档的表反应慢,用起来超不舒服,还得时刻关注后面的单位

不是自动挡的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UT61E,还有个FLUKE 15B。两个读书总是差不少,我也不知道哪个更准。 ...

通过这些天的使用,UT61E电压档在2V和200mv这些个变化点处,有点不准外,其余地方没有发现不准的,而且这个表跟6位半的表差的不是很多,因此别的地方的值确信度很大。FLUKE 15B,没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4个万用表,一个五位半台式的日置3238,对精度要求比较高的时候用这个;一个福禄克115C,平时测试硬件 ...

,表很多呀,表示很羡慕,测试中选表很关键,要不会出大问题的,尤其是在关键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到表笔接触不良等因素,一般都测上2,3次才放心

恩,恩,我开始是有个顾虑,到后来直接焊线,上两头都是夹子的线。

楼主:
恩,300多的表,还算行吧,只是现在才看到了他的不足。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FLUKE 的不错

网友E:
都有这个问题的,测量小电阻,一般都是先表笔短路一下,看看值,再用测量的值减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有这个问题的,测量小电阻,一般都是先表笔短路一下,看看值,再用测量的值减掉这个 ...

这个不是因为表笔本身的电阻,而是内部芯片决定的,88Ω,测出200多Ω,你怎么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因为表笔本身的电阻,而是内部芯片决定的,88Ω,测出200多Ω,你怎么看 ...

差这么多,真没遇到过!我用的是15B,到0.1欧

网友F:
用着15B还行! 就是速度慢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这么多,真没遇到过!我用的是15B,到0.1欧

只在200欧附近有这种现象,别的地方也很准。

网友G:
LZ 说的是不同档位的读数不同吗?同一个量程内,测同一个电压最多只差 1 个字吧。

编辑原因: 修改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说的是不同档位的读数不同吗?同一个量程内,测同一个电压最多只差 1 个字吧。

编辑原因: 修改错别字。 ...

我的万用表是自动档,但是,测量200欧姆的时候,显示的是0.200k,也就是有效位数变了,这导致了我说的上边的情况,总的来说就是在有效位数变化的时候,表的值测量的可能不准,没测过所有边有效值的电,但200Ω这是肯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着15B还行! 就是速度慢了点!

我用了115C 以后都不想用 15B了 感觉反应速度太慢了

网友:
17B+和289C都在用,感觉如果不需要289C的功能和精度17B+都够用了。之前有看过优利德UT71C 后来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