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继电器可以断直流吗?

楼主(2014-09-09):
交流继电器可以断直流吗?  因为直流会拉弧,但我可以取多小的一个余量来用?

网友A:
交流继电器不是驱动电流是交流么?

网友:
找到你使用的继电器技术文档,全在里面了。

网友B:
继电器触点还分交直流。?一般我都没管这个。

网友C:
一般切直流电可以限制在 30V以下  电流是额定交流电流的1半以下。直流电容易起弧,这样触点会粘连。

网友D:
直流会拉弧?你指后级物理开关部分吧,直流交流都一样,

网友E:
拿两根铜丝接上直流电,打开限流5A,然后慢慢释放,接着你就会发现~~~~它会拉很长的弧,但是市面上好像没有专门的大电流高压继电器。建议用MOS来控制

网友:
要看应用场景,高电压大电流还是不要冒这个险了,换合适的继电器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触点还分交直流。?一般我都没管这个。

当然分, 一般用于直流需要降额使用

网友F:
交流10A左右的  相同电压下只能通2、3A左右的直流...就是这样烧了好多继电器

网友:
加RC吸收会不会好点?

网友G:
有专门的直流继电器

网友:
根据你的需求,重新选择继电器。
继电器一般都会标出交直流特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继电器不是驱动电流是交流么?

说的是主触点 说的不严谨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专门的直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流10A左右的  相同电压下只能通2、3A左右的直流...就是这样烧了好多继电器  ...

降额这么多还会损坏?什么样的直流电?太阳能 或者DC sourc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两根铜丝接上直流电,打开限流5A,然后慢慢释放,接着你就会发现~~~~它会拉很长的弧,但是市面上好像 ...

DC source 10A 没出现。。。

网友:
11楼图 电容选择的单位是不是有错?感觉uF差不多

网友:
所谓交流继电器,指的是线圈的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流会拉弧?你指后级物理开关部分吧,直流交流都一样,

都会拉弧的
只是交流在电流过零时会断,直流的很难断。所以通常电弧持续时间长,距离远,更容易烧掉触点。
不信你可以自己做个试验,交流用220的,控制1KW负载,同样的继电器,然后再弄个调压器,可以调到100V,然后加全桥加滤波电容,还是那个负载,当然电容不能小了,虽然滤波后的电压只有150V不到,在同样的继电器上,你断开继电器时,会发现很奇妙的现象,做下试验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切直流电可以限制在 30V以下  电流是额定交流电流的1半以下。直流电容易起弧,这样触点会粘连。 ...

在触点上并一个电容会好很多,不过只是延长触点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DC source 10A 没出现。。。

1,准备一个大功率电阻接上电源,让电源接在大功率的电阻上。
2,慢慢断开触点,触点必须是大块的,散热好的,比如电源:80V,电阻20欧姆(功率自己算)。

网友:
直流拉弧厉害

网友:
直流焊机是不是就这个原理

网友:
可以的,但要看继电器手册了,

网友:
一般继电器用于直流的电压是交流的十分之一,触点拉几次狐就没有用了

网友:
仔细看看手册,降额使用。在一个欧姆龙,松下,TE的继电器质量稳定一些,当然也要看看你的成本。

网友:
直流电路减少拉弧  可以并联续流二极管  当然高速的时候并二极管不适用

网友:
控制大电流的通断,可以采用固态继电器。普通的继电器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