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125k的rfid 读写模块开发板么,

楼主(2014-09-09):
有125k的rfid 读写模块开发板么,
最近想要做一个支持125krfid 卡读写的模块
想找个开发板研究一下先,taobao上的好像都是读取的,没有写入的

网友:
一般都是读取的。写的好像比较贵

网友:
你是要写哪种型号的卡片?

网友A:
做过125KHZ的T5557,EM4205,EM4305读写模块,可以联系我,

网友B(2014-10-19):
引用 网友A:
做过125KHZ的T5557,EM4205,EM4305读写模块,可以联系我,

请问带串口或485控制的 读写模块能做吗?

网友:
我有串口的USB的,QQ35919694,带接口DEMO
只读4100-4001
读写4305-4469-4150-4550
都是经过量产5W以上,成品有需要联系我,
因厚过厚,还有串口读卡器的PCB板送,每人限一张,板厚1。6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带串口或485控制的 读写模块能做吗?

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