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推荐一个10位的DA 价格便宜.

楼主(2014-09-09):
如题.
求大家推荐一个10位的DA
  线性度好的..

网友A:
楼主需要多少通道的啊?BU2505 10通道。需要可以联系我。qq:475519509

网友B:
不嫌貴的話可以用C8051F35X系列,或者STM32。獨立DA一般都很貴,TLC5615可以試試

网友C:
有无速率要求,工作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多少通道的啊?BU2505 10通道。需要可以联系我。qq:475519509

一个通道就可以了.速度没要求..1s一次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无速率要求,工作条件?

常温工作. 没有速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嫌貴的話可以用C8051F35X系列,或者STM32。獨立DA一般都很貴,TLC5615可以試試

额..这些芯片的DA效果不好.好的..我看看哈

网友D:
查查Microchip的产品

楼主:
好的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通道就可以了.速度没要求..1s一次都OK

BU2508FV 4通道。没有1通道的。速度上完全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2508FV 4通道。没有1通道的。速度上完全可以满足

这个线性度好不好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查Microchip的产品

好的..我去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线性度好不好娃..

这个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没问题

嗯,谢谢.这个价格大概是好多钱一个呀?

网友A:
这个我要帮你去寻下价格。肯定比欧美的品牌便宜。方便留下QQ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要帮你去寻下价格。肯定比欧美的品牌便宜。方便留下QQ吗?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要帮你去寻下价格。肯定比欧美的品牌便宜。方便留下QQ吗?

同样有这个需求,关心这个价格!

目前用的PWM转的,用了4片SGM358,也5块多钱了,还有一堆阻容

网友E:
只要求线性度,其他的不关注?选PT8211吧,3毛钱一片,16位,2通道,18MHz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求线性度,其他的不关注?选PT8211吧,3毛钱一片,16位,2通道,18MHz速率 ...

好的.我看看哈.

网友F:
呵呵,10bit的低速度DAC,用一个12位PWM转出来,都绰绰有余力。就算10bit全部算上,也才千分之一的线性度,不是很高的要求啊。16位PWM转的DAC,线性度万分之一以上。
要线性好,还要后面DAC驱动的模拟电路适配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10bit的低速度DAC,用一个12位PWM转出来,都绰绰有余力。就算10bit全部算上,也才千分之一的线性度, ...

奥..在请教一个问题.DA中的 xx LSB ,,是什么意思呀?

比如.一个12bit的DA, 我Vref是4.096 ,也就是说.我送1 输出就是1mv

如果此时是 1lsb ,是不是,输出可能就是2mv 或者0mv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在请教一个问题.DA中的 xx LSB ,,是什么意思呀?

比如.一个12bit的DA, 我Vref是4.096 ,也就是说.我 ...

你说的没错,理论上是这样。
实际处理这种接近最大和最小值极限,要尽量避开这两头,也就是电路最后有合适的加法减法补偿电路,比如你的输出要求是0-4V,那你的DAC输出范围如果能做到-0.5~+4.5V,那还用担心0V和4V处的线性问题吗?而且这样的做法,很容易在批量生产时获得很高的一次性通过率。凡事适当留点余量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没有具体指标。。。。多便宜算便宜。。。。线性度要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