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 如何隐藏一个控件,请指教。

楼主(2014-09-09):
想通过一个按键去做显示和隐藏一部分的控件,不知道有什么指令?

网友A:
WM_HideWindow(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
WM_ShowWindow(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

楼主:
引用 网友A:
WM_HideWindow(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
WM_ShowWindow(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 ...

这么快,感谢,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M_HideWindow(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
WM_ShowWindow(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 ...

搞定,谢谢。

网友A:
多看看ucGUi源码里面的一些例程,有些东西在例程里就可以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ucGUi源码里面的一些例程,有些东西在例程里就可以学到。

是的,目前在做项目所以时间比较急,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