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03vct6,飞思卡尔的有什么mcu可以替代?

楼主(2014-09-09):
主要考虑stm32F303vct6 集成了4个5MHz的12位ADC

网友A:
你用飞思卡尔的选型神器,输入竞争对手的芯片型号,他能给你列出飞思卡尔的推荐替换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飞思卡尔的选型神器,输入竞争对手的芯片型号,他能给你列出飞思卡尔的推荐替换型号。 ...

还有这种东西?能否上个链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种东西?能否上个链接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sp?code=CRSSCHCKAPP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overview.jsp?code=CRSSCHCKAPP

果然是个神器,很好用!强烈推荐啊!

网友C:
估计没有,飞思卡尔的ADC没有ST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没有,飞思卡尔的ADC没有ST的快!

之前没用过飞思卡尔的,刚刚看了下手册,没看明白速度是多少,到是看到k10,k20,k60有集成4ADC的,但没看明白速度是多少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没用过飞思卡尔的,刚刚看了下手册,没看明白速度是多少,到是看到k10,k20,k60有集成4ADC的,但没 ...

我记得好像最高八百多K,不到1M,你自己看一下数据手册,呵呵!

网友D:
楼主有那些要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overview.jsp?code=CRSSCHCKAPP

这个软件我用了下,经常返回主页面,感觉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那些要求呢?

4个5Mhz左右的12位ADC,pin48个以上,2个12位dac

网友E:
是手机版的吗,请问是否有电脑版或者网页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手机版的吗,请问是否有电脑版或者网页版的?

手机上的,我试了下,参考项不是很完整,只有一些比较基本的比较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种东西?能否上个链接

还有手机版哦

网友F:
2个12位dac,这个要求比较难满足。很多单片机不带dac

网友:
没用过stm32F303vct6    路过看看可以用什么片子替代

网友:
看看评论有没有新发现

网友G:
ST这么快?外部AD转换更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这么快?外部AD转换更稳定啊

集成在一颗ic里面,体积和成本小很多,4个5MHz的12位ADC也不便宜的
至于稳定性的说法,不知你有什么依据,我也比较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F:
2个12位dac,这个要求比较难满足。很多单片机不带dac

混合信号处理的mcu一般都有2个dac
飞思卡尔我找到几款带4ADC和2DAC的,但fske的走的精度路线,是16bit的adc,速度就像楼上说的一样了
K10 120
K20 120
K60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