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电子秤滤波问题

楼主(2014-09-09):
实测跳数在0-30左右 用均值 滑动等效果不佳 求好的方法或思路 有偿!

网友A:
这个应该先从硬件上找问题啊

网友:
跳动很严重,楼上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先从硬件上找问题啊

与硬件没有关系 硬件是参照官方的PDF做的

网友B:
软件低通滤波试过没?

网友:
这个问题蛮诡异,我也遇到了,128增益,5公斤传感器,精度1克。用M8很稳定,同样电路代码用stc11f04E会有1-2克的跳动,硬件一样,代码写法也是基本一样,没做滤波。不知道是不是stc抗干扰差啊。

网友C:
6楼的问题原因基本是走线没处理好。pcb是个细致的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硬件没有关系 硬件是参照官方的PDF做的

PCB走线呢?

网友:
我当初是丢掉最低位的,那样波动没有意义

网友:
电路就算和官方一样,电源噪声不行,全都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C:
6楼的问题原因基本是走线没处理好。pcb是个细致的活

有可能,不过除了单片机电路,其它电路都一模一样,而且单片机也是最小系统电路,所以搞不懂

网友D:
这个应该先从硬件上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先从硬件上找问题

测试与硬件木有关系

网友(2019-11-04):
引用 网友B:
软件低通滤波试过没?

有什么方法可 以做低通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