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485专用的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4-09-09):
1.作用:10Mbps的485信号隔离。
2.参数接近此型号(见附件)。封装等可不兼容,只需要功能满足。

3.参考电路:

网友:
TDK http://product.tdk.com/zh/catalog/datasheets/trans_alt_zh.pdf

网友:
不是有带隔离功能的485芯片吗

网友:
这样隔离485芯片还有意义吗

网友A:
只能点对点吧,联网不行

网友:
10Mbps的485,和12Mbps的PROFIBUS差不多,直接用测隔离的专用芯片ADM2486即可,再弄个隔离电源给隔离侧供电,这个芯片最高支持20Mbps的隔离通信,皮实着呢,就是价格也要20多软妹币

网友:
用磁偶吧便宜点

网友:
看来不差钱啊,磁隔离挺好的,皮实的很

楼主:
这个嘛  是安川提供的mechatrolinkII方案上的电路,所以还是不能改成其他的芯片。
主要是他那个脉冲变压器太坑人,要20多块钱一个,交期还要3个多月,所以想找个替换型号。

网友:
使用磁藕吧,B系列应该就能满足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点对点吧,联网不行

可以联网。。。。

楼主:
磁藕不行吧   这里使用主要不是为了隔离,而是安川的伺服驱动器上的接收端就是这个电路,要保持一致。
         如果不使用隔离变压器的话,电路一致 比较冒险,不确定的东西太多。

网友:
10Mbps网卡用的变压器里去挑吧,实在不行去订做

网友:
看来我才学疏浅
真心想问下这样隔离意义何在

网友B:
你这个物理层还是485吗?变压器隔离后连1连0怎么处理呢?能保证串口通信吗?

楼主:
这个肯定能用
有个比较老的论文里面有讲。
http://www.21ic.com/app/power/201212/154979_2.htm

另外这个mechatrolinkII的安川驱动器在国内已经卖过好几年了,电路从原理上讲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
10Mbps网卡用的变压器应该可以吧

网友:
之前看到有人用以太网的网络变压器做隔离的,实际的效果不清楚

网友:
这个电源隔离要隔离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物理层还是485吗?变压器隔离后连1连0怎么处理呢?能保证串口通信吗? ...

串口起始位是0,停止位是1,所以不管数据是什么,都能有足够的0和1

楼主:
好吧   看样子我找不到了   先买贵的用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