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在过程控制领域都用什么PLC

楼主(2014-09-09):
有没有在过程控制流域做过的,例如石油,化工,医药行业,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西门子   三菱

网友:
化工 我们用的欧姆龙 台达也用一部分

网友:
大多数牌子的plc都能过程控制,就看你怎么用

网友:
用西门子,施耐德的比较多,有个哥们是做dcs的

网友:
西门子pcs7系统 专门应用于过程控制

网友:
欧姆龙 施耐德

网友:
PLC本身要求安全性高,大多数会用在工业控制当中,比如染厂,钢铁提炼等,不过也不拘泥于这些,只要功能可以达到要求,大多数领域都可以使用的,需求决定你的方案。PLC的话高级的用 西门子,一般的用三菱,台达,LS。

网友:
说的很高深,一般的过程控制普通plc都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