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采集电路

楼主(2014-09-09):
如图是从一块控制器板子上抄下来的,C1和C2的值不详,这一块是4-20mA采集电路,想请教一下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貌似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4-20ma在R3上产生0.96~4.8V的电压,VCC是多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4-20ma在R3上产生0.96~4.8V的电压,VCC是多大电压?

VCC是5V的。

网友:
5V电源的话,运放输出最多3.5V,你这电路能工作吗?

网友:
R1, C1 的接法不明白

网友:
作者调试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加了R1C1。按理358不需要这个。

网友:
能不能讲讲R1C1的作用,以前确实没见过这种做法。

网友:
能工作吗?关注一下这个图

网友:
R3是240欧姆的电流采样电阻,后面的R1,R2,C1,C2是典型的压控型二阶有源滤波器,输出接ADC,楼主的电路感觉是抄错了一部分。
二阶滤波的RC常数一定要考虑信号响应速度要求,只追求稳定就会让响应变得很慢。

网友:
如果是 4~20MA+HART协议,这里的R2,C2能改善电流总线上叠加的数字信号边沿。

网友B:
图对不对?
是不是应该如下图:

网友:
图抄错了吧 楼上的好像对

网友:
楼主估计抄错了,13楼的图是对的。采样电路 + 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

网友:
关注一下,一直想做变送器

网友:
可能是抄错了,LZ再看看

网友:
mark下  以后用得到。

网友:
感觉仅是作波形圆滑处理.此电路应是应用于后级对反应速度无高要求,但却不允许受干扰的情况.

网友:
13楼正解

网友:
13楼的上面那个电容是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对不对?
是不是应该如下图:

上面的那个电容是什么作用?防止震荡?

网友:
R1C1不知道搞什么。

网友:
R1C1 表示没看明白

网友:
工控电路里,用的很多

网友:
楼主应该抄错了,估计是13楼的图的形式,4-20mA采集我在一直都是用的13楼那种

网友:
13楼的也有用,不过只是做电压跟随有点浪费AD的输入范围。

网友:
跟随器,  应该无放大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那个电容是什么作用?防止震荡?

看看这个文档。

网友:
上菜了 好好消化一下

网友:
文档第一页讲的就是

网友:
楼住图有没有抄错呢?

网友(2018-12-07):
mark 4-20ma转换

网友(2019-11-28):
我也感觉抄错了,这样没什么逻辑

网友:
不是大多数都是直接挂125Ω或250Ω按电压采集吗?

网友:
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模电学的不是很好

网友D(2021-05-11):
引用 网友B:
图对不对?
是不是应该如下图:

大佬,请教一下图中各个阻容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请教一下图中各个阻容的参数是多少?

看32楼文档,低通滤波器,根据自己的滤波要求选。很早之前我是用microchip的滤波器设计工具FilterLab来确定具体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