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显示问题,求解!

楼主(2014-09-09):
怎么才能让图形一下子就显示在OLED屏上,而不是慢慢的显示出来,求方法,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给屏发数据够快就能一下子显示出来吧

楼主:
MSP430的时钟频率应该是25MHz的吧,我把分频调成1了,可还是不行!哎~~有没有类似锁存的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屏发数据够快就能一下子显示出来吧

MSP430的时钟频率应该是25MHz的吧,我把分频调成1了,可还是不行!哎~~有没有类似锁存的办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MSP430的时钟频率应该是25MHz的吧,我把分频调成1了,可还是不行!哎~~有没有类似锁存的办法呢? ...

你多大的屏

楼主:
我的这个LED是256*64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LED是256*64的

屏是什么接口的? 我之前做过一个项目也是MSP430驱动OLED屏,感觉还行,但是忘记多大分辨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是什么接口的? 我之前做过一个项目也是MSP430驱动OLED屏,感觉还行,但是忘记多大分辨率了 ...

屏是SPI接口的

网友:
你知道什么是OLED什么是LED吗?
送完数据再开显示就不会慢慢出来

楼主:
您那现在有现成的程序吗?能不能用来参考一下?

网友:
那是你程序的问题,OLED传数据速度很快的,刷屏也比老式的快多了

网友:
OLED屏刷数据很快的啊,人眼看不到延时,我以前用过12864大小的屏

网友:
提高接口传输速度

网友:
lz用的软件模拟spi?比硬件spi慢很多,特别是没优化好的。oled接口速度有几Mbps,全屏刷只需要几ms。

网友:
430的速度绝对够用的,我用过很多。使用硬件SPI可以更快

网友:
速度够快就行啊

网友:
我用IIC接口刷OLED屏,128*64的.那速度都跟飞一样,肉眼跟本看不出来有迟钝.可能是你的程序那有问,贴上来看一下.

网友B:
这个慢慢显示的意思到底是你屏幕上的点从上往下从左往右慢慢显示出来还是整个屏幕一起慢慢的显示出来?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的话应该是你送数据太慢了,OLED的响应时间是非常短的,比TFT屏幕要快的多。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感觉你的OLED屏幕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或者外围电路有点问题,导致你OLED的电压升的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慢慢显示的意思到底是你屏幕上的点从上往下从左往右慢慢显示出来还是整个屏幕一起慢慢的显示出来?
如 ...

多谢大侠指导!

网友C:
昨天调适OLED 0.96 4-SPI模式OK了,但有个问题, 0x81命令调对比度我从0~255但发觉亮度的变化不是很大?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速度够快就可以。。。

网友(2014-11-15):
使用硬件spi试试看。

网友:
十之八九是程序里延时太严重,或者有中断,一直在占用内核。

网友:
这问题是程序处理问题,你贴出程序或者思路,有大侠会帮你解决,你这样问,大家只会瞎猜测

网友(2019-04-01):
引用 网友C:
昨天调适OLED 0.96 4-SPI模式OK了,但有个问题, 0x81命令调对比度我从0~255但发觉亮度的变化不是很大?这是正 ...

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请教一下大家这个是正常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