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orrior10.6仿真出错(已解决)

楼主(2014-09-09):
codeworrior10.6进入仿真界面后出现 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FFFFFFFE (0xFFFFFFFE)() " ,仿真时不能运行,求解?我同一个程序,在另一块板子上仿真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板子,是自己做的板子还是官方的开发板?

网友B:
截个图什么的,下载能成功吗?

网友:
先要检查硬件有没有问题,两个板子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板子,是自己做的板子还是官方的开发板? ...

自己做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板子。

可以根据4楼的意见,先查硬件链接

网友:
查硬件
查电源先
查接地再先

不过LZ给的信息量太少, 貌似这个ERROR与芯片有关,看看板子仿真线相关,不要说芯片是不一样的哦

网友:
没用过  帮不上

网友:
嘿嘿,顶一下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个图什么的,下载能成功吗?

下载也不成功。

网友:
楼主可以先用CW里,配置仿真器那部分,看看基本的通讯是否正常,比如芯片id对不对,flash大小,sram大小这些信息,和你要仿真的mcu是否相符

网友:
检查主芯片的区别,检查电源和时钟

网友:
很明显你这个MCU最小系统都不正确,好好检查硬件。

网友:
是哪个pin虚了??

楼主:
换了个片子。

网友:
官网下载的,要不有30天限制,要不有代码限制,那位网友有好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