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藏点胶机拆机

楼主(2014-09-09):
很久没发帖子了,不知这归哪个分区,暂且放在仪表类吧,一切等管理员发落。
结束北漂回到郑州,除了结婚将要生子,各种不适应,工作不顺心,待遇低快交不起房租了。一直以来只是在坛子里逛逛,各种无奈,看大家开心的积极做事情,心里那个非常焦急。
不说这些了,没意思,人要往前看,入正题,日本点胶机:
生产工人失误操作,把胶水倒吸进真空系统,导致真空丢失。
拆了机壳才想起来拍外观,阿莫之前发过点胶机加机械手的帖子,里面的设备跟这个一样。

打开之后眼前一亮,满满的零件闪着光像看到了宝藏,中间灰色最大的零件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两个精密比例阀,不敢拆,手感真的很好。
真空表和压力表,都是SMC的,很精致的小表头,公司还有几台封焊机用这种表,由于被人弄错了接头,那个封焊机差点没把我弄到吐血,各种设置很精细。

问题在此,胶水堵了,三通做的真空发生器,也堵了,

排线很漂亮

其他

清理管道,加酒精蒸汽的压缩空气吹了一天进行排胶,估计清理的差不多了,装上完事
不知怎么搞的,图片可能乱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改,简单绘制的原理图也没贴上来,各位不要笑,

手绘原理图,不专业,但能看清了,不要笑

网友A:
楼主这是用什么相机拍的?单反吗?具体说说,感觉自己拍的照片好渣,

网友:
其它都好,就是快插接头太山了

网友:
不像是手机拍的,手机拍不了这么好吧

网友:
做的不错,感觉还是日本人的东西做得精细

网友B:
不用时点胶机的头放在某种水里泡着

网友:
用料太扎实了

网友:
不错的机器。楼主看开些,都是慢慢混好的

网友C:
修好了吗 ?看着内部不是很整齐

网友:
还以为有小次郎打火机

网友:
very goog high person

网友:
  手上有台从未用过的madeinchina的点胶机,就简陋多了,,,不过价格没法比

网友:
日本的用料的确是很扎实的,如果了解日本人,你会认为不扎实才不正常……

网友:
以前公司拆了一台日本85年的血透机,问了下国内的零件商,国内现在的工艺都达不到

网友:
需要改字体吧.

网友:
图片看着爽

网友:
用料够猛的

网友:
照片拍得让人看起来很爽.

网友:
做工不错,这东西市场价格是多少?

网友:
机器内的布局做工很精致啊

网友D:
灰色是真空泵吧?

网友:
看起来没用多久的样子,没有什么灰尘

网友E:
气路设计感觉很凌乱,应该设计一个阀块替代大多数气路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用什么相机拍的?单反吗?具体说说,感觉自己拍的照片好渣,

没,手机相机,三星的有个HDR功能,排出的照片清楚些

网友:
照片拍的不错,鬼子的工艺真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时点胶机的头放在某种水里泡着

公司用的一种胶水没有凝结时候可以溶于酒精,点完胶之后利用负压,用酒精蒸汽清洗,这种针筒式的点胶过程前后点胶量有变化,不过比较轻微。

网友:
感觉内部比较乱啊

网友:
有兴趣 想知道咋用

网友:
面板上三个按钮不便宜的,问过价格30来块钱

网友:
按下去的手感确实不错。

网友:
排线看着也不是很整齐

网友:
照片清晰,机器不错

网友:
很漂亮。布局很好。非常干净。

网友:
布线不是很有序,用料应该不错的

网友:
用料做工真心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灰色是真空泵吧?

应该不是真空,因为那个三通是内部集成了真空发生功能,我不知道这东西专业术语是什么,但对于这个设备来讲,产生的负压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 ?看着内部不是很整齐

修好了,胶水堵住了气路,这个设备是在工厂超净区内使用的,买来三四年了。这个主要是气路零件比较多,也没有大的压力,电路部分只用采集两个压力表输出的模拟电压,输出只用控制一个电磁阀。零件很漂亮,不是么。

网友:
精工细作的日本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路设计感觉很凌乱,应该设计一个阀块替代大多数气路管线。

我今天已经贴出了手绘原理图,很简单的,只是零件体积相对较大,壳子封装做的小,这样看起来就乱了,由于点胶功能,负压必须时刻存在,否则点胶部分的胶水会由于重力作用往下掉,污染零件,负压只用保证针头的胶水不自己流下来。当然也不能让负压大了,那样会让胶水内进入空气,影响点胶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已经贴出了手绘原理图,很简单的,只是零件体积相对较大,壳子封装做的小,这样看起来就乱了,由于 ...

楼主,你好!这机器大概是个什么价位?做工真扎实啊!

网友:
文不对图吧

网友:
杜邦线太多了有木有

网友F:
感觉一般吧,日本制造的东西,这个样子算事低端的产品了

网友:
日本制造 ,,中国制造!!

网友:
做工很好啊

网友G(2014-10-09):
想看看控制板!

网友:
这东西很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看看控制板!

这个是我所能拍到的最全的控制板图片了,没啥意义,总的控制原理不难,还是偏重于机械精密比例阀调节,也可能我没有仔细研究这个点胶机的功能,国产点胶机现在也够用了。

网友:
SMC的东西一直很贵,用料确实不错!

网友:
原理不难,器件质量很重要。

网友(2014-11-10):
楼主拍片下了很大功夫啊

网友:
楼主片子很清晰

网友:
唉,转眼都10年了。
以前还做过点胶机,类似这个。
控制部分单片机做。主要还是气动电磁阀要好。
做好一个事情也不容易。

网友:
做工一般

网友:
学习一下哦,点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一般吧,日本制造的东西,这个样子算事低端的产品了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