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里面如何加装GPS导航?是嵌入到汽车里面,不是挂在...

楼主(2014-09-09):
买的车不带GPS,想加装一个GPS上去,有没有懂的?多谢指导!

网友:
DVD处嵌入

网友:
看车型了,现在的小轿车基本上都有专车专用的导航卖。

网友:
嵌入式的清晰、效果好,但需要定期更新地图。不经常出差的话,用手机导航很方便的,免费的,还带实时路况。

网友:
根据你的车应该有不同种的配的

网友:
如果原车有收音机是双定的,买个那样的导航装上,如果不是就买后视镜的导航

网友A:
有个朋友刚换了个android的专用机,带触摸屏,gps等,自己tb搜吧,买了后找维修店去换,动手能力强自己换也行,总共大概2k多元吧,效果很好,支持gps,蓝牙通话,usb,3g上网,还能装应用,功能很强大。

网友:
淘宝根据车型找专用改装机,如果只装导航,不装后视,应该可以自己搞定!

网友:
淘宝上找就好了。

网友B:
看楼主喜欢中控位的还是外置的

中控位原厂的就不要想了,死贵而且难升级
中控位专车专用的,本质上就是山寨货,只不过有好的善哉和差的山寨之分
选大品牌样子不丑口碑好的就行
外置的,便宜,但跟用手机导航没啥区别

网友:
其实现在的手机导航也不错,如果不介意的话,而且更新方便

网友:
嵌入的可以淘宝找找看      外置的  总觉的影响视线  尤其是吸在玻璃上的那种

网友:
看你什么车!!我们公司就是做汽车导航模块的~~

网友:
某宝上大把的,不过要有动手能力弄上去

网友:
如果常用导航就装个,原车位,对线直接插的最好。推荐什么飞歌、卡登仕什么的,最好别装安卓的,系统正常没啥,不正常的时候,就像手机那样的有时候出状况的,车再几天不开,放光电瓶。

网友:
一定要装安卓机,这样地图不受限制

网友:
简单的做法,弄个手机支架和点烟器充电头,用手机导航,效果秒杀九成原厂导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x宝上搜索自己这个车型+一体机这几个字,选择一款合适的。注意,价格有高有低,和主板硬件关系很大的, ...

这个厉害了,倒车摄像头跟导航能拼在一起吗?我也打算自己DIY,但是不知道过线好不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朋友刚换了个android的专用机,带触摸屏,gps等,自己tb搜吧,买了后找维修店去换,动手能力强自己换也 ...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喜欢中控位的还是外置的

中控位原厂的就不要想了,死贵而且难升级

主要考虑中控位,外置的嫌太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厉害了,倒车摄像头跟导航能拼在一起吗?我也打算自己DIY,但是不知道过线好不好过。 ...

可以,摄像头是三线,一正一地一Video,然后还有一条倒车检测就是倒车灯的线接到导航上检测到高电平就切换到显示VIDEO。
一般是拆边柱的装饰板把线塞入就可,讲究点的再包点泡沫避免异响。
关键是你要会拆中控或者网上有拆中控教程,秒装导航和倒车视频。
我的车我现在拆中控换导航只要5分钟。有一把螺丝刀和电饭锅用的塑料饭勺镐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谢谢!

tb上搜吧,具体型号我不记得,只是觉得很牛逼,符合你的车型,屏幕分辨率够高,电容屏,支持wifi,3g,android的,估计没几款,自己选选即可。根据价位和功能。

网友:
还是买个好像的大屏手机靠谱,安装简单,地图更新快,还有实时路况什么的。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外挂的,方便,平常不用就拿掉......

网友D:
手机用的也挺好的,更新地图还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用的也挺好的,更新地图还方便。

手机是方便一点,但是你跑在高速上总不至于拿着手机设置下导航,或者接听电话的时候错过了路口怎么办?

网友:
买该车型对应的专用导航,主要是美观度会提升,,导航,倒车影像什么的都用处不大,而且手机在线导航确实很方便了

网友:
倒车影像是非常实用的功能

网友:
主流的车有可以无损替换。

网友:
推荐富威二代,你的车不是特别冷门的话,都有配套面板替换,还带倒车视频及数字电视,可以加胎压检测(铁将军T161)。

网友:
价格现在在1200左右,T161全套5~600吧。

网友:
用手机导航,买个吸盘支架,把手机固定在前挡上,用车载充电器,一路充电一路导航。

楼主:
看了嵌入式的导航一体机,但是倒车摄像头安装过于复杂,不太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