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什么牌子的红外测温仪的

楼主(2014-09-09):
就是温度要500度以上,有什么推荐的吗

网友:
胜利仪器(VICTOR) 红外测温仪VC306B -50-700℃

网友A:
镭泰的吧 比较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镭泰的吧 比较稳定

说稳定还是fluke吧 经常用Ti25  被动成像测温仪

网友:
fluke,常见的就这个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稳定还是fluke吧 经常用Ti25  被动成像测温仪

红外测温仪也是被动的,可见的那个红点是告诉你仪表目前测的是这个位置的温度。
PS:人家问红外测温仪,你别拿出Ti25红外热像仪来刺激人家啊,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网友:
以前有一个国产的,但是一直觉得不太好用

网友:
FLUKE63 -32~535℃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外测温仪也是被动的,可见的那个红点是告诉你仪表目前测的是这个位置的温度。
PS:人家问红外测温仪, ...

我以为就是一个东西呢,碉堡了

网友:
用过Fluke,没关心测试范围

网友:
用过一个国产的,测量80度左右的温度,到没注意最高温度是多少。

网友:
Fluke,用过还可以!

网友:
fluke,这个要做到精准是不可能,差个几度很正常,有一个反射率的指数,一般是定为0.95

网友:
优利德的飘过

网友:
fluke 好像也有便宜的

网友D:
这种要求,非福禄克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要求,非福禄克不可。

没见楼主提什么要求 就一个500度 也没说精度什么的啊

网友:
fluke,貌似500度,红外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