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差分比例放大电路的计算和仿真

楼主(2014-09-09):
哎,模拟全部给回老师了,连基本的运放设计都不会了,厚着脸皮上论坛求助,希望大家帮忙计算或者仿真一下。

最近在做一个高侧电流采样的电路,电路如图所示:

运放是12V单电源供电的LM324,原意是采样电阻R1对24V5A左右的电源进行采样,经过差分放大75倍后把电流值送给ADC。
哪位熟悉的兄弟帮忙分析计算一下,这个方法是否有问题?
如果能够帮忙搞个仿真文件就更感谢了。

网友A:
以上提到的的电路没有办法实现哈,共模电压已经高于运放的了,LM358/LM324这样难以满足哈!

网友B:
一语道破啊  电阻倒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语道破啊  电阻倒过来就可以了

他如果非要做高侧电流采样,倒过来就不是了

楼主:
谢谢三位的热心解答
曾经考虑过共模电压的问题,没有想明白
如果在R1两端先进行分压,使得共模电压低于12V是否可行?
或者是否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

楼主:
有没有人能够帮忙仿真一个,想确认一下共模电压的影响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提供一个更好的思路,貌似这个电路不可行

网友D:
R5改成330OHM,电路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R5改成330OHM,电路可以用。

同相端的电压是没超过,
但反相端的电压超过了。
???

网友D:
V+ = V-

VO = 6V + 0.004 * I

0.004 采样电阻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上提到的的电路没有办法实现哈,共模电压已经高于运放的了,LM358/LM324这样难以满足哈! ...

这个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V+ = V-

VO = 6V + 0.004 * I

I=5A,

dV=0.004*5=20mV.

如果是10位ADC,设参考电压Vref=5V,则5V/1024 ~= 5mV.

20mV/5mV=4,即5A电流,最小只能分辨出5/4=1.25A,太粗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如果非要做高侧电流采样,倒过来就不是了

高侧电流采样,LM358电源就直接采样24V不就OK了.

网友:
358这个样只能采低侧端的,楼主你这个还要选个输入共模电压高点的差分放大器。

网友:
运放是要放大的。
分流器主要是考虑功率,可以改变分流器的阻值。

网友:
仿真结果。

网友E:
仿真结果跟理论计算差很多了,选个高共模输入电压的差动放大器吧。

网友:
仿真的东西理想化 要不硬件工程师又要失业很多了

网友:
嘿嘿,顶一下顶一下

楼主:
这个计算有误吧,20mV放大75倍之后是1.5V送到ADC,不是20mV,所以想用个差分放大电路
精度不需要太高,按照我的设想,ADC量程是3.3V,12位ADC舍弃2位还有10位,测量精度还有5mV以内,转换成电流精度已经很高了。

网友F:
你先了解单电源运放与正负电源运放有何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仿真结果跟理论计算差很多了,选个高共模输入电压的差动放大器吧。

谢谢,我也简单仿真了一下,感觉结果和理论差太多了
按照datasheet,LM358输入共模电压时VCC-1.5,那么输入共模电压24V已经远超出了,那么输出的结果就不能按照简单的Uo=R5/R3*(U1-U2)来计算了,所有我对仿真结果是怀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先了解单电源运放与正负电源运放有何差异

这与单电源双电源无关吧
我觉得是输入共模电压超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计算有误吧,20mV放大75倍之后是1.5V送到ADC,不是20mV,所以想用个差分放大电路
精度不需要太高,按 ...

这个是根据8L的参数来计算的,不是你的电路参数.请细看

网友:
理论分析已经不对了,仿真也没什么意义了。有很多电源电压到36V的运放干嘛不用,价钱也不贵

网友:
假如楼主的实际参数就是这个样子,目的是在电流5A左右,采样电阻4m欧,放大75倍,出来的电压是1.4V左右的话
1、将运放的电源与24V的电源隔离开来,可以满足要求
2、如果不隔离,即使LM324/358接到了24V上面,也无法满足要求,因为同相输入端电压都超过23.5V了,超过输入共模极限了。要想使用,将LM324的供电提升到27~30V也可以
3、最终输出电压1.4V偏低,小于常见AD的输入范围,如果你后级又放大,或者电流实际采样还要更高的值,也可

网友:
你自己也得分析一下,你这种放大使用,有没有我衰减使用时,对电阻误差过于敏感的问题。
参考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3588-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169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