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插件错误

楼主(2014-09-09):
我在eclipse for c/c++版里加入RT-Tread插件,但是在Preferences里点RT-Thread的时候出现了错误

楼主:
怎么就没人遇到这样的再问题呢?!!那你们是用的什么版本的eclipse

网友A:
应该是版本的问题,eclipse非常挑版本,插件需要和eclipse版本对应上。另外eclipse太重型了,CloudIDE倒是挺好的,我们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版本的问题,eclipse非常挑版本,插件需要和eclipse版本对应上。另外eclipse太重型了,CloudIDE倒是 ...

那我问下,github里的插件是与那个版本的eclipse相匹配的。搭这个环境搞了几天都还不行,现在还不想又换一个环境,恐怕到时候一个环境都搭建不好

网友B:
arm用IAR,X86用CODEBLOCKS,我尽用不入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版本的问题,eclipse非常挑版本,插件需要和eclipse版本对应上。另外eclipse太重型了,CloudIDE倒是 ...

刚刚查了一下,好像要用Cloud9IDE就必须要联网啊,我们公司除了几台查资料的电脑有网,其他的都是没联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m用IAR,X86用CODEBLOCKS,我尽用不入流的

IAR是主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