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调试案例-DCDC电路中补偿电容贴错[OVER]

楼主(2014-09-09):
DCDC电路中补偿电容贴错,导致输出电压、设定电流偏离设计值:
SCH如下图

元件焊接好后,用线性电源供电,发现电流很小,没有达到我的设计值,后来测量输出电压,发现稍微偏低,同时U1的反馈电压,只有0.08V左右(正常0.25V左右);测量U1 SW脚波形,也算正常,有正常幅度的方波。
开始,调整了下电感、输出电容,没有效果;
后来,用手摸U1,可以明显的看到,当在2 3脚附近用手按下时,线性电源输出电流会变大,达到我设计的值。
所以,仔细看了下2 3脚附近,发现C4贴的是10K的电阻,R9贴的是104电容,至此,明白了,原来是我的C4 R9丝印标反了。
在此,记录下!

网友A:
3脚本来相对地是有个电压的,这个是跨导放大器输出,你接个电阻可以说拉倒地了,占空比就减小了,输出电流也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脚本来相对地是有个电压的,这个是跨导放大器输出,你接个电阻可以说拉倒地了,占空比就减小了,输出电流 ...

你说的是对的
接在跨导误差放大器的输出,补偿极点的;同时,该PIN的电压也会与IC内部电流检测所得电压比较 控制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