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RTT,完爆各种printf形式,从此swo是路人

楼主(2014-09-09):
一般arm系统中,如何通过电脑键盘和显示器同mcu进行交互最有效的有两种形式:arm7时代称作semihost,cm时代被全新的traceswo取代,性能提升相当明显。其他诸如重定向串口之类就更加弱爆了
现在,jlink推出了颇具特色的rtt(不要和坛里的rtt这个rtos混淆哦),real time terminal---实时终端,贴个segger对几种交互形式的对比图:

怎么样,眼前一亮吧,性能超乎想象,比swo还好,更关键的是,不需要swo这个线,有些紧凑项目中甚至连多一根调试线都是奢侈,rtt不但理解这个烦恼,还让你从此忘记swo

详细的内容还是看看segger官网的介绍,Real Time Terminal

从它的实现形式看,要求jlink可以对某个内存区任意读写,估计是用的cm系列内建调试模块的数据观察点,就像我们在mdk的watch窗口查看变量内容一样方便,数据观察点性能应该远超swo(实际是itm中一部分)

楼主:
下载了官网的实现源码,其中rtt目录下的3个文件就是使用rtt的最基本实现,SEGGER_RTT_Printf.c实现了其自定义风格的类printf,如果使用这种类printf就不需要使用标准库stdio,当然rtt也提供了printf形式的重定向文件,在Syscalls文件中就是重定向stdio的几个函数。整理如下:使用RTT必要步骤
rtt目录下SEGGER_RTT.c、SEGGER_RTT.h和SEGGER_RTT_Conf.h必须使用
SEGGER_RTT_Printf.c实现了一个自定义的类printf,SEGGER_RTT_printf就可以像printf一样进行打印
如果想在原来的工程中使用rtt并且原来的工程使用printf输出,那么不需要SEGGER_RTT_printf,而是Syscalls目录下的重定向文件,如果用的是mdk则是RTT_Syscalls_KEIL.c,只需要不包含原工程中的Retarget.c这个重定向文件即可
这种方法是改动最小的,推荐用这种方法尝试下rtt

手头暂时没有开发板,回家里再上机试验下

网友A:
这个感觉调试挺方便的 关于什么样的Jlink可以用 里面已经给了注释了
SEGGER RTT can be used with any J-Link model and any supported target processor which allows background memory access, which are Cortex-M and RX targets.
意思是可以使用任何Jlink版本,只要内核是Cortex-M和RX系列即可

至于需要多少根线里面也给了说明
Q:        Can this also be used on targets that do not have the SWO pin?
A:        Yes, the debug interface is used. This can be JTAG or SWD (2pins only!) on most Cortex-M devices, or even the FINE interface on some Renesas devices, just like the Infineon SPD interface (single pin!)
可以使用Jtag和SWD或者是两根线就可以了,特别的是有些瑞萨的芯片,甚至可以只使用一根线

最后给大家上传下官方那个例子的压缩包

网友B:
说到做到........................已经成功使用了。
有些小问题,待会发个帖子,大家研究看看怎么优化一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5476

楼主:
怎么样,看上去还不错吧。。。
我是在segger官网安装最新版Setup_JLink_V490e.zip后看到多出个rtt模块,一探究竟原来是这么大杀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样,看上去还不错吧。。。
我是在segger官网安装最新版Setup_JLink_V490e.zip后看到多出个rtt模块, ...

不错  偶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C:
一开始我用的串口发送,后来我用的是串口重定向,再后来就看到RTT了,应该更加适合观测数据了

网友:
看上去不错。。。。。。。。。。。。。。

D版 可用吗??

网友:
还没试过,有空折腾下

网友:
看了一下 确实是好东西,改天试试 不知盗搬link的可用不

网友:
看了下,确实很给力- -而且思路很新奇- -感觉其他调试器也能实现这功能- -

网友:
mark,有空试试

网友:
貌似很给力

网友:
如果50元的可以用那简直太帅了

网友:
这个非常好呀,不知道几十元的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我用的串口发送,后来我用的是串口重定向,再后来就看到RTT了,应该更加适合观测数据了 ...

恭喜你直接跳过了swo,其实是调试组件的一个双向同步串口,你如果用过的话就知道swo频率至少可以到6M,普通串口哪能做到这么高的速度。
但是swo已经这么快了还是不如jlink给出的这个rtt,从其比较数据看相差120倍啊

网友:
这个要研究下

楼主:
这里统一回复下大家对于盗版jlink是否也能用的问题,这个是毫无压力的,只要你的jlink不被segger认为是clone的,用起来就和正版没有区别

网友:
这个不错,有空学习下。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直接能再ide中使用就好了。

网友:
有空我也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貌似很给力啊

网友D:
谁总结一下,发个应用笔记上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总结一下,发个应用笔记上来就好了

我搞个例程看看吧,这样大家也可以方便些

网友:
赶紧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很强大,速度提升不是一点点

网友:
不错,这个东东很值得深入的研究研究

网友:
哪位大侠写一个教程吧

网友:
很给力啊,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恩恩恩,其实我完全听不懂的说

网友:
看了链接内容,类似数据缓冲区,有示例源码,值得用。谢谢楼主。

网友E:
这个确实不错, 但是....有盗版jlink能用4.90e版本的软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确实不错, 但是....有盗版jlink能用4.90e版本的软件???

正在使用,国产的J-Link。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正在使用,国产的J-Link。

是硬件版本v9的jlink吗?v8的用不了吧?

网友:
这个很强大,要试试

网友:
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硬件版本v9的jlink吗?v8的用不了吧?

只要是能躲过jlink验证是否为clone,就可以用,不管硬件版本是v8还是v9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硬件版本v9的jlink吗?v8的用不了吧?

是的,V8不行。

网友:
不过这个只能连接JLINK才能用吧

网友G:
只要2根线阿...比swo还少...
不过,需要IDE支持阿.....

不知道现在哪个IDE支持...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网友:
有一点不好。就是不隔离。串口可以隔离。虽然慢了点。

网友:
segger公司真是调试界的希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要2根线阿...比swo还少...
不过,需要IDE支持阿.....

你在其官网网页最后的qa部分,可以看到只需要jlink即可,此时相当于串口调试一样,只不过连接的不是串口线而是jlink这个仿真器

网友:
看得我一愣一愣的,从最开始的JTAG标准的20跟引脚,到ST-LINK V2的7跟引脚,再到现在的2跟引脚,变化好大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好用的方式!

网友H:
刚刚搞了一个Jlink-EDU原装,为什么里面的版本是V9.00?难道这就是TB上的9.0吗?正版的速度确实稳定,一直在10Mhz的连接速度,非常稳定调试也很爽。

网友:
类似于 linux 的 printk。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刚搞了一个Jlink-EDU原装,为什么里面的版本是V9.00?难道这就是TB上的9.0吗?正版的速度确实稳定,一直 ...

买到宝了,v9用了stm32f205的U,性能比v8的at91sam7好太多了,关键还是usb高速接口

现在v9破解还很少,就因为f2系列想破解已经很难了

网友:
Jlink-EDU V9.0版本,我以为就是原来的硬件加新软件即可了!

网友:
果断收藏,回去试一试

网友I:
很强大,只有jlink能用吗?
主要还是通讯速度的问题,当把串口用DMA+串口任务的方式实现时,占用时间资源也很少的

网友:
哪位高手搞清楚后,给大家出个详细点的教程。

网友J:
那图没看懂耶,就是说它快对吧??
关键是,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强大,只有jlink能用吗?
主要还是通讯速度的问题,当把串口用DMA+串口任务的方式实现时,占用时间资源也 ...

哈哈 是的,只有jlink能用,在我看来这个rtt最有效的就是不需要占用其他的多余资源,包括引脚啊等等,只需要少量的rom和ram,就可以实现性能上的飞跃,这是最令人激动人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图没看懂耶,就是说它快对吧??
关键是,怎么用……

等我搞个例程出来吧,呵呵。。。其实有了置顶帖中那个实现文件,应该很轻松就能实现

网友K:
看来Ulink2 与 st-link不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来Ulink2 与 st-link不不能用了?

是的  兄弟 等到他们的出品公司认同了这种方式就会的
segger迈出了第一步,它自称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是的,只有jlink能用,在我看来这个rtt最有效的就是不需要占用其他的多余资源,包括引脚啊等等,只 ...

是的,想法很新颖,因为只需要读写内存,所以没有统计进去通讯时间,所以很快

网友:
发现宝藏了

网友:
先标记下,回家看看

网友L:
swo还没体验 又来了RTT

楼主:
引用 网友L:
swo还没体验 又来了RTT

可以跳过了,迎接新思维

话说我的起点就是从stm32开始,我没有搞过arm7啊哈哈哈,我应该高兴才对,你也应该庆幸

网友:
这个需要标记一下,坐等楼主的例子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午试验下

网友:
不错哦,有时间试下

网友:
这个高大上

网友:
很好用的东西,希望能出个教程

网友:
很给力,马上试验一下。

网友:
这个要详细研究一下了

网友:
还在用串口调试……
st-link v1居然不支持swo……

网友:
涨知识,需要了解下

网友:
很好,应该很简单,晚点试试

网友:
好东西, 一定要试

网友:
谁能搞个教程 谢谢

网友:
确实是个好东东,是码农的好帮手啊!

网友:
必须调试的时候才能用吗?全速运行时行不行?

网友:
mark 这个有用

网友:
STM32F103+JLINK已经跑起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说到做到........................已经成功使用了。
有些小问题,待会发个帖子,大家研究看看怎么优化一下 ...

可以输出到文件记录吗?

楼主:
我尝试了下在mdk下重定向printf的方法,结果链接错误,在segger官网找到这个帖子real time terminal with uVision

里面这位同仁貌似也搞不定,看来只能用类printf风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以输出到文件记录吗?

可以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7871918   15楼

网友:
被盗版JLINK搞怕了的路过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用小的JLINK-SW的调试工具,测试成功。

网友:
这个可以有,这个必须有。虽然很久没搞嵌入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硬件版本v9的jlink吗?v8的用不了吧?

很早就有V8版本的山寨货卖了吧

网友:
回去试试,一直用串口在发些关键数据。

网友:
感谢分享,一直用SWO,感觉也挺方便的,就是没有这个引脚的芯片没法用,这个方法很强大,有空试试

网友N:
测试了一下,J-Link RTT Client 和 J-Link RTT Logger都可以用,不过都有丢数据,我是每0.5ms发送十几个字节数据。大概每隔50ms左右丢失数据。

楼主:
dr2001大神,一年多以前就预见到rtt这种类型的主机交互方案,这得对arm有多深入的研究才能做到。。。
大家请看这个回帖       Cortex系列因为可以不Hold CPU访问内存,可以直接读写内存完成双向信息传输

我一直很好奇dr2001大神到底是什么来历,之前就有此疑问,如今更是高山仰止。。。敢请大神透露一二,拜为门下走狗又何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测试了一下,J-Link RTT Client 和 J-Link RTT Logger都可以用,不过都有丢数据,我是每0.5ms发送十几个字 ...

缓冲区可以开大点,在SEGGER_RTT_Conf.h中,看看有没有改善的效果
按理说默认1k已经不少了,而且你发送频率也不算太高么

网友:
哇,不错,替代串口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缓冲区可以开大点,在SEGGER_RTT_Conf.h中,看看有没有改善的效果
按理说默认1k已经不少了,而且你发送频 ...

加大了缓存区后可以了,视觉上是由于Clint或Logger读取速度太慢(50模式)引起的,希望SEGGER下一版软件能改进此问题,毕竟ARM中的RAM是有限的。

网友:
果然是神器,速度标记一下。

网友:
在SRAM调试解决方法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873454

网友:
在SRAM调试解决方法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5476&page=1#pid7873668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好东西, 再也不用多一个串口愁了

网友O:
看到RTT,确实觉得很熟悉

话说,这个主要是调试信息、日志输出?那么输入呢?
输出关系不大,jlink去读取内存就可以了,而且还得保证jlink读取速度大于日志的产生速度

网友O:
好像还真得支持输入呢,那可以把RT-Thread的shell架上去了,串口线可以省掉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像还真得支持输入呢,那可以把RT-Thread的shell架上去了,串口线可以省掉

嗯,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改进

释放了很重要的一个资源

RTT系统全新特性,采用了RTT替代串口作为Shell接口……

把读者绕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到RTT,确实觉得很熟悉

话说,这个主要是调试信息、日志输出?那么输入呢?

呵呵,一样的缩写。。。可以省掉一个串口吧,有几个网友已经验证功能了

网友:
newbee a, 试试看

网友:
伟大的发现,无私的分享

网友:
看起来是个好东西

网友:
收藏先,以后看。谢谢了。

网友:
mark学习 有空调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像还真得支持输入呢,那可以把RT-Thread的shell架上去了,串口线可以省掉

是支持输入的,作为隐藏式shell,调试的时候很方便,又不怕不清楚的人看到数据

网友:
我是来赚分的

网友:
收藏 拜读 研究

网友:
谁有改的STM32F103的RTT例程上传一下吧.谢谢.

网友:
有改的STM32F103的 Jlink RTT例程 上传一下吧.谢谢.

网友P:
如果没有SWO的 cortex  M3, jlink 能dowm 程序到falsh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没有SWO的 cortex  M3, jlink 能dowm 程序到falsh 吗?

swo一般用于调试时作为和外部交互的接口,下载程序不用这个,swd号称2线制,否则就要3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wo一般用于调试时作为和外部交互的接口,下载程序不用这个,swd号称2线制,否则就要3线了 ...

意思是,只要MCU 有SWD 和时钟,用4.9e 的jlink 是可以down 程序到target ?

网友:
厉害,我采用重定向printf感觉很方便,没想到又有这个了,以后要试试。

网友:
有没有速度的指标呢?

网友:
一大利器呀,是JLINK都能用吗?

网友(2014-11-04):
差了100倍,看到这个指标要疯了。准备弄个ULTRA来试试最大采样率。

网友(2014-12-09):
有人试过JLINK-SDK吗?

网友(2015-01-30):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觉调试挺方便的 关于什么样的Jlink可以用 里面已经给了注释了
SEGGER RTT can be used with any J-Li ...

的确是省了UART硬件的开销。

网友:
测试了一下V7的都可用,只要驱动装的驱动支持RTT的版本即可

网友:
前段时间我还在想,MDK调试能不能用printf函数打印出信息在MDK输出窗口显示,原来真有这个东西---swo  现在还有RTT了,看来以后还是要多看看技术区帖子,不然太孤陋寡闻了~

网友Q:
请问RTT调试仿真器和芯片连线怎么连?是所有的ARM芯片都支持RTT还是只有某些芯片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RTT调试仿真器和芯片连线怎么连?是所有的ARM芯片都支持RTT还是只有某些芯片支持? ...

是cortex-m系列都可以,segger官网有介绍rtt

网友:
各种芯片,SWD时钟能到多少?这个有木有指标?

网友:
如果MDK里最高就设置到4M, 8位命令+3位应答+33位数据,别的什么都不算,就已经超过40个时钟,

网友(2015-03-11):
添砖加瓦,segger在4.96版本的软件里面新加了一个RTT Viewer,看名字就知道啥意思了,亲测全图形化操作,从此告别各种命令行~

这里直接上传这个执行文件,目测不需要其他依赖,如果有的去官网自行下载完整安装包即可。。。。

网友(2015-04-27):
每次下载程序后, RTT Viewer需要重启, 有点麻烦

网友:
做个记号,支持一下

网友:
MARK 调试利器RT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到做到........................已经成功使用了。
有些小问题,待会发个帖子,大家研究看看怎么优化一下

买楼主一个 回来玩玩
已经三年多没有用stm32  一直dspic 28027

网友(2015-10-24):
今天,花了点时间试试了RTT功能。我用JLINK ARM-OB板子已经在IAR环境下顺利跑起了RTT。从目前来看,RTT足以取代传统的串口调试方法。不足之处,就是无论是JLinkRTTClient还是JLinkRTTViewer,界面都比较粗超,比起我最欢喜的SecureCRT,功能太单一。

我刚才又试了一下,在IAR调试的时候,不用打开JLinkRTTClient,在SecureCRT里面用telnet方式直接连接,可以直接看到调试的信息。好处是:a) 调试信息可以随时清空。 b)想保存调试信息的话,用SecureCRT的日志功能即可。

网友(2015-11-30):
这个怎么进行输入呢?

网友:
为啥我全速运行看不到 RTT 输出呢,停下仿真就看到了全部的输出
Jlink V8  V4.90e
MDK 4.22 STM32F103VC
跑了操作系统,把RTT当一个task

    uint32_t u32i = 0;
    while (1)
    {
        SEGGER_RTT_printf(0,"u32i = %x\r\n",u32i);
        u32i++;
        raw_sleep(100);
    }

网友:
MARK一下,过几天试试

网友:
上传一个 RTT 文件包。从 JLink_V510f 安装目录下提取出来的。

网友(2016-03-20):
这个一定要好好学习,给楼主点赞

网友(2016-06-23):
好东西,有机会去试试看

网友:
歪一下楼啊,这个 stlink 也支持。
在 Linux 叫做 semihosting
arm-gcc 直接支持,就是链接的时候加上这个选项:

--specs=rdimon.specs -lc -lrdimon

然后启动 openocd 的时候加上
-c "arm semihosting enable“

就可以了。可以直接用 printf 和 scanf。
printf 我试过了,scanf 还没有试。

windows 的 stlink util 应该也支持,
应该就是先有 windows 的才有 linux 的。
但是我不用 windows 所以没有去试。

自己写一个应该也不难。

网友:
好东西,值得研究

网友(2016-08-29):
确实不错就是非调试状态下seggerRTT.exe容易崩溃

网友:
这个测量好像不对啊,或者说测量的不是传输时间,而是输出到buffer的时间,如果82个字节只用1us的时间,那波特率有82*8*10^6也就是656Mbit/s, 然后调试线是通过单一数据线传输,所以jlink的时钟线高达656MHz,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推测这个82字节1us应该是82字节写到RAM buffer的时间,也就说真实的传输速度取决于Jlink的时钟频率,而一般情况Jlink也就是跑在5MHz,再高点就是10M,远没有图上656M的速度

网友:
本来我也想发这个贴介绍的,后来一查这个技术14年就有了,网上也挺多了就没有写。原来还是可以这么火,我的项目中已经用了,教了一批同事

网友:
已用,感觉很爽。只是每次都需要开segger的command 窗口做一次连接,有点小麻烦。要是能直接开cline窗口就更方便了。

网友:
恩 这个不错  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有时候会塞死

网友:
好像很牛的样子

网友(2016-10-10):
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2017-01-10):
之前用4.98的 如果下载程序的时候不关闭RTT View的话就会下载失败
前段时间改成6.10 貌似没有这个问题了
而且现在还支持log  支持更改字符颜色  清屏命令
总之用起来很爽

楼主:
我用mdk中采用printf重定向的方法,性能不怎么样,还不如swo,原因是因为arm自己的标准库不支持流形式输出,每次都只能处理1个字节,不如iar,人家直接给移植好了,还是流模式

不过怎么说只需要一个jlink,也不需要swo口就能调试了,功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7-03-10):
在有些场合还是不行,没办法隔离。还是串口好用,很容易实现隔离

网友R(2017-08-21):
引用 楼主:
我用mdk中采用printf重定向的方法,性能不怎么样,还不如swo,原因是因为arm自己的标准库不支持流形式输出 ...

性能还不如SWO  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性能还不如SWO  不会吧

确实不如,有两个问题:1-mdk库的printf不支持多字节一次性缓存输出方式,必须一个个输出,很慢  2-swd的速度和swo的速度差不了多少,而swd还要走调试数据

唯一的好处是,不需要swo线也可以用printf

网友(2018-03-20):
putty也可以操作jlink 调用RTT

网友(2020-11-01):
https://www.cnblogs.com/zhj868/p/12661131.html

C语言中printf函数默认输出设备是显示器,如果要实现在 串口或者LCD上显示,必须重定义标准库函数里调用的与输出设备相关的函数。比如使用printf输出到串口,需要将fputc里面的输出指向串口, 这一过程就叫重定向。 那么如何让STM32使用printf函数呢?

int fputc(int ch,FILE *p) //函数默认的,在使用printf函数时自动调用

{

  USART_SendData(USART1,(u8)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return ch;

}

网友:
感谢分享,正准备试一下